[PCB] 高速PCB设计的经验规则与实践

楼主(2025-03-30):
1、走线间距与3W原则

走线间距是高速PCB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3W原则是减小信号线间串扰的最有效的设计准则。它规定走线间距应大于3倍线宽,以减少信号线间的相互干扰。通过实践验证,发现遵守这一原则可以显著避免设计中的信号完整性错误。

楼主:
2、布线避免直角或锐角  关于布线不要走直角或锐角的经验规则,书中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虽然仿真结果和实际测量表明,在较低频率下直角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高频电路中仍需谨慎。我认识到,这一规则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适用性。

楼主:
3、去耦电容的放置  去耦电容的放置是高速PCB设计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本书介绍了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旁边放置一个0.1μF的去耦电容的经验规则。通过实践,我发现这一规则对于减小电源噪声、提高电源稳定性具有显著效果。同时,我也认识到,电容的放置位置和方式对于其效果有着重要影响,需要在设计中进行精心规划。

楼主:
4、传输线长度与终端阻抗匹配  在高速电路中,传输线的长度对信号完整性有着重要影响。本书介绍了一条实用的经验规则:当传输线长度以英寸为单位的数值大于以纳秒为单位的上升时间的数值时,就必须进行终端阻抗匹配。通过实践验证,我发现这一规则对于减少信号反射、提高信号传输质量具有显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