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XC27x8X Series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30):
产品手册
PSOC™ 汽车微控制器用于人机界面、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的汽车微控制器
该文档(AP16033)系统阐述了 C16x 微控制器的 CAPCOM 单元与高速外部 A/D 转换器的连接方案,重点解决 800ns 转换周期的 ADC 触发与数据同步问题。硬件设计采用双扫描仪生成精准触发信号,通过 CC1 和 CC3 通道配置实现 300ns 间隔与 800ns 周期的信号时序,结合 50ns 移位补偿机制确保触发精度()。数据传输利用外部中断触发 PEC,通过 CC7 捕获通道实现 150ns 响应时间,确保 ADC 结果实时存储()。软件方案通过调整比较通道与捕获输入位置,补偿硬件延迟(如端口负载引入的 50ns 偏差),实现数据采集点的精确校准()。文档提供了时序图与参数计算示例,指导用户根据实际硬件优化配置,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等高实时性场景。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该文档(微控制器口袋指南)全面介绍了英飞凌微控制器产品线,覆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及汽车领域。工业系列包括 XMC1000(Cortex-M0,32-48MHz,16-200KB Flash)和 XMC4000(Cortex-M4,150MHz,256KB-2MB Flash),支持丰富外设如 CAN、USB、ADC 等,适用于电机控制和工业自动化。PSoC 6 系列采用 Cortex-M4/M0 + 双核,集成 BLE 5.0、CapSense 和安全模块,适用于人机界面和智能传感。汽车级产品包括 AURIX TC2x/TC3x(TriCore 内核,支持 ASIL-D 安全)和 TRAVEO T2G(Cortex-M4/CM0+,集成 LIN/CAN FD),满足车身控制和 ADAS 需求。文档还提供了详细的选型指南,涵盖封装、温度范围、存储器配置等参数,帮助开发者快速匹配应用场景。

产品描述
XC27x8X系列16/32位动力传动微控制器
该文档(XC27x8X 系列)介绍了英飞凌专为汽车动力传动领域设计的 16/32 位微控制器,重点面向线控系统和发动机管理应用,支持直接喷射技术及最新欧洲排放标准。其核心特性包括 128MHz 主频的五阶段流水线 CPU,集成 MAC 单元和 16KB 指令缓存,性能提升 30%,峰值达 128 MIPS。集成 1.0MB 嵌入式闪存(含 64KB 数据闪存)和 90KB SRAM,支持 ECC 内存保护。外设配置丰富,包含 24 通道 12 位 ADC、5 个 CCU6 模块用于电机控制 PWM 生成,以及双 CAN 节点和 6 通道可配置 USIC 接口。采用单电压供电(3.3-5V),提供 100/144 引脚 LQFP 封装,工作温度范围 - 40°C 至 + 125°C,适用于高可靠性动力系统设计。

用户手册
C166S 版本216位微控制器
该文档(C166S V2)详细介绍了英飞凌 C166S V2 系列 16 位微控制器的技术规格与应用指南。其核心特性包括 5 级流水线 CPU、双数据指针(DPP0-DPP3)及增强型 MAC 单元,支持 16-bit×16-bit 单周期乘法与 40-bit 累加运算。内存系统采用 16MB 线性地址空间,集成 3KB 双端口 RAM(DPRAM)和 24KB SRAM,支持分段与分页寻址。中断系统提供 16 优先级仲裁机制,支持快速上下文切换。外部总线控制器(EBC)支持多主模式,可配置 8 个独立片选通道,通过 FCONCSx/TCONCSx 寄存器实现灵活的时序控制。文档还涵盖指令集、流水线操作、外设事件控制器(PEC)及硬件保护机制,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实时应用场景。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级系列
该文档(AP163703)系统介绍了英飞凌 XC2000 系列 16/32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的技术规格与应用指南。其核心采用 C166SV2 CPU,支持 5 级流水线和 32 位 MAC 单元,主频达 128MHz,集成 1.0MB 嵌入式闪存(含 64KB 数据闪存)、90KB SRAM 及 16KB 指令缓存,支持 ECC 内存保护。外设包括 24 通道 12 位 ADC、5 个 CCU6 模块、双 CAN 节点及多组定时器,适用于工业控制和汽车动力系统。文档详细阐述了内存组织、中断管理、电源控制及启动配置,提供寄存器映射、时序参数及错误处理策略,指导开发者优化系统性能与可靠性。

数据表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
该文档(AP163703)系统介绍了英飞凌 XC2000 系列 16/32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的技术规格与应用指南。其核心采用 C166SV2 CPU,支持 5 级流水线和 32 位 MAC 单元,主频达 128MHz,集成 1.0MB 嵌入式闪存(含 64KB 数据闪存)、90KB SRAM 及 16KB 指令缓存,支持 ECC 内存保护。外设包括 24 通道 12 位 ADC、5 个 CCU6 模块、双 CAN 节点及多组定时器,适用于工业控制和汽车动力系统。文档详细阐述了内存组织、中断管理、电源控制及启动配置,提供寄存器映射、时序参数及错误处理策略,指导开发者优化系统性能与可靠性。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高级系列
该文档(AP163703)系统介绍了英飞凌 XC2000 系列 16/32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的技术规格与应用指南。其核心采用 C166SV2 CPU,支持 5 级流水线和 32 位 MAC 单元,主频达 128MHz,集成 1.0MB 嵌入式闪存(含 64KB 数据闪存)、90KB SRAM 及 16KB 指令缓存,支持 ECC 内存保护。外设包括 24 通道 12 位 ADC、5 个 CCU6 模块、双 CAN 节点及多组定时器,适用于工业控制和汽车动力系统。文档详细阐述了内存组织、中断管理、电源控制及启动配置,提供寄存器映射、时序参数及错误处理策略,指导开发者优化系统性能与可靠性。

应用手册
汽车应用指南 我们使汽车清洁安全、智能。
该文档(AP163703)系统介绍了英飞凌 XC2000 系列 16/32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的技术规格与应用指南。其核心采用 C166SV2 CPU,支持 5 级流水线和 32 位 MAC 单元,主频达 128MHz,集成 1.0MB 嵌入式闪存(含 64KB 数据闪存)、90KB SRAM 及 16KB 指令缓存,支持 ECC 内存保护。外设包括 24 通道 12 位 ADC、5 个 CCU6 模块、双 CAN 节点及多组定时器,适用于工业控制和汽车动力系统。文档详细阐述了内存组织、中断管理、电源控制及启动配置,提供寄存器映射、时序参数及错误处理策略,指导开发者优化系统性能与可靠性。

应用文档
EMC和系统-ESD设计指南用于电路板布局
该文档(AP24026)系统阐述了电路板布局中的 EMC(电磁兼容性)和系统级 ESD(静电放电)设计指南。重点涵盖 PCB 层叠结构选择、高速信号路由、去耦元件配置及阻抗控制等关键技术,提出通过电源平面分割、星形接地、微带线 / 带状线设计等措施优化电磁发射与抗干扰性能。针对系统级 ESD 保护,强调在连接器入口处就近配置 TVS 二极管与滤波电容,并结合低电感封装与多 via 并联降低电压过冲风险。文档还提供微控制器特殊设计建议,包括未使用引脚处理、驱动强度调整及片内 ESD 保护协同设计,为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提供实用参考。

XC2000系列16位带SCU驱动器的电源管理接入点16170
该文档(AP16170)系统介绍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SCU(系统控制单元)驱动程序,重点阐述其电源管理与时钟配置功能。SCU 支持正常模式、停止模式及快速启动待机模式(FSM),通过灵活选择时钟源(晶体 / 陶瓷谐振器、外部时钟或内部 5MHz 时钟)和 VCO 分频参数,实现最高 80MHz 主频运行。文档提供配置工具 ScuConfigTool 生成优化的 Scu_Cfg.h 文件,自动计算 PLL 频率及 K2 分频步骤,支持动态调整系统时钟。电源管理方面,FSM 模式通过外部事件(如 LIN 信号下降沿)唤醒,典型待机电流低至 45μA-130μA,结合 PSRAM 代码执行实现快速响应。文档还包含应用示例代码框架,演示通过 ESR 引脚配置唤醒逻辑及时钟切换流程,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领域的低功耗设计。

XC2000/XA166的EEPROM仿真驱动程序
该文档(AP16183)系统介绍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通过 Flash 内存实现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功能。驱动基于 “循环” 原则,将 Flash 划分为多个数据块,通过标记有效数据块实现类似 EEPROM 的读写操作,支持单页写入、全块擦除及动态数据迁移,典型写入延迟 3.6ms,单扇区(4KB)寿命达 48 万次循环。用户可配置起始地址、数据块大小(≥4KB)及总仿真空间(≥2 块),提供基本模式(自动处理擦写流程)和高级模式(手动控制擦除时机)。驱动程序包含初始化、读写接口及状态管理函数,支持错误恢复和数据完整性校验,适用于需频繁更新配置参数的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场景,示例代码展示了基于中断和轮询的实现方式。

AP1618313: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
在一些嵌入式系统里,可能没有专门的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硬件,或者为了节省成本、简化设计,需要用其他存储资源来模拟 EEPROM 的功能。AP1618313 文档提供的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该驱动程序可以利用微控制器内部的闪存等资源来模拟 EEPROM 的读写特性,包括按字节或页进行数据读写、数据的擦除和保存等操作。文档详细介绍了驱动程序的工作原理,说明了如何进行配置和初始化,以及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同时,还给出了相关的代码示例和性能优化建议,帮助开发者将 EEPROM 仿真功能集成到自己的项目中,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AP1617011:使用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程序进行电源管理
在现代嵌入式系统中,电源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影响设备的续航能力、稳定性和性能表现。AP1617011 文档聚焦于借助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程序来实现有效的电源管理。SCU 在微控制器系统里扮演着核心控制角色,能够对系统的各个组件进行监控和调控。该文档详细阐述了利用 SCU 驱动程序实现电源管理的原理,涵盖如何根据系统的工作状态动态调整电源电压、频率,以及如何合理配置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同时,文档还给出了具体的代码示例,帮助开发者理解如何在实际项目中运用 SCU 驱动程序来优化电源管理策略,降低系统功耗,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升系统整体性能。

AP1616811:系统控制单元(SCU)电源管理驱动程序
在嵌入式系统设计中,电源管理是优化系统性能、延长设备续航的关键环节。AP1616811 聚焦于系统控制单元(SCU)的电源管理驱动程序。SCU 作为微控制器的核心控制组件,能协调系统各部分的工作,在电源管理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该文档详细介绍了 SCU 电源管理驱动程序的功能与使用方法。它涵盖了驱动程序如何依据系统不同的运行状态(如空闲、活动、睡眠等),对电源进行动态调整,以实现降低功耗的目的。比如,在系统空闲时,驱动程序可控制降低电压、频率;而在系统需要高负载运行时,又能及时恢复正常供电。文档中还包含了驱动程序的配置参数说明、初始化流程,以及实际应用中的代码示例,方便开发者将其集成到自己的项目中,有效提升系统的电源使用效率和稳定性。

带有MAC单元的XC2000、XE166和XC166微控制器家族的
该文档(AP16113)系统阐述了 XC2000、XE166 和 XC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MAC(乘法累加)单元架构及 DSP 优化方法。其核心 C166S V2 CPU 集成专用 MAC 单元,支持 16×16 位单周期乘法累加操作,通过哈佛架构实现双操作数并行访问,显著提升数字信号处理能力。文档详细解析 MAC 指令集(如 CoMUL、CoMAC 等)及数据寻址模式,重点介绍基于全汇编、混合 C / 汇编、库函数调用等开发方式,结合循环展开、软件流水、数据内存交错等优化策略,指导开发者提升代码效率。针对 XC2000/XE166 的 PSRAM 无等待特性及流水线冲突问题,提出指令重排、减少数据依赖等优化方案,适用于电机控制、滤波算法等高实时性场景。

XC2000系列的中断响应时间
该文档(AP16111)系统分析了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中断响应时间特性。其核心架构支持快速灵活的中断处理机制,包括外设 / 外部中断、仲裁逻辑及 CPU 核心响应三个阶段。中断响应时间定义为从请求信号生成到中断服务程序首条指令进入流水线的时间,典型值为 14 个 CPU 周期(175ns@80MHz),具体受请求源类型(3-11 个外设时钟周期)、仲裁延迟(1-9 个周期)及上下文切换方式影响。文档重点介绍通过跳表缓存(减少 4 个周期)和快速寄存器组切换(全局 / 本地寄存器组)优化响应时间的方法,并提供 Keil 和 Tasking 编译器的配置示例,指导开发者利用 BNKSEL 寄存器预分配本地寄存器组及 FINTxADDR 直接映射中断服务程序地址,适用于电机控制、实时信号处理等高实时性场景。

XC2000/XE 166系列引脚配置、电源和复位
该文档(AP16103)系统介绍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引脚配置、电源管理及复位机制。其核心支持单电源(3.0-5.5V)或双电压域供电,内置 EVR 生成 1.5V 核心电压,通过 VDDPA/VDDPE 引脚实现 I/O 接口与外设独立供电,典型配置需 1μF(VDDIM)和 470nF(VDDI1)去耦电容。复位系统集成 PORST 引脚与 ESR0-2 多功能引脚,支持外部触发复位及复位输出延迟控制,通过 RSTCON1 寄存器配置噪声滤波和阈值检测。启动模式由 P10.0-10.3 引脚组合选择,支持内部 Flash 启动或 BSL 引导加载。文档提供单 / 双电源设计示例,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

XC2000/XE 166系列AP16146系列引脚配置、电源和复位
该文档(AP16146)系统阐述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引脚配置、电源管理及复位机制。核心内容包括:测试引脚 / TESTM 需连接至 VDDPB,/TRST 通过上拉或下拉电阻选择启动模式;电源系统支持单电压(3.0-5.5V)或双电压域供电,内置 EVR 生成 1.5V 核心电压,VDDIM 需 1μF 去耦电容,VDDI1 需 470nF 或 680nF 电容;复位系统集成 PORST 引脚与 ESR0-2 多功能引脚,支持外部触发复位及复位输出延迟控制,通过 RSTCON1 寄存器配置噪声滤波和阈值检测。启动模式由 P10 引脚组合选择,支持内部 Flash 启动或 BSL 引导加载。文档提供单 / 双电源设计示例及特殊复位配置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

XC2236N 驱动卡描述
该文档(AP16179)系统介绍了 XC2236N 驱动卡的硬件设计与功能特性,重点面向工业电机控制应用。驱动卡搭载 XC2236N 微控制器(32 位性能 / 16 位架构),集成数字隔离的 JTAG/CAN/UART 接口(支持 5kV 隔离),提供六路 PWM 输出(CAPCOM6E)及七路 ADC 通道,适用于三相电机驱动与实时监控。其电源系统支持 5V 主供电(VCC)与独立 IO 电源(VCCIO),通过板载 LED 指示供电状态。用户接口包含 POT 电位器(ADC0 通道 13)与 GPIO 控制 LED(P10.13),便于参数调节与状态反馈。驱动卡提供标准化 32 针连接器(DIN 41612)连接逆变器,支持 CTRAP 紧急关断与 ENABLE 使能控制,适配霍尔传感器(JP4)与编码器(T3 增量接口)信号输入。USIC 接口支持同步 / 异步通信协议,满足工业现场总线需求。PCB 布局采用双面设计,优化信号完整性与散热,适用于变频器、伺服系统等工业控制场景。

通过CAN BSL(引导加载程序)进行闪存编程
该文档(AP16164)系统阐述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通过 CAN 引导加载程序(BSL)实现内部闪存编程的方法。其核心流程为:主机(如 UConnect-CAN XE164)通过 CAN 总线发送初始化帧与数据帧,从机(如 XE167FM EasyKit)在 CAN BSL 模式下接收代码至 PSRAM,调用内置闪存驱动完成擦除扇区、写入页面等操作。文档详细说明硬件配置(如 P10.0-P10.2 置 101 进入 BSL 模式)、通信协议(支持 100K-1M 波特率)及软件流程,提供示例代码与脚本文件,指导用户通过终端指令(如 'e' 擦除扇区、'a' 下载应用)实现远程固件升级。针对硬件缺陷(如晶振启动时间不足)提出解决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等需 OTA 更新的场景。

AP1616410:通过 CAN 总线引导加载程序(BSL)对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闪存进行编程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众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而对其内部闪存进行编程是开发和维护过程中的重要操作。AP1616410 文档围绕通过控制器局域网(CAN)总线的引导加载程序(BSL)来实现对 XE16x 微控制器闪存编程的内容展开。文档详细介绍了利用 CAN 总线和 BSL 进行闪存编程的原理和优势。通过 CAN 总线进行通信,具有抗干扰能力强、通信距离远等特点,能够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而 BSL 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来更新微控制器的固件,无需复杂的编程设备。该文档还给出了完整的操作步骤,包括 CAN 总线的配置、BSL 的初始化、闪存编程的数据格式和传输协议等。同时,为了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文档中还包含了代码示例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助力开发者高效地完成对 XE16x 微控制器闪存的编程工作。

XC2000系列时钟生成和电源管理时钟生成和电源管理 四川大学驱动程序介绍
文档(AP16168)系统介绍了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 SCU(系统控制单元)驱动程序,重点阐述其时钟生成与电源管理功能。驱动支持正常模式、停止模式(Stop-Over)及待机模式(含快速启动 FSM),通过灵活选择时钟源(晶体 / 陶瓷谐振器、外部时钟或内部 5MHz 时钟)和 VCO 分频参数,实现最高 80MHz 主频运行。文档提供配置工具 ScuConfigTool 生成优化的 Scu_Cfg.h 文件,自动计算 PLL 频率及 K2 分频步骤,支持动态调整系统时钟。电源管理方面,FSM 模式通过外部事件(如 LIN 信号下降沿)唤醒,典型待机电流低至 45μA-130μA,结合 PSRAM 代码执行实现快速响应。文档还包含应用示例代码框架,演示通过 ESR 引脚配置唤醒逻辑及时钟切换流程,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领域的低功耗设计。

基础系统测试代码控制通过基本系统测试代码通过超级终端/MTtty控制
该文档(AP16151)系统介绍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基础系统测试代码,支持通过超级终端或 MTtty 工具实现硬件功能验证。测试代码基于 ASC 协议(19200bps,N81),通过 USIC0 通道 0(P7.3/P7.4)与 PC 通信,支持 LIN 或 RS232 转接方案。核心功能包括:IO 引脚配置(输入 / 输出模式设置及电平控制)、ADC 通道数据读取、频率测量、寄存器与内存读写操作,以及时钟源切换(内部 / 外部晶振)。用户可通过命令行执行如 "O 10 0 1"(设置 P10.0 为高电平)、"A 0 15"(读取 ADC0 通道 15 数据)等指令,或加载脚本文件实现批量引脚初始化与测试序列自动化。硬件需配置为 ASC 引导模式(P10.0=0, P10.1-2=1),初始系统时钟为 10MHz(内部 5MHz PLL),支持外部晶振验证("X" 命令)。文档提供完整命令列表及典型应用示例,适用于原型开发阶段的硬件功能验证。

AP1615110:系统基础测试代码
在开发各类系统时,对系统进行基础测试是保障系统稳定性和正确性的重要环节。AP1615110 这份文档主要围绕系统基础测试代码展开。文档中提供的基础测试代码可用于对系统的各个基础功能模块进行全面检测。这些测试涵盖硬件层面,如处理器性能、内存读写、外设接口通信等;也包括软件层面,像程序逻辑的正确性、数据处理的准确性等。通过运行这些测试代码,开发者能够快速发现系统中潜在的问题和漏洞。文档详细介绍了测试代码的结构和功能,包括每个测试用例的设计目的、输入输出要求以及预期结果。同时,还给出了代码的使用方法和运行环境配置,方便开发者将其集成到自己的开发流程中。借助这些基础测试代码,开发者可以在系统开发的早期阶段就进行有效的验证,提高开发效率,降低后期维护成本。

XC2000/XE166系列微控制器上的ADC结果处理
该文档(AP16155)系统阐述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机制,涵盖存储模式、等待读取(WFR)、FIFO 缓冲区及数据缩减滤波器等核心功能。ADC 模块支持每个通道独立映射至 8 个结果寄存器,通过 CHCTRx 寄存器配置目标寄存器并通过 VFR/RCRx 标志位监控数据有效性。WFR 模式通过设置 RCRx 的 WFR 位,防止未读取数据被覆盖,适用于需精确时序的场景。FIFO 缓冲区可串联多个结果寄存器(如 RESR3-RESR0),支持多转换结果缓存,避免 CPU 延迟导致的数据丢失,其配置需确保输入寄存器 FEN 位为 0 以维持结构稳定性。数据缩减滤波器通过 DRCTR 位启用,支持 4 次采样累加,结果存储于 RESRAx 寄存器,配合 FIFO 机制可实现抗混叠滤波与批量数据处理。文档提供完整测试用例与代码示例,指导用户通过 UART 指令或中断服务程序实现 ADC 数据实时采集与处理,适用于工业控制、电机驱动等高可靠性场景。

AP1615510: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
在许多嵌入式应用中,模拟 - 数字转换器(ADC)是一个关键组件,它负责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微控制器进行处理。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在这些应用场景中,ADC 的准确使用和结果处理至关重要。AP1615510 文档专注于这两个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方法。文档首先介绍了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中 ADC 模块的基本特性和工作原理,包括采样率、分辨率、转换模式等。接着,详细阐述了如何对 ADC 转换得到的结果进行处理,比如数据的校准、滤波、缩放等操作,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用性。为了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文档还给出了具体的代码示例,展示了在实际项目中如何编写程序来获取和处理 ADC 结果。此外,文档中还包含了一些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性能优化建议,有助于开发者高效地利用 ADC 模块,实现高质量的模拟信号处理。

AP1615010:深入理解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在嵌入式系统的应用场景中,模拟 - 数字转换器(ADC)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能够将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字信号,从而让微控制器对模拟信号进行处理和分析。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众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对其内部 ADC 的理解和运用直接影响到系统的性能和功能实现。
AP1615010 这份文档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开发者深入理解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文档首先对这两个系列微控制器中 ADC 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了详细介绍,包括 ADC 的工作模式、采样定理、分辨率等基础知识,为开发者构建起坚实的理论基础。接着,文档着重阐述了 ADC 的硬件结构和相关寄存器的配置方法。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学习,开发者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地对 ADC 进行参数设置,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信号采集要求。此外,文档还提供了丰富的实际应用案例和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在实际项目中使用 ADC 进行模拟信号的采集和处理。同时,针对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文档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优化建议,帮助开发者提高开发效率,确保系统能够稳定、准确地运行。

XC2000/XE 166系列了解XC2000/XA166 ADC
该文档(AP16150)系统解析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模块架构与工作机制。其核心包含两个独立内核(ADC0/ADC1),支持并行转换与同步采样,每个内核集成 16 路模拟输入通道,采用逐次逼近型转换技术实现 10 位精度。ADC 模块通过请求源仲裁机制处理三类转换请求(顺序源、扫描源、同步源),支持可编程优先级与触发模式(等待启动 / 取消注入重复),并通过输入类寄存器配置采样时间与分辨率。结果处理阶段提供 8 个独立寄存器,支持数据缩减滤波器(DRCTR 控制,最多 4 次累加)和 FIFO 缓冲区(串联寄存器组,支持数据缓存与抗延迟)。文档重点阐述了数据存储模式(正常 / 缩减 / 调试视图)、等待读取(WFR)机制及中断触发逻辑,结合示例代码演示通道配置、结果读取与同步转换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电机驱动等高实时性场景。

应用16145使用增强的中断处理与DAE
该文档(AP16145)系统阐述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通过 DAvE 工具实现增强中断处理的方法,重点解析中断跳转表缓存(ITC)与快速寄存器组切换技术。其核心特性包括:通过 FINTxADDR/CSP 寄存器直接映射中断服务程序地址,消除传统向量表的二次跳转,典型响应时间缩短至 14 个 CPU 周期(@80MHz);利用 BNKSELx 寄存器预分配本地寄存器组,支持优先级 12-15 的中断快速切换(全局 / 本地寄存器组),减少上下文保存开销。文档提供 DAvE 配置示例,指导用户通过拖拽中断节点至对应优先级组(如 ADC 中断分配至 12-15 级),结合代码生成工具实现中断服务程序的高效管理。示例代码展示了 ADC 通道中断、序列源中断及结果寄存器中断的配置流程,适用于电机控制、实时信号处理等高实时性场景。

AP16130 入门指南 (IIC)
该文档(AP16130)系统介绍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通过 USIC 模块实现 IIC 通信的配置方法与应用指南。其核心特性包括:支持 7 位与 10 位地址模式,兼容标准模式(100kHz)与快速模式(400kHz),提供主从模式配置示例。USIC 模块通过可编程协议控制寄存器(PCRL/PCRH)实现从机地址设置与符号时序调整,利用波特率生成器(BRGH/BRGL)动态适配系统时钟。文档详细阐述了主发送 / 从接收、主接收 / 从发送等典型通信场景的代码实现,涵盖起始 / 停止条件生成、数据帧格式处理及中断事件管理。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通过 USIC 的 TXF 控制字(如 MStart、MTxData)实现数据传输,并利用 PSR 寄存器监控通信状态(如 SLSEL、SRR 标志)。适用于工业控制、传感器网络等需要多设备互联的低功耗场景。

基于XC2000和XE166微控制器家族的快速傅里叶变换
该文档(AP16119)系统阐述了基于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实现方法,重点解析基 - 2 时间抽取(DIT)与频率抽取(DIF)算法。其核心内容包括:通过位反转技术优化输入输出顺序,利用 1Q15 定点格式减少浮点运算开销,结合专用 MAC 单元实现单周期乘法累加操作。文档提供实数 FFT 与逆 FFT 的详细实现步骤,通过复数变换将 N 点实数 FFT 降维为 N/2 点复数运算,显著降低计算复杂度。针对 XC2000/XE166 的流水线架构,提出指令重排与数据预取策略,典型 1024 点 FFT 执行时间约 109k 周期(80MHz 主频),支持 2 至 2048 点动态变换长度。代码示例展示了三角函数表生成、位反转索引计算及蝶形运算优化,适用于电机控制、音频处理等实时信号分析场景。

基于XC2000和XE166系列的FIR和IIR滤波器的实现
该文档(AP16121)系统阐述了基于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实现数字滤波器(FIR 与 IIR)的方法,重点解析横向 FIR 与直接形式 IIR 的优化设计。FIR 滤波器采用转置结构,利用 MAC 指令实现单周期乘累加操作,通过 DPRAM 存储延迟线,支持多速率滤波(抽取与插值)。IIR 滤波器提供直接形式 1、直接形式 2 及级联双二次结构等多种实现方式,其中直接形式 2 通过状态变量复用将内存需求减半,级联结构则通过分段量化减少系数误差。文档提供汇编与 C 语言代码示例,展示如何利用编译器 intrinsics 函数调用 MAC 单元,并对比不同实现的周期数、代码尺寸及稳定性。典型 8 阶 IIR 直接形式 2 实现仅需 2N+23 周期(@80MHz),适用于电机控制、音频处理等实时信号处理场景。

AP16129车型166/XC2200
该文档(AP16129)系统介绍了 XE166/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 USIC 模块的多协议串行通信配置方法,重点解析 UART、SSC 及 LIN 模式的实现。其核心特性包括:支持全双工 / 半双工通信,通过寄存器配置实现波特率动态调整(如 19200bps 配置示例,),支持 IrDA 红外编码与 LIN 总线同步中断()。文档提供 SSC 主从模式配置指南,涵盖 SPI 与 EEPROM 通信时序,并通过多组示例代码演示寄存器初始化、数据传输及中断处理流程。针对 XC2200 Starter Kit,详细说明引脚分配与信号连接,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多设备互联场景。

XC2000系列使用SSC引导加载程序编程片上闪存
该文档(AP16110)系统介绍了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通过 SSC 引导加载程序实现片上闪存编程的方法。其核心硬件包括串行闪存(M25P80)、EEPROM(AT25128N)及缓冲门电路,支持通过 SPI 接口实现主从通信。软件分为设置模式与编程模式:设置模式通过 Memtool 工具将用户代码与编程例程分别写入串行闪存与 EEPROM,编程模式利用 SSC 引导加载程序自动执行编程流程,包含扇区擦除、数据传输及 CRC 校验。文档提供详细的用户指南,涵盖硬件连接、配置开关设置及操作步骤,适用于量产场景下的低成本、高效固件烧录,典型编程速率达 768KBytes/28 秒,支持通过 LED 状态反馈烧录结果。

AP1611010: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同步串行控制器(SSC)的引导程序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在工业控制、电力电子等众多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其同步串行控制器(SSC)可用于与外部设备进行高速、可靠的串行数据通信。而引导程序是微控制器启动过程中的关键部分,它负责初始化硬件、加载应用程序等操作。AP1611010 文档聚焦于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 SSC 的引导程序。该文档详细介绍了 SSC 引导程序的工作原理,包括如何在系统上电或复位后,通过 SSC 接口与外部设备(如 EEPROM、闪存等)进行通信,以获取并加载应用程序代码。文档中会涉及到 SSC 接口的配置参数,如时钟频率、数据传输格式、通信模式等,以及如何根据不同的外部设备和应用需求进行合理设置。同时,文档还给出了引导程序的实现步骤和代码示例,帮助开发者理解和编写适用于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 SSC 的引导程序。此外,可能会包含一些调试和优化的建议,以确保引导程序能够稳定、高效地运行,从而保障整个系统的正常启动和工作。

多CANCAN-网关功能,无需CPU交互多功能网关功能WiFi CPU
该文档(AP29005)系统阐述了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 MultiCAN 模块实现无 CPU 干预的 CAN 网关功能的方法。其核心通过硬件配置实现双 CAN 节点间自动数据转发,支持不同波特率(如 500Kbaud)与引脚分配。消息对象配置支持 ID 映射、数据长度复制(DLCC)及自动触发传输(GDFS),通过设置 CUR 指针实现目标对象关联。扩展功能包括 FIFO 缓冲与远程请求处理(FRREN),示例代码展示了节点初始化、消息对象配置及传输触发流程。该方案通过硬件卸载 CPU 负担,适用于多 CAN 总线系统的高效数据交互场景。

可扩展焊盘-电气规格130nm CMOs 中的可扩展输出驱动器技术
该文档(AP16120)系统分析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在 130nm CMOS 工艺下的可扩展输出驱动器技术,重点阐述其电气规格与电磁兼容性优化策略。通过调整驱动模式(如 Extra-Strong、Strong-Sharp、Medium、Weak 等)及边沿特性(Sharp/Medium/Soft),可在不同负载(10-47pF)与温度(-40℃至 125℃)条件下平衡信号完整性与电磁发射(EME)。文档提供实测数据表明,弱驱动模式(WEA)在 500kHz 速率下可将传导 / 辐射发射降低至 70dBμV 以下,而强驱动模式(SSH/XST)在高频(66MHz)场景下仍保持稳定时序性能。推荐根据信号类别(如系统时钟、高速数据线)选择驱动配置,通过动态调整输出阻抗(25Ω 至 100Ω)和上升 / 下降时间(1ns 至数百 ns)实现最佳系统级 EMC 设计,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

勘误表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Alpha系列
该文档(AP16120)系统分析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在 130nm CMOS 工艺下的可扩展输出驱动器技术,重点阐述其电气规格与电磁兼容性优化策略。通过调整驱动模式(如 Extra-Strong、Strong-Sharp、Medium、Weak 等)及边沿特性(Sharp/Medium/Soft),可在不同负载(10-47pF)与温度(-40℃至 125℃)条件下平衡信号完整性与电磁发射(EME)。文档提供实测数据表明,弱驱动模式(WEA)在 500kHz 速率下可将传导 / 辐射发射降低至 70dBμV 以下,而强驱动模式(SSH/XST)在高频(66MHz)场景下仍保持稳定时序性能。推荐根据信号类别(如系统时钟、高速数据线)选择驱动配置,通过动态调整输出阻抗(25Ω 至 100Ω)和上升 / 下降时间(1ns 至数百 ns)实现最佳系统级 EMC 设计,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

XC2080ED,XC2090ED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线
该文档(AP16120)系统阐述了 XC2080ED/XC2090ED 微控制器(XC2000 系列 High Line)的功能偏差、电气规范及应用指南。其核心内容包括:FlexRay 控制器存在同步帧误判(如接收同步帧后未正确处理)、波特率检测异常(BROM_TC.006)及中断延迟问题(INT_X.002);电源管理方面,SWD 电压容差调整(±0.3V)可能影响系统稳定性;应用提示建议优化 ADC 功耗(ADC_AI.H002)、避免 CAPCOM 单事件操作冲突(CAPCOM12_X.H001)及处理多 CAN 节点同步问题(MultiCAN_TC.H002)。文档还修正了 FLASH 擦写周期参数(FLASH_X.P001)及 EBC 配置说明(EBC_X.D001),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典型问题如 FlexRay 在外部回环模式下仅接收首帧(FlexRay_AI.H004)需通过硬件复位规避,而同步帧计数溢出(FlexRay_AI.094)则建议调整 gSyncNodeMax 参数。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级系列
该文档(AP16120)系统阐述了 XC27x8X 系列微控制器(XC2000 家族高级系列)的功能偏差、电气规范及应用指南。其核心内容包括:ADC 模块在注入转换模式下可能出现结果错误(需禁用取消注入重复模式),CAN 引导加载程序存在波特率检测异常(BROM_TC.006),ESR 复位可能导致 SCU_RSTCONx 寄存器值异常(需软件初始化)。文档指出 GPT 模块微架构影响定时器读取精度(需调整重装值或使用 T4 寄存器),USIC 在 IIC 模式下加载数据时可能仅发送 7 位(需避免延迟计数器或提前写入 TBUF)。应用提示建议优化 ADC 功耗(ADC_AI.H002)、处理多 CAN 节点同步问题(MultiCAN_TC.H002)及配置 USIC 引脚避免信号干扰(USIC_AI.H002)。电气规范更新涉及 FLASH 擦写周期参数(FLASH_X.P001)及 SWD 电压容差调整(±0.3V),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典型问题如 USIC FIFO 奇偶校验错误需初始化 RAM(USIC_AI.H001),而 ESR 输入在待机模式下部分引脚不可用(ESR_X.003)需通过外部上拉解决。

产品简报
XC2000ED 产品介绍
XC2000ED 是特定的微控制器产品系列或相关技术方案,这份 “XC2000ED Presentation” 资料主要用于全面介绍该产品。从产品概述来看,资料会详细阐述 XC2000ED 的基本信息,比如它所属的产品线定位、主要面向的应用领域(像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等)。在功能特性方面,会提及该产品的核心功能,例如高性能的处理能力、丰富的外设接口(如通信接口、模拟输入输出接口等),以及它所具备的特殊功能(如低功耗模式、安全防护机制等)。技术规格部分会给出具体的参数,像处理器的时钟频率、内存容量、引脚数量和功能定义等。资料可能还会介绍 XC2000ED 的开发环境,包括支持的开发工具、软件库和开发板等,方便开发者快速上手进行产品开发。此外,还可能会有一些实际应用案例展示,通过介绍在不同场景下的成功应用,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产品的实际价值和优势。同时,也会涉及到与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的对比分析,突出 XC2000ED 的独特之处和竞争力。

易于扩展高度集成适用于汽车应用的 16/32 位微控制器
该文档(AP16120)系统介绍了 Infineon XC2000 系列 16/32 位微控制器的技术特性与应用方案,涵盖三大子系列:XC2200(车身与舒适性)、XC2300(安全性)和 XC2700(动力总成)。其核心优势包括:高度集成嵌入式稳压器、片内振荡器及多 CAN 节点(支持 6 节点与 256 消息对象),通过 USIC 模块实现灵活串行通信(兼容 LIN/SPI/IIC 等协议)。XC2200 系列针对车身控制优化,提供低功耗设计(58mA@80MHz)与 1.6MB 闪存;XC2300 集成 ECC 内存保护与冗余模块,满足 ASIL 安全标准;XC2700 采用 C166SV2 高性能核心(128MHz),支持电机控制与燃油喷射系统。文档强调其可扩展性、封装兼容性及 AUTOSAR 标准支持,配合 DAVE 开发工具与 TASKING 编译器,适用于汽车电子领域的 BCM、安全气囊、EPS 及发动机管理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