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试用】双核共享外设

楼主(2025-03-30):
  STM32H745是双核架构,那么如何共用同一个外设资源呢,厂家是有提供方法和例程的。
     打开例程文件夹内可以看到ResourcesManager_SharedResources的例程,也就是资源管理器的应用案例--共享资源。
     通过阅读readme.txt文件可知,该程序是在CM4和CM7的程序中同时使用USART3进行字符打印。CM4获取使用权限后,打印字符串,并在2S后释放资源。
CM7获取使用权限后,占用1S时间后释放,在PC的串口助手上就可以看到交替打印。
     很明显,同时使用是不可能的,那如何使两者都能使用呢?ST提供了资源管理器模块,也就是对一个资源列表的互斥管理。该例程中有如下相关函数使用

  1. ResMgr_Status_t  ResMgr_Request ( uint32_t id, uint32_t flags, uint32_t prio, void *phandle)
  1. ResMgr_Status_t  ResMgr_Release ( uint32_t id, uint32_t flags)
            即请求资源和释放资源。两个核对应的代码仅有占用时间的差别,其余相同,如下
  for (;;)
  {
    do
    {
      status =ResMgr_Request(RESMGR_ID_USART1, RESMGR_FLAGS_ACCESS_NORMAL  |\
        RESMGR_FLAGS_CPU2 , 0, NULL) ;
    }while (status == RESMGR_BUSY);

    /* Here We can use the resource */

    BSP_LED_On(LED2);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CM4_Message,sizeof(CM4_Message),0xff);
    HAL_Delay(2000); /* To simulate the use of the resource*/
    if(HAL_UART_DeInit(&Uart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ResMgr_Release(RESMGR_ID_USART1, RESMGR_FLAGS_CPU2);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100);
  }
        HAL_UART_Init()是配置串口参数,实际使用的是串口3,这个串口连接到STLINK的虚拟串口,打印信息也是这个串口。但和下面函数 中RESMGR_ID_USART1不是真实对应关系,这里有可能会带来误解。
  1. status =ResMgr_Request(RESMGR_ID_USART1, RESMGR_FLAGS_ACCESS_NORMAL  |\
  2.         RESMGR_FLAGS_CPU2 , 0, NULL) ;
      转到这个函数的内部,有RESMGR_TBL_LOCK()和RESMGR_TBL_UNLOCK(),这里就和其他库函数的__HAL_LOCK()类似了。其他是状态维护的代码。这里就用到HSEM,是一个硬件信号量。CM7加锁的资源,CM4是无法释放的。通过近似于互斥的管理方式,两个核轮流使用该资源。

网友A:
获取到使用权限了,仍然需要重新初始化一下吗?
是延续了之前的配置,还是必须要再 重新配置?
楼主有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到使用权限了,仍然需要重新初始化一下吗?
是延续了之前的配置,还是必须要再 重新配置?
楼主有测试 ...

使用之前HAL_UART_Init(&UartHandle),使用之后HAL_UART_DeInit(&UartHandle)  是为了保证每次使用按照当前内核所需的配置参数来运行。例程使用配置完全一样,确实可以在进入循环之前HAL_UART_Init(&UartHandle) 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
CM4和CM7核通过资源管理器共享这个外设。每个核都尝试访问USART3进行数据打印,但在每次访问之前,都会通过资源管理器申请访问权限。

网友C:
为避免两个内核同时访问同一外设资源而引发冲突,可使用互斥锁机制。

网友D:
对于需要频繁交换数据的场景,可以使用共享内存来实现数据的同步。通过在共享内存中定义数据结构,两个内核可以安全地读写数据。

网友E:
无需手动管理共享内存。
支持中断触发和优先级管理。

网友F:
双核编程,怎么烧写程序呢?

网友G:
定义外设的所有权、访问顺序和异常处理机制。

网友H:
合理分配总线权限、复用功能和外设模式。

网友I:
使用互斥锁

网友J:
FreeRTOS 等 RTOS 提供了信号量、消息队列和内存保护机制,简化双核协作。

网友K:
共享外设的时钟源在两个核心之间正确配置和共享。

网友L:
STM32H745 提供了共享内存区域,两个内核能够通过该区域交换数据和状态信息。

网友M:
将与外设相关的任务分离到不同的核上,以减少双核之间的交互和同步需求。

网友N:
在 STM32H745 里,可借助硬件标志位或者软件标志位来实现。

网友O: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当作标志位,在访问外设前,先检查该标志位的状态。若标志位表明资源未被占用,就将其置为占用状态,接着访问外设;使用完毕后,再把标志位恢复为未占用状态。

网友G:
可以使用互斥锁(Mutex)来实现外设资源的互斥访问。

网友:
通过信号量、DMA、中断优先级实现资源调度。

网友P:
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片,让两个内核轮流使用外设资源。可以利用定时器来实现时间片的切换。

网友Q:
两个内核共享同一块内存区域,用于传递外设数据或状态信息。

网友R:
双核消息队列或共享内存,避免直接访问对方的外设寄存器。

网友S:
合理设置两个内核的中断优先级,防止一个内核的中断打断另一个内核正在进行的外设访问操作。

网友P:
在使用外设资源时,内核需要获取互斥锁,使用完毕后释放互斥锁。

网友T:
可以在一个内核中设置中断标志,另一个内核在检测到中断标志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U:
互斥锁可以确保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内核可以访问某个外设资源。

网友T:
当一个核心需要使用共享外设资源时,它通过HSEM发送请求信号。如果资源可用,另一个核心会释放该资源,并将控制权交给请求的核心。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多个核心同时访问同一资源而导致的数据冲突或竞争问题。

网友V:
非常详细的分享!通过资源管理器模块实现双核共享外设的方法确实很实用

网友K:
借助消息队列来实现两个内核之间的通信。一个内核把对外设的操作请求放入消息队列,另一个内核从消息队列中取出请求并执行。可以使用 RTOS(实时操作系统)提供的消息队列功能来实现。

网友M:
某些外设可能为每个核提供独立的内存映射,以减少访问冲突。

网友W:
在使用双核共享外设资源之前,需要对硬件信号量进行初始化。这通常在系统启动时完成,确保两个核心都能正确识别和使用HSEM。

网友X: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中断同步机制来协调两个内核对外设资源的访问。

网友Y:
两个核心共用一个时钟源,得确保配置对齐,否则可能闹钟不同步。

网友Z:
双核单片机烧写程序,先确认芯片型号和编程器兼容,然后使用专用软件编写烧录

网友AA:
确保总线高效使用,外设灵活配置,功能不冲突。

网友AB:
H745支持双核,共享内存让两个核能高效通信。

网友AC:
用互斥锁保证同时只有一个外设被访问

网友AD(2025-04-30):
这两个核心通过一个共享内存区域进行通信和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