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XC27x7X Series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30):
产品手册
PSOC™ 汽车微控制器用于人机界面、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的汽车微控制器
PSOC™汽车微控制器是英飞凌专为汽车人机界面(HMI)、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设计的解决方案。其基于 ARM Cortex-M0/M0 + 内核,支持 5th Gen CAPSENSE™技术,可实现高灵敏度触控、手势识别及防水防干扰功能。产品集成高压(HVMS/HVPA 系列)和高精度模拟模块,支持 12V/24V 电池直接供电,并内置 LIN/CXPI PHY 与 LDO,简化系统设计。通过 ISO 26262(ASIL B/C)和 ISO 21434 安全认证,提供硬件加密(AES/SHA)和功能安全机制,适用于安全关键型应用如电池管理。此外,模块化架构和 ModusToolbox™开发平台支持快速原型设计,结合丰富的评估套件与 AI 算法,助力汽车智能化创新。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英飞凌微控制器产品组合覆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及汽车安全应用领域,提供多样化解决方案。工业级产品包括 XMC 系列(基于 Cortex-M0/M4 内核,支持高精度模拟与多通信接口)和 PSoC™系列(集成 CapSense 触控技术与低功耗架构,适用于智能传感与 HMI)。汽车领域主打 AURIX™ TC2x/TC3x(TriCore 多核架构,满足 ASIL-D 安全标准,支持 ADAS 与动力总成)及 TRAVEO™ T2G(双核 M4/M0 + 设计,优化车身控制与集群显示)。所有产品通过 ISO 26262/21434 认证,集成硬件加密与功能安全机制,适配从电机控制到高级驾驶辅助等场景,提供模块化开发平台与丰富评估套件加速创新。

产品描述
XC27x7X系列16/32位PowerTrain微控制器
英飞凌 XC27x7X 系列 16/32 位微控制器专为汽车动力系统应用设计,支持高级发动机管理、变速箱控制及混合动力系统。其核心采用 100 MHz 高性能 16 位 CPU,集成 MAC 单元与五级流水线,支持单周期乘法累加指令及 32 位运算,显著提升实时处理能力。产品配备高达 1.6MB 片上闪存、138KB SRAM 及 24KB 数据 SRAM,满足复杂算法存储需求。外设包括双通道同步 ADC、多 PWM 单元、8 通道 USIC(支持 UART/LIN/SPI 等)及双 CAN 节点,适配多样化通信需求。安全机制集成 MPU 与 MCHK,电源管理支持双 IO 域及 1.5V 内核稳压器,优化系统成本与可靠性。提供 - 40℃至 + 125℃宽温工作范围,采用 144/176 引脚 LQFP 封装,通过全系列开发工具支持快速原型设计。

用户手册
C166S 版本2 16位微控制器
C166S V2 是一款 16 位微控制器,基于冯・诺依曼架构,支持 16MB 线性地址空间,采用 5 级流水线和双指令预取单元,实现高效指令执行。其集成高性能 MAC 单元,支持单周期 16×16 位乘法累加操作,显著提升 DSP 性能,适用于实时信号处理和电机控制等场景。片上集成 3KB DPRAM 和 24KB SRAM,提供快速数据存储与访问,外设包括增强型 PEC 控制器,支持 8 通道 DMA 传输,优化中断响应效率。外部总线控制器(EBC)支持灵活配置,支持多主系统仲裁,适配复杂外围扩展。该器件采用模块化设计,兼容 C166 指令集,提供丰富的开发工具,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等对实时性和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领域。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线
英飞凌 XC2000 系列 16/32 位微控制器专为汽车动力系统及工业控制设计,基于 C166SV2 内核,集成 5 级流水线与 MAC 单元,支持单周期乘法累加指令及 32 位运算,满足实时信号处理需求。其片上资源包括高达 1.6MB 的嵌入式 Flash、112KB PSRAM、24KB DSRAM 及 2KB DPRAM,支持 ECC 数据保护。外设集成双通道 10/8 位 ADC、多通道 CCU6/PWM 模块、支持 LIN/CAN/UART 的 USIC 接口及硬件加密功能,适配电机控制、电池管理等场景。安全机制包括内存保护单元(MPU)、CRC 校验模块(MCHK)及符合 ISO 26262 标准的功能安全设计,提供硬件级故障检测与隔离。开发工具链支持 DAVE™平台与模块化配置,结合丰富的评估套件与低功耗架构,助力汽车电子与工业自动化系统快速开发。

数据表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线
英飞凌 XC2787X 是 16/32 位微控制器,属于 XC2000 家族高线产品,专为汽车动力系统及工业控制设计,基于 C166SV2 内核,集成五级流水线与 MAC 单元,支持单周期 32 位运算及乘法累加指令,满足实时信号处理需求。片上资源包括高达 1.6MB 的嵌入式 Flash、112KB PSRAM、24KB DSRAM 及 2KB DPRAM,支持 ECC 数据保护。外设集成双通道 10/8 位 ADC、多通道 CCU6/PWM 模块、支持 LIN/CAN/UART 的 USIC 接口及硬件加密功能,适配电机控制、电池管理等场景。安全机制包括内存保护单元(MPU)、CRC 校验模块(MCHK)及符合 ISO 26262 标准的功能安全设计,提供硬件级故障检测与隔离。开发工具链支持 DAVE™平台与模块化配置,结合丰富的评估套件与低功耗架构,助力汽车电子与工业自动化系统快速开发。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线
英飞凌 XC2797X 是 16/32 位微控制器,属于 XC2000 家族高线产品,专为汽车动力系统及工业控制设计,基于 C166SV2 内核,集成五级流水线与 MAC 单元,支持单周期 32 位运算及乘法累加指令,满足实时信号处理需求。片上资源包括高达 1.6MB 的嵌入式 Flash、112KB PSRAM、24KB DSRAM 及 2KB DPRAM,支持 ECC 数据保护。外设集成双通道 10/8 位 ADC、多通道 CCU6/PWM 模块、支持 LIN/CAN/UART 的 USIC 接口及硬件加密功能,适配电机控制、电池管理等场景。安全机制包括内存保护单元(MPU)、CRC 校验模块(MCHK)及符合 ISO 26262 标准的功能安全设计,提供硬件级故障检测与隔离。开发工具链支持 DAVE™平台与模块化配置,结合丰富的评估套件与低功耗架构,助力汽车电子与工业自动化系统快速开发。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价值线
英飞凌 XC2000 系列衍生产品价值线聚焦汽车与工业控制领域,新增 SAK-XC2080H-200F100L 型号,基于 C166SV2 内核,集成 16/32 位混合架构与 MAC 单元,支持单周期 32 位运算及乘法累加指令。其片上资源包括 1.6MB Flash、112KB PSRAM、24KB DSRAM 及 2KB DPRAM,外设扩展至 10 串行通道,支持 2 FlexRay 节点与 6 CAN 节点,适配复杂车载网络与工业总线需求。安全机制延续 MPU 与 MCHK 模块,满足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新增内存 ECC 保护提升数据可靠性。开发工具链兼容 DAVE™平台,提供灵活的模块化配置与低功耗模式,适用于对通信性能与成本敏感的动力总成、车身控制等场景。该衍生型号向下兼容原有 XC2787X 系列,支持自动替换,简化供应链管理。

应用手册
汽车应用指南我们让汽车清洁、安全和智能。
英飞凌汽车应用指南聚焦清洁、安全与智能三大核心方向,提供覆盖车身控制、动力总成及电动化的全栈解决方案。安全领域集成 AURIX™多核微控制器与 XENSIV™传感器,支持气囊系统、电液制动及 77GHz 雷达等主动安全功能,满足 ISO 26262 ASIL-D 标准。车身电子方案采用 PROFET™智能开关与 LITIX™ LED 驱动,实现轻量化分布式架构,支持中央网关及智能座舱交互。动力系统方面,针对传统内燃机开发汽油直喷与柴油电控方案,结合 OptiMOS™ MOSFET 提升能效;在电动化领域,推出牵引逆变器、DC-DC 转换器及车载充电机芯片组,集成 IGBT 模块与 CoolMOS™技术,适配 48V 微混至纯电驱动系统。指南强调零缺陷质量管理体系,通过 PRO-SIL™认证与硬件安全模块保障功能安全与数据加密,助力车企应对未来自动驾驶与车联网需求。

应用文档
EMC和系统-ESD设计指南用于电路板布局
该文档提供了针对电路板布局的 EMC(电磁兼容性)和系统级 ESD(静电放电)设计指南,旨在帮助工程师优化电子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可靠性。内容涵盖高频信号路由、多层板堆叠设计、去耦元件选择、阻抗控制以及微控制器专用布局建议。重点强调电源层与接地层的合理规划,通过平面分割、星形连接和平面电容优化降低噪声耦合。系统级 ESD 保护部分详细说明了板级防护策略,包括 TVS 二极管配置、寄生参数控制及关键信号隔离。此外,文档还针对微控制器未使用引脚的处理、驱动强度调整等特殊注意事项进行了指导,并提供了仿真工具和公式附录辅助设计验证。通过遵循这些指南,可有效减少电磁辐射与传导干扰,提升系统在复杂电磁环境中的稳定性。

XC2000系列16位带SCU驱动器的电源管理功率管理带5CU更动器
英飞凌 XC2000 系列 16 位微控制器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集成了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程序,支持灵活的时钟配置与低功耗模式优化。该驱动程序通过 SCU 配置工具生成定制化配置文件,协助用户实现正常模式与省电模式(如停止模式、待机模式及快速启动模式 FSM)的无缝切换。正常模式下,系统可选择外部晶振、陶瓷谐振器或内部 5MHz 时钟源,并通过 PLL 调整频率至最高 80MHz。在省电模式中,通过关闭未使用的外设、降低时钟频率及利用唤醒定时器(WUT)或外部中断(ESR)实现功耗最小化,例如 FSM 待机模式典型电流仅 45-130μA。文档提供的应用示例演示了如何通过 LIN 通信引脚触发唤醒,结合 ESR 配置与寄存器设置,实现高效的系统唤醒与恢复流程。驱动程序通过代码优化与编译器指令支持,确保 PSRAM 代码执行的稳定性,并提供错误处理机制与 MISRA 合规性支持,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对功耗与可靠性要求严苛的场景。

环氧乙烷灭苗驱动程序用于XC2000/EX166XC2000/XCE166的EEPROM仿真驱动程序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的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通过 Flash 存储器实现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功能,适用于无内置 EEPROM 的微控制器。驱动采用循环算法将 Flash 划分为多个数据块,通过交替写入与擦除操作模拟 EEPROM 的读写特性。用户可配置起始地址、页数量、块大小等参数,支持基本模式与高级模式:基本模式自动处理数据块擦除,适合非时序敏感场景;高级模式允许手动控制擦除过程,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驱动程序提供初始化、读写函数及错误处理机制,通过状态变量监控操作状态。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通过中断或轮询方式实现数据写入,并支持手动擦除操作。该方案有效延长 Flash 使用寿命,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频繁更新配置数据的场景。

AP1618313: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EEPROM(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常被用于存储一些需要掉电保持的数据,例如配置参数、校准数据等。然而,部分系统可能由于成本、空间等因素,没有配备专门的 EEPROM 硬件,或者希望利用其他存储资源来模拟 EEPROM 的功能。AP1618313 文档所提供的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就可以满足这一需求。该文档详细介绍了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的设计原理和实现方法。驱动程序可以借助微控制器内部的闪存(Flash Memory)等资源,模拟出 EEPROM 的读写特性,包括按字节或页进行数据读写、数据的擦除和保存等操作。它还会说明如何配置驱动程序,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和硬件平台。文档中包含了完整的代码实现和详细的代码注释,方便开发者将该驱动程序集成到自己的项目中。同时,还会对驱动程序的性能进行分析,如读写速度、数据可靠性等,并给出相应的优化建议,帮助开发者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和稳定性。

AP1617011:使用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程序进行电源管理
在现代嵌入式系统里,电源管理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着设备的续航能力、稳定性和性能表现。系统控制单元(SCU)在微控制器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能够对系统的各个组件进行监控和调控,在电源管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AP1617011 文档围绕借助 SCU 驱动程序实现高效电源管理展开。它首先详细介绍了 SCU 在电源管理中的工作原理,包括如何感知系统的不同运行状态,如空闲、活动、睡眠等模式。然后阐述了 SCU 驱动程序如何依据这些状态,动态调整电源电压、频率以及合理配置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为了让开发者能将此电源管理方案应用到实际项目中,文档给出了 SCU 驱动程序的具体配置方法和初始化流程。同时,还提供了丰富的代码示例,清晰展示了在不同场景下如何编写程序来调用 SCU 驱动程序实现电源管理。此外,文档中包含了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性能优化建议,帮助开发者避免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系统的电源使用效率,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最终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和稳定性。

AP1616811:系统控制单元(SCU)电源管理驱动程序
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中,电源管理是一个关键环节,它直接关乎设备的能耗、续航能力以及稳定性。系统控制单元(SCU)作为微控制器系统的核心组件,具备对系统各部分进行监控与调控的能力,在电源管理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AP1616811 文档着重介绍了基于 SCU 的电源管理驱动程序。该驱动程序旨在依据系统的不同运行状态,对电源进行智能且高效的管理。文档详细阐述了 SCU 电源管理驱动程序的工作原理。它会先介绍 SCU 如何实时监测系统的工作负载、设备状态等信息,以此判断系统处于何种运行模式,例如空闲模式、活动模式或者睡眠模式等。然后,驱动程序会根据这些模式的不同需求,动态地调整电源的输出电压、频率等参数。比如,在系统处于空闲状态时,降低电源电压和频率,从而减少功耗;而当系统需要高负载运行时,迅速恢复正常的电源供应,以保证系统性能。同时,文档提供了关于驱动程序的具体配置和使用方法。开发者可以了解到如何对驱动程序进行初始化设置,包括对相关寄存器的配置、中断处理机制的启用等。此外,还给出了丰富的代码示例,这些示例涵盖了不同场景下的电源管理实现,如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中如何调用驱动程序来实现电源的动态调整。为了帮助开发者更好地运用该驱动程序,文档还包含了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性能优化建议。这有助于开发者避免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陷阱,提高系统的电源使用效率,延长设备的电池续航时间,并且确保系统在各种情况下都能稳定可靠地运行。

XC2000/XE166/XC166系列带有MAC单元的XC2000、XE166和XC166微控制器家族的DSP优化指南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的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通过 Flash 存储器实现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功能,适用于无内置 EEPROM 的微控制器。驱动采用循环算法将 Flash 划分为多个数据块,通过交替写入与擦除操作模拟 EEPROM 的读写特性。用户可配置起始地址、页数量、块大小等参数,支持基本模式与高级模式:基本模式自动处理数据块擦除,适合非时序敏感场景;高级模式允许手动控制擦除过程,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驱动程序提供初始化、读写函数及错误处理机制,通过状态变量监控操作状态。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通过中断或轮询方式实现数据写入,并支持手动擦除操作。该方案有效延长 Flash 使用寿命,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频繁更新配置数据的场景。

XC2000系列AP16111XC2000 系列的中断响应时间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中断响应时间优化指南详细解析了其高效的中断处理机制。文档定义中断响应时间为从请求信号生成到 ISR 首条指令进入 CPU 流水线的时间,并分解为外设 / 外部请求(3-11 周期)、仲裁(1 周期)及 CPU 处理(5 + 周期)三阶段。通过利用跳转表缓存(减少 4 周期)和快速寄存器组切换(全局需 19 周期,本地自动切换无延迟),最佳响应时间可达 14 个 CPU 周期(80MHz 时 175ns)。指南提供编译器配置建议:Keil 通过_FAST_ABANKx_指定寄存器组,Tasking 支持_localbank和_cached指令优化。此外,文档强调外设请求延迟、仲裁优先级及内存访问效率对总响应时间的影响,建议将代码存储于 PSRAM 以消除等待状态。

连接AP16103XC2000/XE系列引脚配置、电源和复位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引脚配置与电源管理指南详细介绍了其硬件设计要点。文档涵盖测试引脚(/TESTM、/TRST)的连接要求,电源引脚(VDDIM、VDDI1、VDDPB 等)的电压域划分及去耦电容配置,以及复位机制(PORST、ESR 引脚)的实现方式。双电源配置支持 5V 与 3.3V 混合供电,通过 TLE7274/TLE4266 等稳压器实现高效电源管理。启动模式通过 P10 引脚选择,支持内部 Flash 启动或 UART/SPI/CAN 引导加载程序。特殊复位配置中,ESR 引脚可触发 PORST 或提供复位输出延迟,满足系统级复位需求。文档强调电源监控与去耦策略,确保系统稳定性,并提供单 / 双电源设计示例,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对可靠性要求严苛的场景。

XC2000/XE 166系列针配置,电源供应和复位引脚配置、电源和复位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引脚配置与电源管理指南提供了硬件设计的关键要点。测试引脚 / TESTM 需接至 VDDPB,/TRST 通过上拉或下拉电阻选择启动模式或调试功能。电源系统采用双电压域设计,VDDIM(1.5V 内核)与 VDDI1(数字域)需分别配置 1μF 和 470nF/680nF 去耦电容,支持单电源(如 TLE7274)或双电源(如 TLE4296+TLE4266)方案。复位机制依赖 / PORST 引脚和 ESR0-2 的灵活配置,ESR0 默认作为复位输入 / 输出,支持通过寄存器设置触发 PORST 或生成复位延迟信号。启动模式通过 P10 引脚组合选择,支持内部 Flash 启动或 UART/SPI/CAN 引导加载。文档强调电源监控与去耦策略,确保系统稳定性,并提供双电源设计示例,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场景。

XC2000系列亚太16179XC2236N 驱动卡描述
英飞凌 XC2236N 驱动卡专为工业电机控制设计,支持 XC2000 及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提供多接口集成解决方案。其核心硬件包括 64 引脚的 XC2236N 芯片,集成 32 位运算能力与实时信号处理功能,支持内部 8MHz 晶振及外部时钟源。驱动卡配备数字隔离的 JTAG、UART 和 CAN 接口(5kV 隔离),支持安全调试与实时监控,同时提供 USIC 同步串行接口、霍尔传感器及编码器输入。电源系统采用双域设计(VCC 与 VCCIO),通过 32 针连接器与逆变器板连接,提供六路 PWM 控制、ADC 采样及紧急关断功能。用户接口包含电位器(ADC 通道 13)与 LED(P10.13),支持快速信号测试。PCB 布局优化信号完整性,确保工业环境下的可靠性。该驱动卡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电机驱动等领域,通过灵活配置满足实时控制与通信需求。

通过CAN BSL(引导加载程序)进行闪存编程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CAN 引导加载程序(CAN BSL)支持通过 CAN 总线实现内部闪存编程。文档详细介绍了硬件配置要求,包括使用 UConnect-CAN XE164 作为主机、XE167FM EasyKit 作为从机,以及必要的 CAN 总线连接和工具链(如 HiTOP53 调试器)。系统通过 CAN 帧交互实现初始化、数据传输与命令控制,主机的 Transmitter Program 负责发送数据,从机的 Receiver Program 包含闪存驱动与通信协议处理。通信协议定义了扇区擦除(0x03)、页面编程(0x01)、复位启动(0x20/0x21)等指令,支持 128 字节页编程与 4KB 扇区擦除操作。应用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终端指令(如 'a' 下载代码、'r' 复位启动)实现固件升级,并提供了针对硬件问题(如晶振启动时间不足)的软件解决方案。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需远程更新固件的场景,确保高效可靠的闪存编程。

AP1616410:通过 CAN 总线引导加载程序(BSL)对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闪存进行编程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对微控制器的闪存进行编程以更新固件是常见操作。XE16x 系列微控制器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众多领域广泛应用,而通过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控制器局域网)总线的引导加载程序(BSL)来对其闪存编程具有诸多优势。CAN 总线具有高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强、通信距离远等特点,非常适合在复杂的工业和汽车环境中使用。引导加载程序则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来更新微控制器的固件,无需复杂的编程设备。AP1616410 文档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 CAN 总线和 BSL 对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的闪存进行编程。它首先阐述了 CAN 总线和 BSL 的基本原理,包括 CAN 总线的通信协议、数据帧格式,以及 BSL 的工作流程和功能。接着,文档会说明如何配置 CAN 总线接口和初始化 BSL,使其能够与 XE16x 微控制器进行通信。在编程过程方面,文档会详细描述闪存编程的数据格式、传输协议和具体步骤。例如,如何将固件数据打包成适合 CAN 总线传输的格式,如何通过 BSL 将数据写入到微控制器的闪存中。为了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文档中包含了完整的代码示例,这些示例展示了如何编写程序来实现 CAN 总线通信和闪存编程。同时,还提供了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调试建议,以确保开发者能够顺利完成对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闪存的编程工作,提高开发效率和系统的可维护性。

时钟生成和电源管理SCU驱动程序介绍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 SCU 驱动程序提供时钟生成与电源管理的集成解决方案,支持正常模式与多种低功耗模式优化。正常模式下可配置外部晶振、CLKIN1 或内部 5MHz 时钟源,通过 PLL 生成最高 80MHz 系统频率,支持时钟输出测试。省电模式包括停止模式(典型电流 0.7mA)和待机模式(典型电流 70μA),支持 WUT 定时器或 ESR 引脚唤醒,唤醒后可执行用户定义代码。驱动通过 Scu_Cfg.h 配置时钟参数与唤醒行为,支持快速时钟切换(如停止模式下 500kHz 至 160MHz 动态调整)。应用示例展示了 LED 闪烁控制与周期性停止模式的结合,通过 Scu_HandleStopover_Ps 函数实现 50ms 工作周期与 1 秒休眠间隔的高效管理。该驱动兼容 Tasking VX/Classic 及 Keil 编译器,提供 PSRAM 代码复制与错误处理机制,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对功耗敏感的场景。

系统测试代码通过基本系统测试代码通过超级终端/MTTtY控制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系统测试代码支持通过超级终端(HyperTerminal)或 MTTTY 工具进行硬件功能验证。该代码提供丰富的命令行接口,包括端口配置、输入输出控制、ADC 读取、频率测量及内存读写等功能。用户可通过简单指令(如 O 设置输出、C 配置 IO、I 读取输入、A 获取 ADC 值、F 测量频率)实时监控硬件状态,支持 19200 波特率的 UART/LIN 通信。测试代码默认使用内部 5MHz 时钟,可通过 X 命令切换至外部晶振。此外,脚本文件功能允许批量执行配置指令,适用于不同硬件设计场景。该方案为原型开发阶段提供了高效的硬件验证手段,尤其适合系统工程师快速检测微控制器功能与外围电路连通性。

AP1615110:系统基础测试代码
AP1615110 文档提供的系统基础测试代码可用于全面检测系统硬件(如处理器性能、内存读写、外设接口通信)和软件(如程序逻辑、数据处理)的基础功能。文档详细说明测试代码的结构、输入输出要求及预期结果,并提供代码使用方法和运行环境配置,帮助开发者在系统开发早期快速定位问题,优化开发效率与维护成本。

应用于AP16155XC2000/XE系列XC2000/XE166系列微控制器上的ADC结果处理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方案提供了灵活的配置与高效的数据管理机制。其 ADC 模块支持 8 个结果寄存器,可通过 CHCTRx 寄存器配置通道映射,数据以标准或累加模式存储(RESRx/RESRAx),支持 10 位或 8 位分辨率。等待读取(WFR)模式通过 RCRx 寄存器的 WFR 位避免数据覆盖,确保实时性需求。FIFO 缓冲区可级联多个结果寄存器,实现多阶段数据缓存,支持单 FIFO 或多 FIFO 结构,输入阶段需禁用 FEN 位以避免冲突。数据滤波功能通过 DRCTR 位配置,支持 4 次累加降低噪声,结合 FIFO 可处理高速转换场景。中断机制通过 IEN 位触发 SRx 信号,异步通知结果更新,适用于实时监控应用。文档提供完整测试场景与代码示例,指导用户通过 Docklight 工具验证 ADC 配置,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需高精度模拟信号处理的领域。

AP1615510: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
在众多嵌入式应用场景里,模拟 - 数字转换器(ADC)发挥着关键作用,它把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供微控制器处理。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在这些场景中,对 ADC 转换结果进行准确处理十分必要。AP1615510 文档围绕这两个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展开。文档先介绍了 XC2000 和 XE166 中 ADC 模块的基本特性与工作原理,涵盖采样率、分辨率、转换模式等。接着详细阐述了对 ADC 结果进行处理的方法,像数据校准、滤波、缩放等操作,以提升数据的准确性与可用性。文档还给出具体代码示例,展示在实际项目里怎样编写程序获取并处理 ADC 结果,同时包含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与性能优化建议,助力开发者高效利用 ADC 模块,实现高质量的模拟信号处理。

AP1615010:深入理解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在嵌入式系统中,模拟 - 数字转换器(ADC)能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便于微控制器处理,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常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对其内部 ADC 的透彻理解和合理运用,直接影响系统的性能和功能实现。AP1615010 文档旨在助力开发者深入认识这两个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文档先详细介绍了 ADC 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如工作模式、采样定理、分辨率等基础知识。之后着重讲解了 ADC 的硬件结构和相关寄存器的配置方法,开发者可依据实际需求灵活设置 ADC 参数,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信号采集要求。此外,文档还提供了丰富的实际应用案例和代码示例,展示在实际项目中如何使用 ADC 进行模拟信号的采集和处理。同时,针对可能遇到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和优化建议,帮助开发者提高开发效率,保障系统稳定准确运行。

XC2000/XE 166系列了解XC2000/XA166ADC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模块支持 10 位高精度转换,集成两个独立内核,可并行处理 16 路模拟输入,适用于汽车与工业控制场景。其转换请求源分为顺序(1/4 阶段队列)与扫描(16 通道)类型,通过仲裁机制动态优先级处理转换任务,支持自动重复填充(RF 位)与硬件触发。数据存储包含 8 个结果寄存器,支持标准模式(RESRx)或累加模式(RESRAx),并可级联为 FIFO 缓冲区提升数据吞吐量。结果处理阶段提供数据滤波(4 次累加)、等待读取(WFR 位)及极限检测功能,通过中断机制异步通知转换完成。时钟配置通过 GLOBCTR 寄存器调整模拟时钟(fADCI)与仲裁时钟(fADCD),支持同步采样模式实现多通道并行转换。文档结合代码示例与寄存器配置,指导用户通过 DAvE 工具实现高效 ADC 驱动开发,适用于电机控制、传感器信号处理等实时应用场景。

AP16145使用增强的中断处理与DAE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增强中断处理方案通过 DAvE 工具实现高效配置,支持中断跳转表缓存(ITC)与快速银行切换技术。ITC 通过预存中断服务程序地址消除显式分支,将中断响应时间优化至 14 个 CPU 周期(80MHz 时 175ns),支持两个高优先级中断直接映射至 FINTxADDR/CSP 寄存器。快速银行切换通过 BNKSELx 寄存器预定义本地寄存器组,实现零延迟上下文切换,适用于实时性要求严苛的场景。文档以 XC2287 为例,展示了 DAvE 工具链中 ADC 模块的配置流程,包括通道映射、中断优先级分配及结果寄存器 FIFO 管理,支持硬件触发与软件控制的混合模式。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通过中断服务例程(ISR)处理 ADC 转换结果,并利用局部寄存器组(FAST_ABANKx)提升中断处理效率。该方案结合编译器优化与硬件特性,为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提供低延迟、高可靠性的中断管理解决方案。

AP16130 入门指南(IIC)XC2000和XE166系列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USIC 模块支持灵活的 IIC 通信协议,通过两线接口(SDA/SCL)实现主从设备间的数据交互。其通用串行接口架构可动态配置为标准模式(100kHz)或快速模式(400kHz),支持 7 位和 10 位地址模式,兼容多主系统。主模式下,通过设置传输数据格式(TDF)生成起始 / 停止条件及数据帧,从模式需配置从机地址(PCRL 寄存器)并响应主设备请求。文档提供详细寄存器配置示例,包括波特率生成(BRGH/BRGL)、引脚控制(Pn_IOCR)及中断管理(PSR/PSCR),并通过代码演示了主发从收、主收从发等典型场景。USIC 的 IIC 实现支持数据缓冲与超时检测,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要高效串行通信的领域。

基于XC2000和XE166微控制器家族的快速傅里叶变换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快速傅里叶变换(FFT)解决方案基于基 - 2 算法,支持实数与复数 FFT,适用于数字信号处理、频谱分析等场景。该方案通过优化的汇编代码与 MAC 单元实现高效计算,采用定点格式(1Q15)减少内存占用,支持 2 至 2048 点变换。文档详细介绍了按时间抽取(DIT)与按频率抽取(DIF)算法,以及如何通过复数 FFT 推导实数 FFT,包含位反转、浮点转定点等辅助函数。在 XC2000/XE166 上,1024 点实数 FFT 执行周期约 109,131 个时钟周期,代码仅需 442 字节,适用于电机控制、音频处理等实时系统。相关库文件可从英飞凌官网下载,提供完整优化代码与测试示例,助力开发者快速实现高效频谱分析。

基于XC2000和XE166系列的FIR和IIR滤波器的实现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FIR 与 IIR 滤波器实现方案充分利用其 MAC 单元,支持高效数字信号处理。FIR 滤波器采用横向结构,通过延迟线与系数相乘累加实现,支持多速率抽取与内插功能,适用于抗混叠与信号重构场景。IIR 滤波器提供多种实现形式:直接形式 1 需 2N 内存,直接形式 2 优化为 N 内存且执行周期更短,级联二阶节结构通过分阶段处理提升稳定性并降低量化误差。文档对比了不同结构的性能,直接形式 2 在 80MHz 主频下每阶仅需 2N+23 周期,而级联结构以 12 (N/2-1)+23 周期实现更高阶数,适用于对内存与精度敏感的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应用。相关代码库支持 16 位定点运算,提供 C 与汇编接口,可从英飞凌官网获取完整优化实现。

应用程序16129车型166/XC2000入门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USIC 模块为多协议串行通信提供灵活解决方案,支持 ASC/UART、SSC、LIN 等模式,适用于汽车电子与工业控制场景。其通用架构包含输入输出配置、波特率生成及数据移位单元,可通过寄存器灵活配置协议参数,如全双工 / 半双工模式、数据格式及中断管理。文档以 XC2200 Starter Kit 为例,详细演示了 USIC 在不同协议下的配置流程,包括 UART 的波特率计算(如 19200bps 配置)、SSC 与 EEPROM 的 SPI 通信实现,以及 LIN 总线的主从节点配置。代码示例涵盖寄存器初始化、引脚控制及中断处理,展示了如何通过 TCSRL 寄存器控制数据传输、利用 PEC 优化数据吞吐量,并支持多从机选择信号生成,助力开发者快速实现可靠串行通信设计。

XC2000系列使用SSC引导加载程序编程片上闪存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 SSC 引导加载程序编程方案提供低成本、高效的片上闪存编程解决方案。硬件基于 SPI 接口设计,包含串行闪存(M25P80)、EEPROM(AT25128N)及缓冲电路,支持通过配置开关选择引导模式,成本低于 10 欧元。软件分为设置模式与编程模式:设置模式利用 Memtool 工具通过 ASC 接口将引导程序和用户代码烧录至外部存储器;编程模式下,目标芯片通过 SSC 接口从串行闪存读取数据并写入内部闪存,采用 CRC 校验确保数据完整性。文档详细说明硬件架构、软件分层设计(含 SPI 协议层与闪存层)及用户指南,适用于量产与原型开发中的固件更新场景,支持 768KB 代码在 28 秒内完成编程,具备高灵活性与可靠性。

AP1611010: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同步串行控制器(SSC)引导程序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在工业控制、电力电子等领域应用广泛,其同步串行控制器(SSC)可实现与外部设备的高速可靠串行通信。而引导程序是微控制器启动流程的关键,负责硬件初始化、应用程序加载等工作。AP1611010 文档聚焦于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 SSC 的引导程序。它详细介绍了引导程序的工作原理,包括系统上电或复位后,如何通过 SSC 接口和外部设备(如 EEPROM、闪存)通信,以获取并加载应用程序代码。文档还涉及 SSC 接口的配置参数,如时钟频率、数据传输格式、通信模式等,以及如何根据不同外部设备和应用需求进行合理设置。此外,文档给出了引导程序的实现步骤和代码示例,帮助开发者理解和编写适用于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 SSC 的引导程序,同时可能包含调试和优化建议,以保障引导程序稳定高效运行,确保系统正常启动和工作。

多功能CAN-网关功能无需CPU交互
英飞凌 MultiCAN 模块的网关功能支持两个 CAN 总线间的自动数据传输,无需 CPU 干预,适用于多总线系统的数据交互场景。该功能通过消息对象配置实现,每个 CAN 节点可独立设置波特率与引脚分配。通过配置消息对象的功能控制寄存器(MMC、CUR 指针等),可自动复制数据、标识符及 DLC,并触发目标对象的发送请求(GDFS 位)。扩展功能包括 FIFO 结构与远程请求处理,支持灵活的数据缓存与异步响应。示例代码基于 XC2287 展示了初始化流程,包含 CAN 节点配置、消息对象参数设置及传输控制,验证了 500Kbps 速率下的跨总线数据透明转发能力,有效减轻 CPU 负载,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对实时性与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领域。

AP16120XC2000和XE166系列可缩放垫-电气规格。130nmCMOS技术中的可缩放输出驱动器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可缩放输出驱动器解决方案基于 130nm CMOS 技术,提供灵活的驱动模式配置(Extra-Strong、Strong-Sharp、Strong-Medium、Strong-Soft、Medium、Weak)以优化信号完整性与电磁兼容性。文档通过实验数据详细分析了不同驱动强度、负载电容(10-47pF)及电压(3.3V/5.0V)下的信号上升 / 下降时间特性,并验证了其对传导与辐射发射的影响。研究表明,Strong-Soft 及以下模式可显著降低 EMI,而 Extra-Strong 模式适用于高频时钟驱动(如 66MHz)。文档提供决策图表与推荐设置,指导用户根据信号类别(系统时钟、高速数据线等)选择最佳驱动配置,确保在 - 40℃至 125℃温度范围内满足时序要求的同时最小化电磁辐射。测试结果显示,Weak 模式在 500kHz 时辐射发射低于 30dBμV,而 Extra-Strong 模式在 66MHz 时峰值可达 60dBμV,验证了驱动缩放策略的有效性。

更多技术信息
32位性能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价值线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可缩放输出驱动器解决方案基于 130nm CMOS 技术,提供多模式驱动配置(Extra-Strong、Strong-Sharp、Strong-Medium、Strong-Soft、Medium、Weak)以平衡信号完整性与电磁兼容性。文档通过实验数据表明,Weak 模式在 500kHz 时辐射发射低于 30dBμV,而 Extra-Strong 模式在 66MHz 时峰值可达 60dBμV,验证了驱动强度与 EMI 的直接相关性。研究显示,Strong-Soft 及以下模式可显著降低高频噪声,适用于低速率信号(<5MHz);而高频时钟(如 66MHz)需采用 Extra-Strong 模式以确保时序稳定性。文档提供决策图表,指导用户根据信号类型(系统时钟、高速数据线等)及负载电容(10-47pF)选择最优驱动配置,兼顾 - 40℃至 125℃宽温域下的时序需求与 EMI 抑制。测试结果表明,降低驱动强度可减少 30dB 以上的传导发射,为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对噪声敏感场景提供可靠设计依据。

勘误表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线
英飞凌 XC2080ED/XC2090ED 微控制器的勘误表详细说明了该系列在功能、电气及时序规范上的偏差及解决方案。文档涵盖 FlexRay 通信模块的同步帧处理问题(如偶发的同步帧忽略现象)、复位机制中的引脚状态异常(P2.[2:0] 和 P10.[12:0] 在复位期间切换为输入)、ADC 模块的功耗优化策略(建议使用高频时钟并关闭空闲模式),以及电源管理单元(SWD)的阈值偏差。此外,文档还提供了应用提示,如 MultiCAN 模块在总线关闭状态下的中断行为及 USIC 引脚配置的注意事项。针对每个问题均给出了具体的影响范围和解决方案,例如通过软件复位清除 ECC 错误标志或调整 FlexRay 配置参数。该文档为开发者提供了关键的设计参考,确保系统在复杂工业环境中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XC27x7X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线
英飞凌 XC27x7X 系列微控制器的勘误表详细记录了该系列产品在功能、电气及时序规范上的偏差及解决方案。文档涵盖多个关键问题,包括 ECC 错误指示异常(如 DPRAM 的误报问题)、复位机制中的引脚状态异常(P2.[2:0] 和 P10.[12:0] 在复位期间切换为输入)、ADC 模块的功耗优化建议(通过高频时钟和睡眠模式降低能耗),以及电源管理单元(SWD)的阈值偏差。针对 FlexRay 通信模块,文档指出偶发的同步帧处理问题及解决方案,例如通过调整配置参数避免同步帧忽略。此外,文档还提供了应用提示,如 MultiCAN 模块在总线关闭状态下的中断行为及 USIC 引脚配置的注意事项。每个问题均给出了具体的影响范围和解决方法,例如通过软件复位清除 ECC 错误标志或调整 FlexRay 配置参数。该文档为开发者提供了关键的设计参考,确保系统在复杂工业环境中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产品简报
XC2000ED 产品介绍
英飞凌 XC2000ED 系列微控制器是 XC2000 家族的超集仿真设备,支持 MCDS(多核心调试解决方案),为 16/32 位系统提供实时、非侵入式调试与跟踪能力。其硬件包含 XC2080ED、XC2090ED 及新增的 XC2091ED(针对 iCache 设备),支持并行 / 串行 ETK、XCP 协议等多种校准方式,可通过 JTAG 接口实现数据重定向至易失性内存,确保代码一致性与访问效率。MCDS 通过片上跟踪缓存(TMEM)实现多处理器、多总线的周期级精确追踪,支持复杂触发条件与性能分析,适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实时调试与优化。该系列产品可通过 HITEX 官网购买,提供 144/176 引脚封装及配套开发工具包,与 ETAS、Lauterbach 等工具厂商兼容,满足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的深度调试需求。

易于扩展高度集成适用于汽车应用的 16/32 位微控制器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专为汽车应用设计,分为 XC2200(车身与舒适性)、XC2300(安全性)和 XC2700(动力总成)三个子系列,提供高度集成化与可扩展性解决方案。XC2200 支持低功耗设计与多 CAN 节点,适用于车身控制模块、网关及空调系统,集成 FlexRay 与 USIC 接口,满足 AUTOSAR 标准。XC2300 强化安全功能,包含 ECC 内存保护与冗余模块,符合 ISO 26262 标准,适用于安全气囊与 EPS 系统。XC2700 采用 C166SV2 核心,支持 128MHz 高速运算,适用于发动机管理与变速箱控制,提供片内稳压器与多串行接口。全系列通过增强通信能力(MultiCAN、FlexRay)、高性能外设(CCU6、ADC)及指令缓存技术,满足汽车电子对可靠性与能效的严苛需求,配套 DAVE 工具链与 AUTOSAR 支持,助力快速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