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示例程序usart串口输出修改引脚无效

楼主(2025-03-30):
我有一块开发版是小华的HC32f460petb芯片,我从小华的官网下了他的DD l库文件。测试了里面的usartdma打印输出。示例文件直接下载打印没有问题。可是我把Usart引脚换成PA2和PA3两个之后。修改参数后就不能打印输出了,麻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示例程序位置见附图。

网友A:
修改完IO  串口接线也要对应修改才行

楼主:
#申请原创# 我首先将usart4的pb9和pe6分别换成usart1或usart2的PA2和PA3的代码,然后将修改之后重新编译并烧录了一下程序,最后对串口线连接PA2和PA3对应的Rx、Tx和Tx、Rx都测了,串口没有数据输出,而连接到PB9和PE6时直接就有数据输出,关键的是代码显示的是pa2和pa3引脚,这个就是我李理解不了的地方,还望各位大佬多多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申请原创# 我首先将usart4的pb9和pe6分别换成usart1或usart2的PA2和PA3的代码,然后将修改之后重新编译并 ...

这问题不是简单点的要死么,就两个可能:
1、要么就是你换到其他口子上,这个口子上挂有其他外设或者电容
2、如果没有1的情况下,就是你配置的功能没有选对(F460的GPIO总共有64个功能)

网友C:
pa口使能没

网友C:
gpio初始化要复用uart口

网友C:
使能对应的uart几

网友D:
都没代码,别回复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谢谢各位!!!!

网友E:
这是属于低级错误啊

网友F:
修改串口引脚后无法输出可能是由于引脚配置不正确或者引脚功能没有正确设置

网友G:
可是我把Usart引脚换成PA2和PA3两个之后。

网友H: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