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3定时器 15的通道 1N 没有产生 pwm

楼主(2025-03-30):
用cube ide  配置 PA1 为定时器 15的通道 1N ,生成代码如下。
预分频器 0
脉冲 5000
用示波器检测是一条平线。
为什么 PA1 上没有产生 pwm?

static void MX_TIM15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TIM15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5_Init 0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reakDeadTime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15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5_Init 1 */  htim15.Instance = TIM15;  htim15.Init.Prescaler = 0;  htim15.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5.Init.Period = 10000;  htim15.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5.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tim15.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1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15,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Init(&htim1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5,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2;  sConfigOC.Pulse = 500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EN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5,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15, &sBreakDeadTim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15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15_Init 2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15); }

网友A:
你提到要使用 PA1 作为 TIM15 的通道 1N,但是需要确认 PA1 已经正确配置为 定时器通道的替代功能。

网友B:
通常在配置完定时器之后,还需要调用 HAL_TIM_PWM_Start() 来启用 PWM 输出:

c
复制
编辑
if (HAL_TIM_PWM_Start(&htim15,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确保PWM开始工作
}

网友C:
你确认 HAL_TIM_PWM_Start() 调用的是 TIM_CHANNEL_1N 么?试试 HAL_TIM_PWM_Start(&htim15, TIM_CHANNEL_1N);。

网友D:
TIM15 的 CH1N 是互补通道,需要 MOE(主输出使能)打开,试试 __HAL_TIM_MOE_ENABLE(&htim15);。

网友E:
你 PA1 的 GPIO 配置成 AF9 了吗?TIM15_CH1N 需要正确的复用功能。

网友F:
PWM2 模式下,OCPolarity 和 OCNPolarity 设置可能影响输出,试试换成 TIM_OCPOLARITY_LOW 和 TIM_OCNPOLARITY_HIGH?

网友G:
你 TIM15 是 APB2 时钟源,确认一下 RCC_APB2ENR 里 TIM15EN 置位了吗?

网友H:
TIM15 是高级定时器,BDTR 里的 AOE 和 MOE 可能影响 CH1N 输出,可以试试 htim15.Instance->BDTR |= TIM_BDTR_MOE;。

网友I:
HAL_TIM_MspPostInit(&htim15); 这个函数里是不是正确配置了 GPIO?可以单独检查一下 HAL_GPIO_Init() 里的 Alternate 设定。

网友J:
TIM15 的 CH1N 需要 CH1 先启用,你同时打开 HAL_TIM_PWM_Start(&htim15, TIM_CHANNEL_1); 了吗?

网友K:
试试 TIM_OCMODE_PWM1,看看是不是 PWM2 模式导致的问题?

网友L:
你的 htim15.Init.Period = 10000;,但 sConfigOC.Pulse = 5000;,可能需要调整占空比,比如 Pulse = 2500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