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IR滤波器的实现

楼主(2025-03-31):
       B[0]=1;B[1]=2;B[2]=1;
A[0]=1;A[1]=-0.837000;A[2]=0.42398;
Gain=0.146747;
w_x[0]=w_x[1]=w_x[2]=0;
w_y[0]=w_y[1]=w_y[2]=0;
for(int i=0;i<len;i++)
{
    w_x[0]=x[i];
    w_y[0]=(B[0]*w_x[0]+B[1]*w_x[1]+B[2]*w_x[2])*Gain-w_y[1]*A[1]-w_y[2]*A[2];
    y[i]=w_y[0]/A[0];
    w_x[2]=w_x[1];w_x[1]=w_x[0];
    w_y[2]=w_y[1];w_y[1]=w_y[0];
}

也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w[0]=w[1]=w[2]=0;
for(int i=0;i<len;i++)
{
    w[0]=A[0]*x[i]-A[1]*w[2]-A[2]*w[2];
    y[i]=(B[0]*w[0]+B[1]*w[1]+B[2]*w[2])*Gain;
    w[2]=w[1];w[1]=w[0];
}

clear all;
clc;
f0=50;
Ts=0.0025;%采样率1khz
len=500;
n=0:len-1;
x=sin(2*pi*30*n*Ts)+sin(2*pi*50*n*Ts);%30,50Hz混合信号
y=zeros(1,len);

B=[0.93721 -1.32542 0.93721];%50Hz陷波系数
A=[1 -1.3254 0.87443];
Gain=1;
w0=[0 0 0];
w1=[0 0 0];

for i=1:len
    w0(1)=x(i);
    c=B(1)*w0(1)+B(2)*w0(2)+B(3)*w0(3);
    y(i)=c*Gain-A(2)*w1(2)-A(3)*w1(3);
    w1(1)=y(i);
    w0(3)=w0(2);w0(2)=w0(1);
    w1(3)=w1(2);w1(2)=w1(1);
end
%或者下面的代码
% for i=1:len
%     w0(1)=A(1)*x(i)-A(2)*w0(2)-A(3)*w0(3);
%     y(i)=(B(1)*w0(1)+B(2)*w0(2)+B(3)*w0(3))*Gain;
%     w0(3)=w0(2);w0(2)=w0(1);
% end
figure(1);
subplot(221);
plot(x);
subplot(222);
plot(y);
subplot(223);
hua_fft(x,1/Ts,1);
subplot(224);
hua_fft(y,1/Ts,1);

附:hua_fft函数
%画信号的幅频谱和功率谱
%频谱使用matlab例子表示
function hua_fft(y,fs,style,varargin)
%当style=1,画幅值谱;当style=2,画功率谱;当style=其他的,那么花幅值谱和功率谱
%当style=1时,还可以多输入2个可选参数
%可选输入参数是用来控制需要查看的频率段的
%第一个是需要查看的频率段起点
%第二个是需要查看的频率段的终点
%其他style不具备可选输入参数,如果输入发生位置错误
nfft= 2^nextpow2(length(y));%找出大于y的个数的最大的2的指数值(自动进算最佳FFT步长nfft)
%nfft=1024;%人为设置FFT的步长nfft
  y=y-mean(y);%去除直流分量
y_ft=fft(y,nfft);%对y信号进行DFT,得到频率的幅值分布
y_p=y_ft.*conj(y_ft)/nfft;%conj()函数是求y函数的共轭复数,实数的共轭复数是他本身。
y_f=fs*(0:nfft/2-1)/nfft;%T变换后对应的频率的序列
% y_p=y_ft.*conj(y_ft)/nfft;%conj()函数是求y函数的共轭复数,实数的共轭复数是他本身。
if style==1
    if nargin==3
        plot(y_f,2*abs(y_ft(1:nfft/2))/length(y));%matlab的帮助里画FFT的方法
        %ylabel('幅值');xlabel('频率');title('信号幅值谱');
        %plot(y_f,abs(y_ft(1:nfft/2)));%论坛上画FFT的方法
    else
        f1=varargin{1};
        fn=varargin{2};
        ni=round(f1 * nfft/fs+1);
        na=round(fn * nfft/fs+1);
        plot(y_f(ni:na),abs(y_ft(ni:na)*2/nfft));
    end
elseif style==2
            plot(y_f,y_p(1:nfft/2));
            %ylabel('功率谱密度');xlabel('频率');title('信号功率谱');
    else
        subplot(211);plot(y_f,2*abs(y_ft(1:nfft/2))/length(y));
        ylabel('幅值');xlabel('频率');title('信号幅值谱');
        subplot(212);plot(y_f,y_p(1:nfft/2));
        ylabel('功率谱密度');xlabel('频率');title('信号功率谱');
end
end

网友A:
单片机跑浮点运算速度有点慢

网友B:
用内部带浮点运算单元的单片机运算速度要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