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把JLink变成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25-03-31):
1、JLink仿真调试器
下载器五花八门,但是我只用JLink,小巧方便携带。对于单片机开发者一般所用的下载器基本就是JLink和ST-Link。这两者功能差不多,JLink是SEEGER公司的,ST-Link是ST公司的,而且只支持ST系列的芯片。只用JLink下载器调试,原因就是这玩意体积小,只有四根线,用起来太方便了,YYDS!

J-Link OB ARM 仿真调试器2、安装JLink驱动
下载链接: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买回来JLink驱动后,一般卖家都会提供JLink的驱动程序,驱动安装完成后就可以下载调试程序了。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当然我们现在要使用JLink的RTT功能(实时传输Real Time Transfer,可不是RT-Thread操作系统啊
),就需要在官网下载完整的Jlink包,最新版本的是V7.52版本的,当然别的版本也可以。下载完成后直接安装可以了。安装完成后你会在你的安装目录下看到如下内容:

JLink安装目录3、移植RTT
安装完成就好办了,RTT源码包就在我们刚刚安装的JLINK驱动的目录里面。我的目录是:D:\Software\SEGGER\JLink_V644b\Samples\RTT
解压后具体的目录是:D:\Software\SEGGER\JLink_V644b\Samples\RTT\SEGGER_RTT_V644b\RTT
然后将这个RTT文件夹复制到我们的编写程序的工程文件夹中
然后在项目中新建一个RTT分组,并将RTT文件夹中的两个.c文件添加进来。
当然还要记得添加RTT的头文件路径
到这里基本就移植成功了,是不是很简单,就是把RTT的源码添加到工程中即可,完全不需要修改别的什么操作。
4、RTT打印输出
接下来就可以打印输出了。
#include "sys.h"#include "delay.h"#include "usart.h"#include "led.h"#include "SEGGER_RTT.h"int main(void){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336,8,2,7);   //设置时钟,168Mhz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   while(1) {         SEGGER_RTT_printf(0,"zhiguoxin666\r\n"); }}
编译没有错误之后连接好下载器

配置为SW模式
之后打开JLink安装目录下的JLinkRTTViewer.exe
按照如下配置
将代码下载到单片机中就可以看到已经完美的打印了。

网友A(2025-08-28):
把 JLink 变成串口调试助手有多种方法。若为 JLink V9 及以上版本,可启用虚拟串口功能,于 JLink Commander 中输入 “VCOM ENABLE”,之后将其 5 脚、17 脚分别与 MCU 的 RX、TX 相连,用普通串口助手访问设备管理器显示的对应虚拟串口即可。此外,也能利用其 RTT 功能,项目中移植 RTT 源码,运行后打开 JLinkRTTViewer 当作串口助手查看打印信息

网友A(2025-10-17):
JLink 可通过其虚拟串口功能变串口调试助手:连接 JLink 与目标板,在 J-Link Commander 中输入 “serial on” 开启虚拟串口;在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生成的 COM 口;用串口调试软件(如 SecureCRT)连接该 COM 口,设置波特率等参数,即可通过 JLink 的 SWD/JTAG 接口实现串口调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