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9Vto5V3V3电源稳压模块

楼主(2025-03-31):
(图片)

网友A(2025-08-28):
9V 转 5V/3.3V 电源稳压模块可将 9V 输入转换为稳定的 5V 和 3.3V 输出,常用于单片机、传感器等设备供电。多采用 LDO 或 DC-DC 芯片,具备过流保护,效率较高,输出纹波小。模块通常有输入输出接口,部分带指示灯,方便电路集成,适用于 Arduino、嵌入式系统等场景。

网友B:
1117这种不行吗,还是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C:
前级:9V→5V → 后级:5V→3.3V

网友D:
AMS1117-5.0(5V)
AMS1117-3.3(3.3V)

网友E:
9V→5V:LM7805(TO-220封装,最大输出1.5A);
5V→3.3V:AMS1117-3.3(SOT-223封装,最大输出1A)。

网友F:
两级降压(DCDC + LDO)

网友G:
LM2596固定输出模块

网友H:
若系统对电源噪声敏感,可在 3.3V 输出端增加 LC 滤波电路

网友I:
LM2596-5.0

网友J:
MP1584EN 3A可调模块

网友K:
根据电流需求、效率要求、成本限制选择线性或开关稳压器

网友E:
全部采用线性稳压器

网友L:
并联TVS二极管 防浪涌

网友F:
高效模块可以减少能量损耗,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M:
输入电源正负极需加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N:
优先选MP2307

网友O:
使用开关稳压芯片

网友:
LM2596降压模块

网友P:
LM7805+AMS1117

网友I:
输入端必须加电容(如10μF电解+0.1μF陶瓷),滤除电源噪声;

输出端需加滤波电容(如10μF电解+0.1μF陶瓷),降低稳压模块的输出纹波;

开关稳压器需额外添加π型滤波(电感+电容),抑制高频干扰。

网友Q:
5V 转换采用开关稳压器

网友R:
低噪声LDO方案AMS1117-5.0/3.3

网友S:
DC-DC模块满负荷工作时发热明显,需预留散热空间或粘贴散热片

网友T:
输入端并联10μF电解电容(滤除低频纹波)+0.1μF陶瓷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U:
可增加一个 PMOS 管反接保护电路

网友V:
9V 转 5V/3.3V 电源稳压模块分线性稳压和开关稳压两类。线性稳压(如 7805、AMS1117)结构简单、纹波小,但效率低、发热大;开关稳压(如 LM1117-3.3、MP1584)效率高(80%+)、发热少,适合大电流场景。模块多集成滤波电容和保护电路,输入 9V,输出可切换或固定 5V/3.3V,适配不同电子设备供电需求。

网友W(2025-10-05):
9V to 5V/3.3V 电源稳压模块可将 9V 输入电压稳定转换为 5V 或 3.3V 输出。该模块主要有线性稳压和开关稳压两种类型。线性稳压如 AMS1117,纹波小但效率低、发热大;开关稳压如 LM2596,效率高、发热少,适合大电流场景。

网友X:
88.28KB的文件大小,应该包含了模块的详细设计和使用说明,有需要的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Y:
选择稳压器时,看需求是追求高效率还是控制成本,线性稳压器适合低功耗,开关稳压器效率高但成本稍高。

网友Z:
为减少电源噪声,3.3V输出端可接入LC滤波器,有效抑制噪声干扰。

网友AA:
模块化设计降低能量浪费,增强系统运行效率。

网友AB:
在电路中添加PMOS管反接保护,能防止电流反向流过,保护电路不受损害。

网友AC:
使用满载DC-DC模块时,散热至关重要,确保周围有足够空间散热或贴散热片。

网友AD:
这是用于将9伏电源转换成稳定5伏或3.3伏输出的模块,常见于电子设备电源供应。

网友AE:
接电源时,记得先装二极管,防止电源接反损坏电路。

网友AF(2025-11-10):
9V 转 5V/3.3V 稳压模块能将 9V 输入转换为稳定的 5V 和 3.3V 输出。多采用 DCDC+LDO 架构,如先经 XL6009 等芯片降压至 5V,再通过 RT9193 等 LDO 得到 3.3V。模块带保护功能,输出纹波低,适配单片机、传感器等低压设备,广泛用于嵌入式系统供电,安装方便且成本低。

网友AF:
9V 转 5V/3.3V 稳压模块是嵌入式常用供电模块,多采用 “DCDC+LDO” 架构:先通过 XL6009、LM2596 等 DCDC 芯片将 9V 降压为 5V,再经 AMS1117、RT9193 等 LDO 芯片稳压至 3.3V。具备过流、短路保护,输出纹波小、效率高,适配单片机、传感器等低压设备,接线简单,成本低廉。

网友AF:
9V 转 5V/3.3V 稳压模块可将 9V 输入高效转换为双路稳定输出,常采用 DCDC 降压 + LDO 稳压架构。前级用 LM2596 等芯片将 9V 降至 5V,后级经 AMS1117 等得到 3.3V,带过流、短路保护,纹波小、效率高。体积小巧,接线简单,适配单片机、传感器等低压设备,是嵌入式系统常用供电方案。

网友AG:
1117稳压器不错,但考虑具体应用需求,可能有更优选项,如低噪声、低功耗等。

网友AH:
在3.3V输出端加LC滤波器能显著降低电源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