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ART 如何在确保接收工同时进行大数据的连续传输?

楼主(2025-03-31):
有一个 uart的 应用需要连续发送大量数据。但是这个uart还需要接受配置信息。

实际测试中,将接收用中断实现,在接受数据时,发送数据有丢包现象。

该如何优化串口收发呢?

网友A:
串口是全双工的通讯外设接口,感觉上应该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会不会是对端无法实现全双工,才导致的看上去“异常”了

网友B:
要定义一个数据帧(包),譬如 cdbus 格式
然后以数据帧(包)为单位进行收发
你收发是半双工还是全双工?
全双工的话,正确配置的情况下发送不会影响接收

譬如接收使用环形缓冲,不需要中断参与

如果接收需要中断参与,那么其它中断(譬如串口发送完成中断)可能会让串口接收的中断不能第一时间处理接收事务,导致丢数据

网友C:
发送和接收同时进行,建议使用 DMA,让 UART 发送和接收都走 DMA,减少 CPU 负担。

网友D:
你的接收是用中断的,那接收中断的处理函数里会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导致发送中断被影响?

网友E:
试试用 FIFO(环形缓冲区) 处理 UART 接收,避免中断处理时间过长影响发送。

网友F:
串口发送时可能会被接收中断打断,试试把 发送放到一个独立的 FreeRTOS 任务 里,降低竞争影响。

网友G:
你的波特率是多少?如果太低,可能发送数据还没发完,新的数据就过来了,导致丢包。

网友H:
STM32F4 的 UART 支持 双缓冲模式 DMA,你可以用 DMA 在后台自动收发,减少 CPU 介入。

网友I:
你有尝试过 流控(RTS/CTS) 吗?硬件流控可以确保发送端不会超出接收端的处理能力。

网友J:
发送数据时,可以 分块发送,先确认上一块数据传输完成后再继续,避免数据堆积导致丢包。

网友K:
在发送数据时,试试看先 提高 UART 优先级,让发送中断比接收中断更优先执行。

网友L:
你是在裸机环境下实现的吗?如果用了 FreeRTOS,考虑用 消息队列或信号量 控制发送逻辑,避免任务之间冲突。

网友M:
接收缓冲区足够大,以防止数据溢出。可以使用循环缓冲区来管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N:
不同型号的 STM32 对 DMA 通道和缓冲区大小有限制,需参考芯片手册。

网友O:
对于大数据传输,使用 DMA

网友P:
使用DMA循环模式或中断+环形缓冲区管理数据。

网友Q:
优先使用 DMA。

网友R:
结合 DMA 和空闲中断。

网友S:
如果通信双方支持流控制,可以启用硬件流控制(如 RTS/CTS)或软件流控制(如 XON/XOFF),以确保数据的可靠传输。当接收缓冲区接近满时,发送流控制信号,暂停发送方的数据发送;当缓冲区有足够空间时,恢复数据发送。

网友T:
合理配置中断优先级,确保UART接收中断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U:
在主循环中定期检查接收缓冲区中的数据

网友V:
使用 DMA 接收数据到环形缓冲区或双缓冲区。

网友W:
对于大数据量的传输,可以将数据分成多个数据包进行传输。在每个数据包中添加包头、包尾和校验信息,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X:
使用DMA进行大数据传输

网友Y:
主程序定期从环形缓冲区读取数据。

网友Z:
设计合理的接收缓冲区,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存储连续传输的数据。可以采用循环缓冲区的方式,当缓冲区满时,覆盖最早的数据,避免数据溢出。同时,要实现缓冲区的读写指针管理,确保数据的正确读写。

网友AA:
在UART接收中断或DMA回调中,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入环形缓冲区。

网友V:
在主循环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准备下一次发送的数据。

网友AB:
接收中断和 DMA 配置

网友V:
根据数据传输速率和系统处理能力,合理设置缓冲区大小,避免溢出。

网友AC:
合理配置中断优先级,避免阻塞式操作。

网友AD:
当需要发送大数据时,启动 DMA 发送,无需等待发送完成。

网友W:
分配足够的DMA缓冲区来存储连续传输的数据。

网友AE:
优化数据处理代码,减少不必要的操作和延迟。

网友AF:
配置 DMA 通道,将 UART 接收的数据直接传输到内存缓冲区

网友AG:
对于稳定的短距离传输场景,可以选择较高的波特率如 115200bps 甚至更高;而对于干扰较大的环境,可适当降低波特率。

网友AC: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串口调试助手验证通信质量。

网友AH:
使用FIFO缓冲区,将UART接收到的数据暂存,中断服务程序只需将数据写入FIFO,主程序处理FIFO数据,防止中断处理过长阻塞UART发送。

网友AI:
如果处理函数时间太长,可能影响发送中断。要确保中断处理快速,避免阻塞。

网友AJ:
增加DMA呗,这样处理起来速度也快

网友AK:
用中断和DMA可以实现。

网友AL:
中断或DMA回调时,先将数据存缓冲区头,更新头指针,注意锁或原子操作防止数据覆盖。

网友AM(2025-04-30):
使用DMA能够极大地提升数据接收和发送的效率,避免CPU频繁中断,减轻CPU负担,同时实现高速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