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定时器在中断模式下触发 ADC 转换,转换完成后触发ADC中断

楼主(2025-03-31):
用定时器中断触发 adc开始转换,转换完成后调用 ADC IRQ 处理程序。

目前可以进入定时器中断,但是还没有成功进入ADC中断程序。

请教这种中断嵌套想法是否可行?需要什么样的操作流程?

网友A:
可以通过 HAL_ADC_GetValue() 获取 ADC 转换结果,并进行后续处理。

网友B:
你的 ADC 中断开启了吗?检查 HAL_NVIC_EnableIRQ(ADC_IRQn); 是否调用,并且优先级是否合适。

网友C:
你用的是 HAL_ADC_Start_IT() 吗?如果用的是 HAL_ADC_Start(),它不会触发中断,需要手动查询转换完成标志。

网友D:
你的 ADC 转换模式是 单次 还是 连续?如果是 单次,记得每次都要重新启动 HAL_ADC_Start_IT()。

网友E:
你的 ADC 触发源设置对了吗?定时器 TRGO 需要配置为 Update Event,然后 ADC 触发源选择 TIMx_TRGO。

网友F:
你在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 里加了 printf 或 HAL_GPIO_TogglePin() 了吗?有可能中断触发了但你没看到。

网友G:
试试手动触发 ADC 看看能不能进入 ADC 中断?如果 HAL_ADC_Start_IT() 直接调用能触发中断,那说明 TIM 触发有问题。

网友H:
你有没有打开 ADC 的 EOC 标志?ADC->CR2 |= ADC_CR2_EOCS; 让它在每次转换完成后触发 EOC 中断。

网友I:
你的 ADC 是用 DMA 还是 普通 模式?如果用了 DMA,它不会触发 EOC,需要看 HAL_ADC_ConvHalfCpltCallback()。

网友J:
ADC_IRQHandler() 有没有被正确重定向?检查 startup_stm32f2xx.s 里 ADC_IRQHandler 对应的是不是你的 ADC 处理函数。

网友K:
试试提高 ADC 中断的 NVIC 优先级,让它比 TIM 更高,可能是 TIM 中断占用了太长时间导致 ADC 中断无法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