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脱离MDK用什么软件和硬件给HC32F460烧写HEX文件?

楼主(2025-03-31):
原来我以为可以把编译好的hex文件放到MDK的工程里就能用mdk的flash下载功能给HC32F460烧写呢,但是实际一试发现,这招不行,下载到芯片里的程序还是mdk工程里的程序,不是我后复制进去的HEX文件。
我下载了SEGGER J-FLASH,但是里面没有HC32F460的芯片
我还下载了XHSC ISP,用个usb转串口模块,但是连不上芯片

网友A:
你可以搜索"Power Writer",这也是和ST-LINK一样的烧录/仿真器,支持很多国产MCU,包括华大,我也在用. 最关键是价格便宜.

网友B(2025-05-07):
你可以使用jlink的,jlink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C:
你要是生成的固件就是hex,可以用dap或者jlink都行

网友D:
一般就是烧录工具均可以的

网友E:
话说,小华是不是也有相关的烧录工具啊,你找找就可以了

网友F:
脱离MDK(Keil)开发环境,可以通过其他专业编程工具和硬件烧录器为HC32F460烧写HEX文件

网友G:
J-Link调试器支持ARM Cortex-M内核的调试与烧录,HC32F460基于Cortex-M4内核,完全兼容

网友H:
ST-Link调试器,虽然主要适配STM32系列,但通过配置JTAG/SWD接口协议,可兼容HC32F460。

网友I:
使用OpenOCD等开源工具链配置ST-Link与HC32F460的通信协议。通过命令行或图形界面加载HEX文件进行烧录

网友J:
华大官方烧录工具,其实华大半导体提供专用烧录软件,支持HC32F460系列芯片。集成芯片识别、参数配置与烧录功能,操作简便。

网友K:
IAR Embedded Workbench支持ARM Cortex-M内核的集成开发环境,内置Flash烧录功能。

网友L:
用SEGGER J-FLASH可以下载,添加芯片型号和烧录文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