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发烫

楼主(2025-03-31):
手动绕制了4个变压器,绕制的圈数一样,2个是双股并绕, 2个是逐层绕制。  初级60T,输出AC60V,  次级45T,输出接近44V,波形正常,次级开路状态(不带负载,挂了一个示波器探头x10档),其中一个逐层绕制的上电约1分钟左右,发烫,将麦拉片胶带烧毁了。  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没?  目前个人怀疑有点怀疑是不紧密,线之间有空隙,不知道还有哪些影响?  谢谢。

网友A:
铜丝漆包线破了短路了吧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变压器?磁芯尺寸多少?通的交流电是多少频率?
变压器的每伏匝数是跟铁芯参数严重相关的,决定了空载励磁电流的大小,不是随便想弄多少就弄多少的。

一般几百瓦的工频变压器,每伏匝数才大概1匝,小功率的变压器,每伏需要很多匝。
你看看是不是因为匝数太少,导致空载励磁电流太大造成的。
另外,槽满率是多少?按道理,变压器的绕组要刚好满槽,效率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丝漆包线破了短路了吧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网友C:
最基本的参数都没有提供,变压器功率(磁芯型号)、输入电压和频率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参数都没有提供,变压器功率(磁芯型号)、输入电压和频率几何? ...

RM12, 输入频率21khz, 初级,次级各两层,都是满绕。 输出空载。

网友D:
测下初级电流是多少,估计不少,输出不是45V是因为输入电压被拉下来了,测试时空载,然后和次级串联,注意同名端(绕线方向),再测试空载电流,如果不能接近匝数比的平方关系加加线后测试,就是匝数从50到100,电流从4A降到1A左右,因为线阻和损耗,不会相等;
如果没有满足平方关系,说明线圈太少,磁芯饱和,加线
如果已经满足就要达到所需电流了,一般用满载的5%就好,当然1-10%的都有,你随意\
可以用比较低的电压测试,比如1V,得到1V的匝数,但要更粗的线和电压源,只是少几匝,好摆弄

网友E:
绕组内部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下初级电流是多少,估计不少,输出不是45V是因为输入电压被拉下来了,测试时空载,然后和次级串联,注意同名端 ...

输入一个21khz正玄波,输出也是正玄波交流信号,应该不可以考虑同名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一个21khz正玄波,输出也是正玄波交流信号,应该不可以考虑同名端吧。 ...

看过参数了,感觉问题不大,估计有地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参数了,感觉问题不大,估计有地方短路

也是这么怀疑,初级应该没短路  次级用的漆包线是绕制在泡沫上(二次缠绕提供的),不排除次级漆包线有损伤导致短路,中间温度很高,把屏蔽层上焊锡(初级绕制后用铜皮绕了一圈屏蔽层,用线引出到管脚 )都烧融化了。 怀疑是次级短路。

网友F:
次级绕组线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参数了,感觉问题不大,估计有地方短路

一个变压器 昨天通电测了30分钟,今天上午通电测了10分钟没问题, 刚才拿来测下次级空载电压,上电一分钟不到,就冒烟了。没发现哪问题勒。(个人经常绕开关电源变压器,之前也绕过隔离变压器) 这次就出现这个状况,很奇怪。  隔离变压器测试时,次级可以开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变压器 昨天通电测了30分钟,今天上午通电测了10分钟没问题, 刚才拿来测下次级空载电压,上电一分钟 ...

去买一个能测电感的万用表方便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买一个能测电感的万用表方便排查

手上有LCR表,怎么排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上有LCR表,怎么排查?

测电感值,和Q值。
对比理论值或者标准变压器。
Q值10以下的应当就是内部短路的。
电感值偏低30% 以上,不是短路,就是磁芯或者装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电感值,和Q值。
对比理论值或者标准变压器。
Q值10以下的应当就是内部短路的。

对比手上自己绕的变压器:正常(没烧的)电感都是25mh左右,Q值11,  烧了后的变压器电感是23左右,Q值变成6了。  按照兄弟说的:Q值低于10就是内部短路了。 烧了发烫的 应该是内部短路,我现在在找是什么原因导致手上的烧了?变压器设计不合理?  重新调整了输入电压为AC70V 频率20K, 输出4路,参数如图,单层顺绕和两层并绕都试过 都会出现烧变压器现象。  有没有专家用经验或计算公式帮忙评估下 参数是否合理。谢谢。

网友G:
初级已经给定:AC70V  0.35   70匝  功率约20W左右,这是决定性的参数。在这个参数下变压器磁芯大小就已经决定了。假如让你做个1:1的变压器,你后级匝数应该是多小?你后面是降压,知道应该怎么调整了吧? 你原来次级匝数是怎么算出来的?还不明白找我的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电感值,和Q值。
对比理论值或者标准变压器。
Q值10以下的应当就是内部短路的。

老师,你说的这个“Q值10以下的应当就是内部短路的” 这个应该很对我的问题,刚才重新绕了一个,感量正常,但每个回路测试出来的Q值都小于1,  明显异常, 上电试了下,一分不到就发烫,请问:除开线内部短路问题,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导致Q值偏低勒?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你说的这个“Q值10以下的应当就是内部短路的” 这个应该很对我的问题,刚才重新绕了一个,感量正常 ...

工作频率超低超高时Q值也会很低。

Q值可以理解为一个周期内存储的最高能量与损耗能量之比。

所以Q值低发热增加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频率超低超高时Q值也会很低。

Q值可以理解为一个周期内存储的最高能量与损耗能量之比。

1,初级绕完后,测量Q值约20几,绕两层绝缘胶带,再绕一层铜膜,Q值立马降低到几。-----若不使用铜膜屏蔽又担心噪声。
2,减少铜膜宽度能提供Q值,但很奇怪,将铜膜用绝缘胶带缠绕再测量,Q值又降低了。  很奇怪为什么之前绕的几个同样适用了铜膜屏蔽,Q值就有18.  缠绕工艺是一样的。  老师能否指点下 还有什么方法既能满足噪声,又能提高Q值的。谢谢

@xch :QQ 309697801
@xch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2015年前绕过开关电源变压器,可能有些工艺记错了。感谢指点,4号重新绕了一个,按照老师指点的,铜膜屏蔽层首尾两端重叠但做了绝缘处理,没有直连。 每层Q值都是单元20, 现在应该找到根本原因了,再次感谢。 帮忙我解决大问题了,方便加你一个微信吗?请你喝杯奶茶。
xch
@jsh560 :内置的铜箔两端要绝缘。要不然相当于一圈短路的线圈。 外置的铜箔才允许短路,减少漏磁。
@xch :初级完成后,初级线圈包裹两层绝缘胶带,在绕一层铜膜,宽度约4mm,大概在绕线中间。
xch
铜箔是绕组层间还是变压器整体外部包裹?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初级绕完后,测量Q值约20几,绕两层绝缘胶带,再绕一层铜膜,Q值立马降低到几。-----若不使用铜膜屏蔽 ...

包铜箔的照片传上来看看。是不是铜箔闭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面图类似你这个,明天我再绕一个,测试过程中拍照给你看看,看看能还原现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应该是我屏蔽层首尾连在一起了。刚才百度确认了,我的绕法有问题。明天抽空再去绕一个试试。再次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的回复 指点。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H:
变压器发烫可能是由于绕组的绝缘不良或者绕制过程中存在空隙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级已经给定:AC70V  0.35   70匝  功率约20W左右,这是决定性的参数。在这个参数下变压器磁芯大小就已经 ...

老师,请教下 你是怎么通过AC70V 0.35线径,70Ts估算出变压器功率的?  经验公式还是有标准的计算公式,能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G:
常识:0.35通过电流0.45A  电压*电流  在变压器中使用要降额还有效率因素及安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