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的RTC_Tamper求助!

楼主(2025-03-31):
请问有GD32L233的RTC_Tamper的例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例程一般上官网找吧

网友B:
RTC Tamper是实时时钟的一个安全特性,用于检测对RTC寄存器或备份寄存器的非法访问或篡改。

网友C:
当检测到入侵事件时,可以触发中断并执行相应的安全处理程序

网友D:
参考GD32官方库:检查GD32L23x标准外设库中的gd32l23x_rtc.c/h文件,里面通常包含Tamper功能的API接口

网友E:
结合备份寄存器使用,Tamper功能常与备份寄存器(BKP)配合使用,可以在检测到入侵时清除敏感数据1

网友F:
确认您的硬件设计已将Tamper引脚连接到正确位置,确保Tamper引脚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这种应该有例程直接弄吧

网友G:
参考STM32的Tamper实现,GD32与STM32在RTC模块上有相似架构,STM32的例程可作参考

网友H:
建议楼主可以查看GD32L233评估板资料,部分评估板可能提供相关例程

网友I:
您可以联系GD32技术支持的啊,GD的技术支持还可以的

网友J:
这个RTC tamper是啥?是普通的RTC操作吗?

网友K:
其实估计官方例程应该会有,就是相关于内部RTC的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