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XC27x6X Series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31):
产品手册
PSOC™汽车微控制器用于人机界面、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的汽车微控制器
英飞凌的 PSOC™汽车微控制器是专为车载人机界面(HMI)、智能传感及通用应用设计的高性能解决方案。该系列产品基于低功耗 ARM® Cortex®-M0/M0 + 内核,集成 5th generation CAPSENSE™技术,支持电容、电感及多模式传感,可在复杂环境中实现可靠触控响应,即使戴厚手套或表面有水渍仍能稳定工作。其高集成度设计包含 12V 直驱能力、LIN/CXPI/CAN-FD 通信接口及硬件安全模块(AES/SHA/TRNG),满足 ISO 26262(ASIL B/C)和 ISO 21434 安全标准。通过 ModusToolbox™开发平台和 AI 算法支持,可快速实现从原型设计到量产的全流程开发,适用于汽车门把手、方向盘开关、触摸屏、电池管理等场景,帮助客户缩短开发周期并提升产品可靠性。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英飞凌微控制器产品组合覆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及汽车等高安全要求领域。工业系列包括 XMC1000(Cortex-M0,32-48MHz)和 XMC4000(Cortex-M4,150MHz),支持多协议通信与电机控制,适用于工业自动化和消费设备。无线充电控制器支持 Qi/AirFuel 标准,功率覆盖 2.5W 至 200W。PSoC 系列集成 CapSense 技术,如 PSoC 6 双核架构(Cortex-M4/M0+),支持 BLE 和 USB,适用于智能传感与低功耗物联网应用。汽车领域推出 AURIX TC2x/TC3x(TriCore,300MHz)满足 ASIL-D 安全等级,用于 ADAS 和动力系统;TRAVEO T2G(Cortex-M4/M0+)专注车身控制,集成 LIN/CAN-FD 接口。所有产品均提供高可靠性设计及安全模块,适配多样化市场需求。

产品描述
XC27x6X™下一代动力传动微控制器,具有32/16位性能
英飞凌 XC27x6X 微控制器是 XC2700X 家族的高性能成员,专为动力传动应用设计。其 C166S V2 CPU 主频 66MHz,支持 15ns 单周期指令执行,包含 16x16 位乘法和 32/16 位背景除**能,适用于实时控制场景。片上集成 768KB Flash、51KB RAM 及 2KB 双端口 RAM(DPRAM),支持快速数据存储与交换。外设包括 8 通道事件控制器(PEC)、24 通道同步 A/D 转换器(1-2μs 转换时间)及多 CAN 接口(2 节点,64 消息对象),满足复杂通信需求。提供 100/144 引脚 LQFP 封装,支持 - 40°C 至 + 125°C 宽温范围,单电源 3.0-5.5V,适用于汽车动力系统、摩托车电机控制等场景,具备高可靠性与系统成本优化特性。

用户手册
XC2700 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卷1(共2卷):系统单元
英飞凌 XC2700 系列微控制器是专为动力传动系统设计的高性能 16/32 位单芯片解决方案,基于 C166SV2 内核,主频 66MHz,支持 15ns 单周期指令执行,集成 16×16 位乘法和 32/16 位背景除**能,适用于实时控制场景。片上集成 768KB Flash、51KB RAM 及 2KB 双端口 RAM(DPRAM),支持快速数据存储与交换,外设包括 8 通道事件控制器(PEC)、24 通道同步 A/D 转换器(1-2μs 转换时间)及多 CAN 接口(2 节点,64 消息对象),满足复杂通信需求。提供 100/144 引脚 LQFP 封装,支持 - 40°C 至 + 125°C 宽温范围,单电源 3.0-5.5V,适用于汽车动力系统、摩托车电机控制等场景,具备高可靠性与系统成本优化特性。其架构支持模块化扩展,通过 XBus/LXBus 接口可集成专用外设,满足多样化应用需求。

XC2700 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第2卷(共2卷):外围设备
英飞凌 XC2700 系列微控制器的外围设备手册(第 2 卷)聚焦于通用定时器单元(GPT)、实时时钟(RTC)及模数转换器(ADC)的详细设计与功能。GPT 模块包含两组定时器(GPT1 和 GPT2),支持灵活的定时、计数及捕获 / 比较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和电机驱动等场景。其核心定时器 T3 和 T6 具备 16 位精度,可通过编程实现递增 / 递减计数、门控模式及增量接口模式,同时支持外部中断和同步控制。RTC 模块提供 48 位计时功能,支持长期时间测量及系统时钟操作,可配置为实时时钟或周期性中断源,满足低功耗应用需求。ADC 模块集成两个独立内核,支持 10 位高速转换(<1μs),具备多通道扫描、同步采样及数据滤波功能,适用于工业传感器信号采集与处理,其灵活的中断机制可有效降低 CPU 负载。手册详细阐述了各外设的寄存器配置、操作模式及应用示例,为系统设计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C166S 版本2   16位微控制器
英飞凌 C166S V2 是一款高性能 16 位微控制器,基于 C166 内核架构,专为实时控制与数字信号处理(DSP)优化。其 5 级执行流水线与 2 级预取流水线支持单周期指令执行,主频达 66MHz,集成 16×16 位乘法器和 32/16 位除法单元,支持 MAC 指令加速信号处理算法。片上集成 3KB 双端口 RAM(DPRAM)和 24KB SRAM,支持快速数据存储与交换,外设包括 8 通道事件控制器(PEC)、多 CAN 接口及硬件安全模块,满足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需求。通过灵活的寄存器组切换与地址管理机制,支持多任务实时处理,适用于电机控制、电源管理及嵌入式系统开发,具备低功耗与高集成度特性。

数据表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Alpha系列
英飞凌 XC2766X 微控制器是 XC2000 系列的高性能成员,支持 16/32 位混合架构,专为实时控制与通信应用设计。其集成 768KB Flash、64KB PSRAM 及 16KB DSRAM,提供高速数据存储与处理能力。外设包括 5 个 CAN 节点、6 个串行通道及 11+5 通道 ADC,支持复杂工业通信与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内置 CCU60/1/2/3 捕获 / 比较模块,适用于电机控制与信号处理。该系列提供 SAK-XC2060-96F80L 等型号,兼容 SAK-XC2766X-96FxxL66 等基础类型,满足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等高可靠性场景需求,具备低功耗与模块化扩展特性。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
英飞凌 XC2766X 是一款高性能 16/32 位微控制器,基于 C166SV2 内核,主频达 80MHz,支持单周期 16×16 位乘法和 32/16 位除法,适用于实时控制与数字信号处理场景。片上集成 768KB Flash、32KB PSRAM、16KB DSRAM 及 2KB DPRAM,提供高速数据存储与交换能力。外设包括双 10 位 ADC(16 通道)、多 CCU6 捕获 / 比较单元及 MultiCAN 接口(2 节点),支持复杂工业通信与电机控制。其外部总线控制器支持 8/16 位数据宽度,可扩展至 12MB 外部存储器,满足多样化应用需求。该器件采用 LQFP-100 封装,工作电压 3.0-5.5V,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等高可靠性领域。

XC2786X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
英飞凌 XC2786X 是一款高性能 16/32 位微控制器,基于 C166SV2 内核,主频达 80MHz,支持单周期 16×16 位乘法和 32/16 位除法,适用于实时控制与数字信号处理场景。片上集成 768KB Flash、32KB PSRAM、16KB DSRAM 及 2KB DPRAM,提供高速数据存储与交换能力。外设包括双 10 位 ADC(24 通道)、多 CCU6 捕获 / 比较单元及 MultiCAN 接口(2 节点),支持复杂工业通信与电机控制。其外部总线控制器支持 8/16 位数据宽度,可扩展至 12MB 外部存储器,满足多样化应用需求。该器件采用 LQFP-144 封装,工作电压 3.0-5.5V,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等高可靠性领域。

应用手册
汽车应用指南我们让汽车清洁、安全和智能。
英飞凌汽车应用指南聚焦清洁、安全与智能三大核心方向,提供覆盖车身控制、动力总成及新能源汽车的全面解决方案。安全领域采用 AURIX™多核微控制器,支持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结合 XENSIV™传感器与 OPTIREG™电源管理 IC,实现安全气囊、电子助力转向等系统的高可靠性。车身控制模块集成 LIN/CAN 通信与 PROFET™智能开关,支持 LED 照明及分布式架构。动力总成方面,48V 微混合动力方案通过 OptiMOS™ MOSFET 与 32 位 MCU 优化能效,而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涵盖牵引逆变器、DC-DC 转换器等,采用 IGBT 模块与 CoolMOS™技术提升性能。汽车安全方案结合 OPTIREG™ TPM SLI 9670 与 AURIX™硬件安全模块,支持 OTA 升级与 V2X 通信加密,确保车联网时代的信息安全。

应用文档
EMC和系统-ESD设计指南用于电路板布局
英飞凌的《EMC 和系统 - ESD 设计指南用于电路板布局》提供了针对 PCB 设计的电磁兼容性(EMC)与静电放电(ESD)防护的全面指导。文档强调通过优化电源分配、信号路由及去耦策略降低辐射,建议采用多层 PCB 结构以减少阻抗并利用电源 / 地平面的屏蔽效应。对于微控制器应用,推荐使用低 ESL 封装的陶瓷电容并尽可能缩短引脚到电容的连接路径,同时建议在高速信号路径中采用传输线设计与阻抗匹配技术。系统级 ESD 保护需结合板级 TVS 二极管与电容,确保保护元件贴近连接器等入口点以抑制电流扩散。此外,文档特别指出未使用引脚的处理方法及仿真工具在优化布局中的重要性,为工程师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设计框架。

XC2000系列16位带SCU驱动器的电源管理长入式处理号16170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16 位带 SCU 驱动器的电源管理》应用指南(AP16170)提供了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程序的详细设计方案,支持多种工作模式优化功耗与性能。文档重点介绍了 SCU 驱动如何通过正常模式、停止模式及快速启动待机模式(FSM)实现动态电源管理,允许用户通过配置工具生成参数文件以优化时钟频率和唤醒机制。其支持的功能包括外部中断唤醒(ESR 引脚)、时钟源切换(晶振 / 外部时钟 / 内部 5MHz)及多模式唤醒策略,特别适用于需要低功耗与快速响应的嵌入式场景。文档通过应用示例展示了基于 LIN 协议的唤醒实现流程,并强调了代码存储于 PSRAM/SBRAM 的关键配置步骤,确保系统在休眠状态下的可靠唤醒与恢复。该方案通过 SCU 配置工具简化开发流程,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需求领域。

XC2000/XC166 EEPROM仿真驱动程序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的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AP16183)通过 Flash 存储器模拟 EEPROM 功能,支持动态擦写管理与地址映射。该方案采用循环覆盖机制,将 Flash 划分为多个数据块,通过头部校验确保数据有效性,并提供基本模式与高级模式两种操作方式。基本模式自动处理擦写流程,适合非时序敏感场景;高级模式允许用户控制擦除操作,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驱动支持多页读写、数据完整性校验及系统复位后的自动恢复,通过配置参数可灵活调整数据块大小、地址掩码等参数。其优势在于延长 Flash 寿命(通过算法平衡擦写次数),并提供示例代码与配置工具简化开发,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低成本非易失性存储的嵌入式系统。

AP1618313: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存储重要数据(如配置信息、校准数据等)的常用组件,这些数据需在设备断电后仍能保留。然而,有些嵌入式系统受限于成本、空间或其他因素,未配备专门的 EEPROM 硬件。或者,开发者希望利用其他存储资源(如微控制器内部的闪存)来模拟 EEPROM 的功能。AP1618313 文档提供的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就能满足此类需求。该文档详细阐述了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的工作原理。它借助微控制器内部的存储资源(如闪存),模拟出 EEPROM 的读写特性。具体来说,驱动程序能实现按字节或页对数据进行读写操作,也能进行数据的擦除和保存,就像使用真实的 EEPROM 一样。文档会说明如何根据不同的硬件平台和应用场景来配置这个驱动程序。例如,针对不同类型的微控制器,需要调整一些参数以确保驱动程序能正常工作。同时,还会给出完整的代码实现,并配有详细的代码注释,方便开发者将其集成到自己的项目中。此外,文档会对驱动程序的性能进行分析,包括读写速度、数据可靠性等方面。例如,由于使用的是模拟方式,读写速度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文档会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应的优化建议,帮助开发者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和稳定性,确保数据的准确存储和读取。

AP1617011:基于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程序的电源管理
在当今的嵌入式系统应用里,电源管理是一个核心课题,它直接关联着设备的续航表现、运行稳定性以及整体性能。系统控制单元(SCU)在微控制器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犹如整个系统的 “大脑”,能够对系统的各个组件进行全面监控与精准调控,在电源管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AP1617011 文档围绕如何借助 SCU 驱动程序实现高效且智能的电源管理展开详细阐述。首先,它深入剖析了 SCU 在电源管理中的工作原理。SCU 具备敏锐的感知能力,能够实时捕捉系统的不同运行状态,比如系统处于忙碌的活动状态、相对清闲的空闲状态,或者为了节省电量而进入的睡眠状态等。基于这些精确感知到的状态信息,SCU 驱动程序会迅速做出反应,对电源进行动态且灵活的调整。在电源调整方面,主要体现在对电源电压和频率的精准把控上。当系统处于空闲状态时,驱动程序会降低电源电压和频率,就像给系统踩了一脚 “刹车”,让系统以较低的能耗维持基本运行,从而有效降低功耗,延长设备的电池续航时间。而当系统需要处理复杂任务,进入高负载的活动状态时,驱动程序会及时提高电源电压和频率,为系统提供充足的 “动力”,确保系统能够快速、稳定地完成任务,保证系统的高性能运行。为了让开发者能够顺利地将这种先进的电源管理方案应用到实际项目中,文档提供了详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一方面,介绍了 SCU 驱动程序的具体配置方法,包括如何对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设置,如何调整各种参数以适应不同的硬件平台和应用场景。另一方面,给出了清晰的初始化流程,就像为开发者绘制了一张详细的 “路线图”,引导他们逐步完成驱动程序的初始化工作。同时,文档中还包含了丰富的代码示例。这些代码示例就像是一个个生动的 “案例”,展示了在不同的实际场景下,如何编写程序来调用 SCU 驱动程序,实现对电源的智能管理。此外,针对开发者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文档提供了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给出了性能优化建议。这些内容就像是开发者的 “贴心助手”,帮助他们避免在开发过程中走弯路,提高系统的电源使用效率,进一步延长设备的电池使用寿命,最终提升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AP1616811:系统控制单元(SCU)电源管理驱动程序
在嵌入式系统设计中,电源管理是提升系统性能、延长设备续航的关键。系统控制单元(SCU)作为微控制器核心,可监控和协调系统各部分,在电源管理方面作用重大。AP1616811 文档围绕 SCU 电源管理驱动程序展开,介绍其工作原理、配置方法和应用案例。该驱动程序能根据系统不同运行状态(如空闲、活动、睡眠)动态调整电源。在空闲时,它会降低电源电压和频率以减少功耗;活动时,恢复正常供电保证性能;睡眠时,进入低功耗模式进一步节能。文档详细说明驱动程序配置,包括设置寄存器参数、启用中断等。还给出代码示例,展示如何在项目中调用驱动实现电源管理。此外,文档提供常见问题解答和性能优化建议,帮助开发者高效使用驱动,提升系统电源效率和稳定性。

AP16113XC2000/XE166/XC166系列带有MAC单元的XC2000、XE166和XC166微控制器家族的DSP优化指南
英飞凌 AP16113 文档针对 XC2000、XE166 和 XC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MAC(乘法累加)单元提供了全面的 DSP 优化指南。该指南重点介绍了基于 C166S V2 内核的 MAC 单元架构,支持单周期 16×16 位乘法与 32 位累加操作,通过哈佛结构实现数据与指令的并行处理。文档详细说明了 MAC 指令集、数据寻址模式及寄存器使用规则,并提出多种优化策略:通过数据交织减少内存访问冲突,利用循环展开和软件流水线提升代码效率,结合 DPRAM 与 PSRAM 的无等待特性优化存储访问。针对不同开发场景,指南提供了纯汇编、混合 C / 汇编、内建函数及库函数等实现方案,并通过 FIR 滤波器等示例演示了代码优化方法。通过合理配置指令重排序、避免流水线冲突及利用芯片特定资源(如 PSRAM),可显著提升 DSP 算法的执行效率,适用于汽车电子、电机控制等高实时性需求场景。

XC2000系列交流16111XC2000 系列的中断响应时间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中断响应时间优化指南(AP16111)详细分析了其 C166S V2 内核的中断处理机制。文档定义中断响应时间为请求信号生成至首条指令进入 CPU 流水线的时间,包含外设 / 外部中断(3-11 个 PD 周期)、仲裁阶段(1-2 个 PD 周期)及 CPU 处理(14-28 个 CPU 周期)三部分。通过配置快速寄存器组切换与跳转表缓存(FINTOADDR 等寄存器),可显著减少上下文切换开销(19 周期降至 6 周期),并避免向量表跳转的 4 周期延迟。编译器支持方面,Keil 与 Tasking 工具链提供专用关键字(如_FAST_BANKx_、__registerbank)实现寄存器组自动切换,结合_cached属性直接跳转中断服务程序,进一步缩短响应时间。文档强调通过合理配置 BNKSELx 寄存器与编译器选项,可实现最短 14 周期(80MHz 下 175ns)的中断响应,适用于电机控制、实时信号处理等高实时性需求场景。

应用于16103XC2000/XE 166系列引脚配置、电源和复位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引脚配置、电源及复位指南(AP16103)提供了硬件设计的关键指导。文档重点阐述了电源管理方案,支持单电源(3.0-5.5V)或双电压域(VDDPA/VDDPE)配置,通过嵌入式电压调节器(EVR)和电源监控模块确保系统稳定性。复位机制支持 ESR 引脚触发内部 / 外部复位,可通过寄存器配置实现复位延迟控制,提升系统可靠性。启动模式通过 Port10 引脚组合选择,支持从内部 Flash 或引导加载程序(BSL)启动。文档还详细说明了测试引脚(/TRST、/TESTM)的连接要求,强调去耦电容的布局策略以优化 EMI 性能。通过合理配置 BNKSELx 寄存器与编译器选项,可实现最短 14 周期(80MHz 下 175ns)的中断响应,适用于电机控制、实时信号处理等高实时性需求场景。

XC2000/XE 166系列针脚配置、电源供应和复位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引脚配置、电源及复位指南(AP16146)提供了硬件设计的关键指导。文档强调测试引脚(/TRST 需下拉至地,/TESTM 接 VDDPB)的正确连接以确保正常启动与调试功能。电源管理支持单电源(3.0-5.5V)或双电压域(VDDPA/VDDPE)配置,通过嵌入式电压调节器(EVR)和电源监控模块实现系统稳定性,其中 VDDIM 需 1μF 电容,VDDI1 需 470nF/680nF 电容。复位机制支持 ESR 引脚触发内部 / 外部复位,通过寄存器配置可实现复位延迟控制,提升系统可靠性,例如通过 ESR1 连接 / PORST 实现电源监控。启动模式通过 Port10 引脚组合选择,支持从内部 Flash 或引导加载程序(BSL)启动,调试模式需 / TRST 上拉并配置特定引脚组合。文档还详细说明了去耦电容的布局策略以优化 EMI 性能,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需求场景。

XC2000系列AP16179XC2236N 驱动卡描述
英飞凌 XC2236N 驱动卡(AP16179)专为工业电机控制设计,支持 XC2000 与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丰富接口与数字隔离技术。其硬件配置包括:6 路 PWM 通道(CAPCOM6E)支持三相电机驱动,7 路 ADC 采集电流 / 电压信号,霍尔传感器与编码器接口实现位置反馈,USIC 支持 ASC/SSC/IIC 通信。驱动卡提供 5 kV 隔离的 JTAG、UART 及 CAN 接口,兼容 Infineon DriveMonitor 调试工具,确保高压环境下的安全调试。电源设计分为主电源(VCC)与隔离电源(VCCIO),通过 LED 指示供电状态。用户接口包含电位器(ADC0 通道 13)与状态 LED(P10.13),便于独立操作。PCB 布局优化信号路径,支持直接连接逆变器板,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电机驱动等高可靠性场景。

XC2000/XE 166系列16位微控制器通过CAN BSL(引导加载程序)进行闪存编程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CAN 引导加载程序(BSL)支持通过 CAN 总线实现内部闪存编程,适用于工业与汽车应用场景。其硬件配置需主从设备通过 CAN 总线连接,主设备(如 UConnect-CAN XE164)负责发送初始化帧、数据帧及控制指令,从设备在 CAN BSL 模式下接收并执行擦除、编程操作。通过特定命令(如擦除扇区 0x03、编程页面 0x01 及复位 0x20/0x21),可实现安全可靠的代码更新。文档详细说明通信协议与操作流程,强调使用陶瓷谐振器(解决石英晶体启动时间过长问题)及 Minimon 工具的脚本自动化编程。该方案支持多型号设备(如 XC228xM、XE167FM),通过优化波特率配置(100K-1Mbaud)确保高效通信,适用于现场升级与批量生产场景。

AP1616410:通过 CAN 总线引导加载程序(BSL)对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闪存进行编程
AP1616410 文档提供了借助 CAN 总线引导加载程序(BSL)对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闪存编程的方案。CAN 总线可靠性高、抗干扰强,适用于复杂环境。文档讲解了 CAN 总线和 BSL 原理,指导 CAN 接口配置与 BSL 初始化。对闪存编程的数据格式、传输步骤等有详细说明,并配有代码示例。此外,给出常见问题解决办法与调试建议,可帮助开发者顺利完成固件更新,提高开发效率。

XC2000系列时钟生成和电源管理时钟生成和电源管理 四川大学驱动程序介绍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时钟生成与电源管理 SCU 驱动程序(AP16168)提供了灵活的系统控制解决方案。该驱动支持正常模式、Stop-Over 模式及 Standby 模式,通过配置 Scu_Cfg.h 文件可实现时钟源选择(晶体 / 外部时钟 / 内部 5MHz)、PLL 频率设定及唤醒机制优化。正常模式下,系统时钟可达 80MHz,支持时钟输出测试;省电模式通过关闭非必要模块降低功耗,唤醒源包括定时器、ESR 引脚或外部事件。驱动程序提供代码模板与工具链支持(Tasking VX/Classic、Keil),通过编译器指令实现 PSRAM/SBRAM 代码迁移,确保低功耗场景下的可靠运行。应用示例展示了基于 Stop-Over 模式的 LED 闪烁控制,结合唤醒定时器实现周期性任务,有效平衡性能与功耗。文档强调通过合理配置可避免资源冲突,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高效电源管理的嵌入式系统。

系统测试代码通过高压端子/MTTTY通过系统测试代码控制通过基本系统测试代码通过超级终端/MTttY控制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系统测试代码(AP16151)支持通过 Hyper Terminal 或 MTTTY 工具进行硬件功能验证,适用于原型开发阶段的基本功能测试。该测试代码基于 ASC 协议(19200bps/N81),通过 USIC0 通道 0(P7.3/P7.4)实现与 PC 的通信,支持 LIN 或 RS232 转换(需外接收发器)。其核心功能包括 IO 配置(输入 / 输出模式切换、引脚电平控制)、ADC 通道读取、频率测量及内存 / SFR 读写,可通过命令行或脚本文件实现自动化测试。硬件启动需配置 P10 引脚进入 ASC 引导模式,初始系统时钟为 10MHz(内部 5MHz PLL),支持通过 “X” 命令切换至外部晶振。测试代码支持多封装型号(如 100/144 引脚),通过脚本文件可批量初始化引脚状态,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场景的硬件验证与调试。

AP1615110:系统基础测试代码
AP1615110 所提供的系统基础测试代码,在系统开发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硬件层面来看,其测试代码能够精准检测处理器的运算能力、内存的读写性能以及外设接口的通信稳定性,确保硬件各组件正常工作。在软件方面,可对程序逻辑的正确性以及数据处理的准确性进行严格检验。文档不仅详细阐述了代码的结构,让开发者能清晰了解代码的组织方式和功能模块,还明确了输入输出规范,使得开发者可以按照标准进行测试操作。同时,给出了具体的运行环境配置,为代码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通过运用这些测试代码,开发者能够在系统开发的早期阶段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避免问题在后期不断放大,从而有效降低开发成本,提高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后续的开发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应用于AP16155XC2000/XE系列XC2000/XE166系列微控制器上的ADC结果处理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方案(AP16155)提供了灵活的数据管理机制,支持双通道 ADC 内核独立或同步操作。其结果存储通过 8 个独立寄存器实现,支持通道映射与数据有效标志检测,可通过标准或调试视图访问(RESRx/RESRAx 等)。等待读取模式(WFR)通过设置 RCRx 寄存器的 WFR 位,防止数据覆盖,确保 CPU 及时处理结果。FIFO 缓冲区可由相邻寄存器组成,支持单级或多级结构,通过 FEN 位配置输入 / 输出阶段,避免数据丢失风险。数据滤波功能通过 DRCTR 位启用,支持 4 次采样累加,有效抑制噪声,结果通过 RESRAx 寄存器读取。此外,结果事件中断通过 IEN 位触发,结合服务请求线 SRx 实现异步处理,适用于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文档通过示例代码与测试场景演示了不同配置下的应用,如多通道 FIFO 与滤波结合,为工业控制、电机驱动等领域提供可靠数据处理方案。

AP1615510: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
AP1615510 文档专注于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模拟 - 数字转换器)结果处理技术。ADC 作为嵌入式系统的核心组件,其转换结果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场景的信号分析与决策。文档系统解析了 ADC 模块的硬件特性(如采样率、分辨率、转换模式)及寄存器配置方法,帮助开发者理解 ADC 工作原理。针对 ADC 结果处理,文档提供了数据校准、滤波(均值滤波、限幅滤波等)、缩放等算法实现方案,确保原始数据经过处理后满足应用需求。文档结合实际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代码获取 ADC 结果并进行实时处理,同时给出优化建议(如降低噪声干扰、提升转换效率)。此外,还涵盖常见问题的调试方法,例如 ADC 值异常波动的排查步骤。通过 AP1615510,开发者可高效掌握 ADC 结果处理技术,优化系统信号采集与处理流程,保障设备在复杂环境下的稳定运行。

AP1615010:深入理解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AP1615010 文档旨在助力开发者深入掌握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中 ADC(模拟 - 数字转换器)的相关知识。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ADC 准确转换模拟信号为数字信号是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该文档首先详细介绍 ADC 的基本概念,如采样、量化、编码等原理,以及不同工作模式(单次转换、连续转换等)的特点与适用场景。接着深入剖析 ADC 的硬件结构,包括模拟输入通道、采样保持电路、转换核心等部分的工作机制。同时,对相关寄存器的配置方法进行了细致说明,指导开发者如何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参数,以实现精准的信号采集。此外,文档提供了丰富的代码示例和实际应用案例,展示如何在项目中运用 ADC 进行模拟信号的采集与处理。还给出了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性能优化建议,帮助开发者更好地发挥 ADC 的性能,提高系统的整体质量和可靠性。

XC2000/XE 166 系列了解XC2000/XA166 ADC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模块(AP16150)采用双通道架构,支持并行转换与灵活配置,适用于汽车与工业领域的实时信号采集。其核心特性包括:三个可编程请求源(顺序 / 扫描模式),支持单通道、多通道序列或同步转换,通过仲裁机制实现优先级管理;集成数据滤波功能,可累加 4 次采样结果抑制噪声,结合 FIFO 缓冲区(最多 8 个寄存器)避免数据丢失;支持等待读取模式(WFR)确保 CPU 及时处理结果,防止覆盖风险。此外,ADC 提供 10 位高精度转换,支持参考电压动态选择与通道级限幅中断,适用于电机控制、传感器监测等场景。文档通过示例代码演示了多通道配置与同步采样,强调通过合理配置可优化 CPU 负载与系统响应速度。

AP16145使用增强的中断处理与DAvE
英飞凌 AP16145 文档详细阐述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通过 DAvE 工具实现增强中断处理的方法,重点介绍了中断跳转表缓存与快速寄存器组切换技术。文档指出,中断跳转表缓存(ITC)通过预存中断服务程序地址,消除二次跳转开销,支持最高优先级(12-15 级)中断的直接调用。快速寄存器组切换技术通过 BNKSELx 寄存器预配置目标寄存器组,实现中断上下文的快速切换,显著降低响应时间。DAvE 工具提供图形化配置界面,支持中断优先级分配(16 级)、寄存器组绑定及跳转表缓存设置,例如将 ADC 通道中断分配至本地寄存器组 1/2,并通过 FINTxADDR/CSP 寄存器映射至快速中断向量。示例代码展示了基于 Keil 编译器的中断服务程序实现,验证了通过 DAvE 配置可有效优化实时中断响应,适用于电机控制、传感器信号处理等高实时性需求场景。

AP16130 入门套件XC2000和XE166系列音乐入门 (IIC)
英飞凌 AP16130 文档详细介绍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通过通用串行接口通道(USIC)实现 IIC 通信的方法。USIC 支持双通道独立配置,支持标准(100kbps)与快速(400kbps)模式,可灵活配置为主机或从机,支持 7 位与 10 位地址格式。文档重点阐述了主从模式初始化流程,包括波特率配置(通过 FDRL、BRGH 等寄存器实现 100kbps)、引脚映射(P0.5/P0.6 作为 SCL/SDA)及中断控制。示例代码演示了 7 位与 10 位地址模式下的通信场景,如主机发送 / 接收数据、从机响应等,通过 USIC 的 TBUF/RBUF 寄存器及特定传输格式(TDF_MStart、TDF_STxData)实现数据交互。文档强调通过合理配置 SCTRL、PCRH 等寄存器可确保信号时序与电平规范,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多设备通信的场景。

AP16119XC2000和XE166系列基于XC2000和XE166微控制器家族的快速傅里叶变换
英飞凌 AP16119 文档详细阐述了基于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实现方案,重点优化了实时信号处理场景下的计算效率。文档基于基 - 2 按时间抽取(DIT)与按频率抽取(DIF)算法,支持实数与复数 FFT 转换,通过将 N 点实数 FFT 分解为 N/2 点复数 FFT,减少了 50% 的计算量。针对 XC2000/XE166 的 MAC 单元特性,实现了 16 位定点运算(1Q15 格式),并通过预计算正弦 / 余弦表与位反转索引表提升执行速度。文档提供的库函数支持 2-2048 点 FFT,包含浮点转定点转换(FloatToQ15)、位反转(Bit_reverse)及内核算法(real_DIT_FFT),适用于电机控制、音频处理等高实时性需求场景。性能测试显示,1024 点实数正向 FFT 仅需 109,131 周期(80MHz 主频下约 1.36ms),验证了硬件优化的有效性。该方案通过代码复用与寄存器组切换技术,显著降低内存占用与中断延迟,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高效的频域分析工具。

AP16121XC2000和XE166系列基于XC2000和XE166系列的FIR和IIR滤波器的实现
英飞凌 AP16121 文档详细阐述了基于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FIR 与 IIR 滤波器实现方案,重点利用其 MAC 单元优化数字信号处理效率。FIR 滤波器支持横向、格型及多速率结构,通过 DPRAM 存储延迟线数据,结合 MAC 指令实现高效乘累加操作,16 位定点运算(1Q15 格式)确保精度与速度平衡。IIR 滤波器提供直接形式 1/2、转置形式 2 及级联双二阶等多种实现方式,其中直接形式 2 仅需 N 个静态存储单元,级联结构通过分阶量化降低系数敏感度。性能对比显示,直接形式 2 实现 10 阶 IIR 仅需 2N+23 周期(XC2000 平台),而级联双二阶结构在保证稳定性的同时引入更小量化误差。文档提供完整代码示例,支持编译器优化与寄存器组切换,适用于电机控制、音频处理等实时性要求高的嵌入式场景。

应用程序16129适用于XE166/XE2000音乐入门
英飞凌 AP16129 文档详细介绍了 XE166/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通用串行接口通道(USIC)模块,支持 UART、SPI、IIC 及 LIN 等多种通信协议。文档重点阐述了 USIC 的硬件架构,包括输入 / 输出阶段、波特率生成器及数据移位单元,支持灵活配置以适应不同通信需求。通过具体配置示例,展示了全双工 / 半双工 UART 模式的寄存器设置(如 BRGL、SCTRL 等),并结合 IrDA 红外通信与 LIN 总线协议验证了其工业适用性。针对同步串行通信(SSC),文档详细说明了主从模式下的信号时序与数据帧格式,通过 AT25128 EEPROM 编程案例演示了多从机控制与帧结束处理机制。附录提供完整 C 代码示例,涵盖中断配置、引脚映射及协议栈实现,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等需多协议集成的嵌入式系统开发。

Bootstrap加载器编程芯片闪存使用SMSCXC2000系列使用SSC引导加载程序编程片上闪存
英飞凌 AP16110 文档详细阐述了基于 SSC 引导加载程序的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片上闪存编程方案,支持系统内低成本量产编程。硬件采用 M25P80 串行闪存与 AT25128N EEPROM,通过 SPI 总线实现主从通信,利用 SN74AHC125 缓冲门适配 3.3V/5V 电平,确保信号稳定性。软件分为设置模式与编程模式:设置模式通过 Memtool 工具将引导程序烧录至 EEPROM,并将用户代码存储于串行闪存,支持 16 位 CRC 校验算法(多项式 0x8408);编程模式下,目标芯片通过 SSC 接口自动加载引导程序,将用户数据从串行闪存写入内部闪存,通过块擦除(256 字节)与页编程(128 字节)实现高效烧录,并通过 CRC 验证确保数据完整性。文档提供完整硬件原理图与软件分层架构(功能层、设备层、协议层),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低成本现场编程的嵌入式场景。

AP1611010: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同步串行控制器(SSC)引导程序
AP1611010 文档针对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同步串行控制器(SSC)引导程序展开深入解析。SSC 作为高速串行通信接口,支持与 EEPROM、闪存等外设的可靠数据交互,而引导程序负责系统启动时的硬件初始化与应用程序加载。文档首先阐述引导程序的工作机制:系统上电后,SSC 通过预设协议(如 SPI 或 Microwire)与外部存储设备通信,读取并校验固件代码,完成从引导模式到应用模式的切换。其次,详细说明 SSC 接口的配置参数(时钟分频、数据位宽、传输模式)及寄存器设置方法,指导开发者根据外设特性优化通信性能。此外,提供完整的代码框架与初始化流程示例,展示如何实现引导程序的核心功能,包括数据校验、错误处理及安全机制。文档还包含常见问题解决方案(如通信失败排查、固件校验失败处理)及性能优化建议(如降低启动时间、增强抗干扰能力),帮助开发者快速定位问题并提升系统可靠性。通过 AP1611010,开发者可掌握基于 SSC 的引导程序设计方法,确保 XC2000 微控制器在工业控制、电力电子等场景中的稳定启动与高效运行。

多功能CAN-网关功能,无需CPU交互
英飞凌 AP29005 文档详细介绍了 MultiCAN 模块实现 CAN 网关功能的硬件方案,支持双 CAN 总线间消息自动转发而无需 CPU 干预。通过配置消息对象(MO)的网关模式(MMC=0100B),MultiCAN 可自动复制标识符(IDC)、数据长度(DLCC)及数据字段(DATC)至目标 MO,并通过 GDFS 位触发目标帧传输。示例代码展示了 XC2287 微控制器的配置流程,包括节点初始化(CAN_vInit_Node0/1)、MO 功能寄存器设置(MOFCR)及 FIFO 指针配置(MOFGPR)。文档特别强调了远程请求处理(FRREN)与中断机制,支持通过消息对象中断(RXIE)通知 CPU 异常事件。该方案通过硬件卸载 CPU 负载,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高效多总线通信的场景。

适用于16120XC2000和XE166系列可扩展焊盘-电气规格130nm CMOS中的可扩展输出驱动器技术
英飞凌 AP16120 文档详细阐述了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可扩展输出驱动器技术,重点分析了 130nm CMOS 工艺下不同驱动模式(强、中、弱)与边缘控制(锐、中、软)对信号完整性及电磁发射(EMI)的影响。文档通过实验数据表明,调整驱动强度可有效优化信号时序与 EMI 性能:强驱动模式(如 EXTRA-STRONG、STRONG-SHARP)支持高速信号传输(最高 66MHz),但会显著增加 EMI;弱驱动模式(如 WEAK)可降低 EMI,但需权衡信号上升 / 下降时间(如 50pF 负载下弱驱动上升时间达 314.9ns)。文档提供了不同负载(10pF-47pF)、电压(3.3V/5.0V)及温度(-40℃-125℃)条件下的实测数据,并推荐根据信号类别(如系统时钟、高速数据线)选择最优配置,例如:系统时钟推荐 EXTRA-STRONG 模式(66MHz),低速控制线建议使用 WEAK 模式以减少干扰。该方案为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提供了硬件级 EMI 优化指南。

更多技术信息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阿尔法系列
英飞凌 XC2766X(XC2000 系列)是一款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备 32 位性能,属于 Alpha 系列衍生产品。其硬件配置包括 768KB 片内 Flash、64KB PSRAM 及 16KB DSRAM,集成 2 个 CCU60/1/2/3 捕获 / 比较模块、11+5 通道 ADC 及 5 个 CAN 节点与 6 个串行通道,支持多协议通信(如 LIN、IIC)。文档重点说明该型号可替代 SAK-XC2766X-96FxxL66 等原产品类型,通过自动替换机制实现无缝升级。其架构优化提升了实时处理能力,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高性能与高集成度的嵌入式场景。

32位性能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Alpha系列
英飞凌 XC2786X(XC2000 系列)是一款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备 32 位性能,属于 Alpha 系列衍生产品。其硬件配置包括 768KB 片内 Flash、64KB PSRAM 及 16KB DSRAM,集成 2 个 CCU60/1/2/3 捕获 / 比较模块、16+8 通道 ADC 及 5 个 CAN 节点与 6 个串行通道,支持多协议通信(如 LIN、IIC)。文档明确该型号可自动替换原 SAK-XC2786X-96FxxL66 等产品类型,通过无缝升级机制确保兼容性。其架构优化提升了实时处理能力,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高性能与高集成度的嵌入式场景。

32位性能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物/阿尔法线
英飞凌 XC2786X(XC2000 系列)是一款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备 32 位性能,属于 Alpha 系列衍生产品。其硬件配置包括 768KB 片内 Flash、64KB PSRAM 及 16KB DSRAM,集成 2 个 CCU60/1/2/3 捕获 / 比较模块、16+8 通道 ADC 及 5 个 CAN 节点与 6 个串行通道,支持多协议通信(如 LIN、IIC)。文档明确该型号可自动替换原 SAK-XC2786X-96FxxL66 等产品类型,通过无缝升级机制确保兼容性。其架构优化提升了实时处理能力,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高性能与高集成度的嵌入式场景。

勘误表
XC2700 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Alpha系列
英飞凌 XC2700 系列(XC2000 家族 Alpha 线)是一款 16/32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集成 768KB Flash、64KB PSRAM 及 16KB DSRAM,支持多 CAN 节点与串行通信。其架构优化提升了实时处理能力,适用于汽车电子与工业控制场景。文档重点为该系列的勘误表(V1.7),涵盖功能偏差与解决方案:如 ADC 模块在特定配置下的重复转换问题(ADC_A.001),MultiCAN 模块的远程帧仲裁异常(MultiCAN_TC.030)及中断响应延迟(INT_X.007)。应用提示包括 USIC 引脚配置建议(USIC_AI.H002)及 RTC 异步模式中断处理(RTC_X.003)。文档强调通过软件配置调整(如禁用未使用的中断源)与硬件设计优化(如外部上拉电路)规避潜在问题,确保系统稳定性。

XC2080ED,XC2090ED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线
英飞凌 XC2080ED/XC2090ED(XC2000 家族高线)是 16/32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集成 768KB Flash、64KB PSRAM 及 16KB DSRAM,支持 FlexRay、MultiCAN 等多协议通信,适用于汽车电子与工业控制场景。其架构优化提升了实时处理能力,文档重点为该系列的勘误表(V1.6),涵盖功能偏差与解决方案:如 FlexRay 模块的同步帧接收异常(FlexRay_AI.087)及速率校正错误(FlexRay_AI.089),MultiCAN 模块的双同步延迟(MultiCAN_TC.H002)及远程帧仲裁问题(MultiCAN_TC.H004)。应用提示包括 ADC 模块功耗优化(ADC_AI.H002)与 USIC 引脚配置建议(USIC_AI.H002)。文档强调通过软件配置调整(如禁用未使用的中断源)与硬件设计优化(如外部上拉电路)规避潜在问题,确保系统稳定性。

产品简报
AP1615110:系统基础测试代码
英飞凌 AP1615110 文档详细介绍了 XC2000ED 微控制器的系统基础测试代码与校准支持方案,重点阐述其通过 Multi-Core Debug Solution(MCDS)实现实时调试与性能分析的技术细节。文档指出,XC2000ED 作为 XC2000 家族的仿真设备,支持多种校准方式:通过 ETAS 工具的并行 / 串行 ETK 接口、基于 CAN 的 XCP 协议或调试器脚本实现非易失性数据的动态调整,确保代码无需修改即可适应不同场景。其 MCDS 技术提供多处理器与总线的循环精确跟踪,支持复杂触发条件(如事件未发生)与非侵入式数据采集,适用于嵌入式系统的深度调试与实时监测。硬件配置方面,文档提供不同封装的 XC2000ED 模块(如 LQFP144/176)及配套工具,可通过 HITEX 在线商店购买,满足量产与开发需求。应用场景涵盖故障定位、性能优化及数据跟踪,通过工具合作伙伴(如 Lauterbach、iSystem)的支持,为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领域提供高效调试解决方案。

易于扩展高度集成适用于汽车应用的 16/32 位微控制器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专为汽车应用设计,包含三个子系列:XC2200(车身与舒适性)、XC2300(安全性)和 XC2700(动力总成)。XC2200 集成低功耗功能与多 CAN 节点(最多 6 个),支持车身控制模块与网关应用;XC2300 通过 ECC 内存保护与冗余设计满足 ASIL 标准,适用于安全气囊与 EPS 系统;XC2700 以 C166SV2 核心提供高性能计算,支持电机控制与排放优化。全系增强通信能力,MultiCAN 支持 256 消息对象与自动网关功能,USIC 模块灵活适配多种串行协议。外围设备包括 CCU6E PWM 控制器与高速 ADC,支持实时信号处理。指令缓存技术提升代码执行效率达 30%,并兼容 AUTOSAR 标准,通过 DAVE™工具与免费开发套件简化开发流程。产品覆盖 38 至 176 引脚封装,满足不同场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