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Good电调正反转怎么调?

楼主(2025-03-31):
抱歉,我没有搜到关于“Good”品牌电调的具体正反转调节方法。不过可以参考一些通用的电调正反转调节方法:

通过电调按键设置

• 进入设置模式:将电调开关置于OFF状态,接上电池,打开遥控器,将油门通道方向设置为“REV”,油门微调设置为“0”,油门通道的EPA/ATV正反向均设置为100%。然后持续按住电调的SET按键不松开,将电调开关打到ON,电调的红色LED开始闪烁,此时松开按键。

• 设置油门行程:将油门摇杆置于中立点位置,按一下SET键,红灯熄灭,绿灯闪烁一次,电机鸣叫“哔”一声,表示已存储中立点位置;再将油门摇杆打到正向最高点,按一下SET键,绿灯闪烁两次,电机鸣叫“哔-哔-”两声,表示已存储油门正向最高点位置;最后将油门摇杆打到反向最高点,按一下SET键,绿灯闪烁三次,电机鸣叫“哔-哔-哔-”三声,表示已存储油门反向最高点。

• 调整运行模式:进入电调的参数编程模式,找到运行模式设置项,将其设置为“正反转带刹车”或“直接正反转”模式,具体模式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调整电机接线
如果使用的是无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电机,电调输出线A、B、C可以和电机线任意相连。若电机转向不对,任意调转其中两条线即可。

使用遥控器功能
部分电调可以通过遥控器的油门通道反向功能来改变电机转向,但设置反向后,必须重新进行油门行程的校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