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I2C信号

楼主(2025-03-31):
这个是用逻辑分析仪抓到I2C信号,看上去很乱,SCL时钟信号应该是很规律的,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SCL信号不规律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时钟线接触不良、I2C设备响应问题或者逻辑分析仪设置不正确。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牢固,以及逻辑分析仪的采样率是否合适。

网友B(2025-05-08):
大概率是采样率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