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ARM系列] 我看有的NMOS完全开启电压是10V那么如何用单片机驱动呢?

楼主(2025-03-31):
我看有的NMOS完全开启电压是10V那么如何用单片机驱动呢?

网友A:
1. 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比如三极管或MOS管组成的电路)。

2. 使用专门的栅极驱动IC。

3. 使用升压电路(如电荷泵)来产生所需的10V电压。

4. 使用光耦隔离驱动。

网友B:
使用单片机驱动高电压NMOS时,可以考虑使用MOSFET驱动器,它们可以将单片机的低电压信号放大到足以驱动NMOS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