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XC27x5X Series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31):
产品手册
PSOC™汽车微控制器用于人机界面、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的汽车微控制器Infineon 的 PSOC™汽车微控制器是专为汽车人机界面(HMI)、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设计的高性能解决方案。该系列基于 ARM Cortex-M0/M0 + 内核,集成了第五代 CAPSENSE™电容感应技术、高压混合信号处理(支持 42V 输入)、多通信接口(LIN/CAN-FD/CXPI)及硬件安全模块(AES/SHA/TRNG),满足 ISO 26262 ASIL B/C 功能安全和 ISO 21434 网络安全标准。产品覆盖 4 HVMS(高压混合信号)、4 HVPA(高压精密模拟)、多触控和指纹识别等系列,支持车门把手感应、方向盘触控、电池管理、车内照明控制等场景,通过单芯片集成 LIN PHY 和 LDO,显著简化设计并降低 BOM 成本。配套 ModusToolbox™开发工具、评估套件及 AI 算法支持,帮助客户快速实现创新应用开发。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Infineon 的微控制器产品组合覆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及汽车应用,提供高性能与高集成度解决方案。工业领域包括 XMC 系列(基于 Cortex-M0/M4 内核),适用于电机控制、无线充电等场景,集成模数转换和多通信接口。PSoC 系列支持电容感应、蓝牙连接及硬件安全模块,如 PSoC 6 采用双核 Cortex-M4/M0+,满足工业安全与连接需求。汽车级产品包括 AURIX(TriCore 架构)和 TRAVEO(Cortex-M4/M7),符合 ISO 26262 ASIL-D 功能安全标准,适用于车身控制、ADAS 及新能源汽车。全系列提供丰富开发工具与安全功能,助力客户快速实现创新设计。

产品描述
XC27x5X下一代动力传动微控制器,具有32/16位性能
Infineon 的 XC27x5X 微控制器是专为汽车动力传动系统设计的高性能解决方案,基于 C166S V2 内核,提供 80MHz 主频与 15ns 单周期指令执行能力,支持 16×16 位乘法及 32/16 位背景除法。其集成 832KB 片上 Flash(含 64KB 数据 Flash 用于 EEPROM 模拟)和 50KB RAM(含 32KB PSRAM、16KB DSRAM 及 2KB DPRAM),满足代码存储与实时数据处理需求。外设包括 24 通道同步 A/D 转换器(1-2μs 转换时间)、多通道 PWM 单元、支持 UART/LIN/SPI 的 USIC 接口及双 CAN 节点,适用于发动机管理、变速箱控制及混合动力系统。产品采用 100/144 引脚 LQFP 封装,工作电压 3.0-5.5V,温度范围 - 40℃至 + 125℃,支持 JTAG 调试及 C166 家族兼容开发工具。

用户手册
XC2700 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卷1(共2卷):系统单元
Infineon 的 XC2700 系列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专为高性能嵌入式控制应用设计,基于 C166SV2 内核,提供 32 位处理能力。其集成 80MHz 主频、多通道 PWM、10 位 ADC 及 CAN/LIN 通信接口,支持汽车动力传动系统及工业控制需求。片上集成 768KB Flash(含数据 Flash)、50KB RAM 及硬件安全模块,支持代码加密与数据保护,符合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系统控制单元包含双看门狗、电源管理及温度补偿模块,确保可靠运行。外设包括通用定时器、实时时钟及多协议串行接口,支持电机控制、电池管理等场景。开发工具链提供完整调试支持,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自动化等高可靠性领域。

XC2700 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卷2(共2卷):外围设备
Infineon 的 XC2700 系列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专为高性能嵌入式控制设计,基于 C166SV2 内核,提供 32 位处理能力。其外围设备卷涵盖丰富功能模块,包括通用定时器单元(GPT1/GPT2)支持多模式计数与 PWM 生成,实时时钟(RTC)支持 48 位计时与系统时钟功能,以及模数转换器(ADC)实现 10 位精度与多通道同步转换。产品集成 CAN/LIN 通信接口、捕获 / 比较单元(CCU6)及硬件安全模块,支持汽车动力传动、工业控制及新能源系统等场景。外设配置灵活,如 ADC 可通过外部多路复用器扩展输入通道,RTC 提供异步操作确保低功耗运行。开发工具链支持完整调试,符合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适用于高可靠性要求的汽车电子与工业自动化领域。

C166S 版本2  16位微控制器
Infineon 的 C166S V2 是一款高性能 16 位微控制器,基于 C166SV2 内核,支持从 C16x 家族无缝迁移,保持代码兼容性以缩短开发周期。其采用 5 级执行流水线与 2 级指令预取流水线,结合冯・诺依曼架构和 16MB 线性地址空间,提供单周期指令执行能力及高效数据吞吐。集成的 MAC 单元支持 16×16 位乘法及累加操作,显著提升 DSP 性能,而多通道 PWM、模数转换器及 CAN/LIN 通信接口满足汽车动力传动、工业控制等场景需求。系统包含硬件安全模块、双看门狗及电源管理单元,符合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通过灵活的外部总线控制器(EBC)支持多主系统,片上集成 JTAG 调试接口及引导加载程序,配套开发工具链助力快速应用开发。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基础版
Infineon 的 XC27x5X 微控制器是专为汽车动力传动系统设计的高性能解决方案,基于 C166SV2 内核,提供 32 位处理能力与 15ns 单周期指令执行速度,支持 16×16 位乘法及 32/16 位背景除法。其集成 832KB 片上 Flash(含 64KB 数据 Flash)、50KB RAM(含 PSRAM/DSRAM/DPRAM)及硬件安全模块,满足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外设包括 24 通道 10 位 ADC、多通道 PWM、支持 UART/LIN/SPI 的 USIC 接口及双 CAN 节点,适用于发动机管理、变速箱控制及混合动力系统。产品采用 LQFP 封装,工作温度范围 - 40℃至 + 125℃,通过灵活的外部总线控制器支持多主系统扩展,并配套完整开发工具链,助力高可靠性汽车电子与工业自动化应用。

XC27x5X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卷1(共2卷):系统单元
Infineon 的 XC27x5X 系列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专为高性能嵌入式控制设计,基于 C166SV2 内核,支持 32 位处理能力与 15ns 单周期指令执行速度。其集成 832KB 片上 Flash(含 64KB 数据 Flash)、50KB RAM 及硬件安全模块,满足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外设包括 24 通道 10 位 ADC、多通道 PWM、支持 UART/LIN/SPI 的 USIC 接口及双 CAN 节点,适用于发动机管理、变速箱控制及混合动力系统。产品采用 LQFP 封装,工作温度范围 - 40℃至 + 125℃,通过灵活的外部总线控制器支持多主系统扩展,并配套完整开发工具链,助力高可靠性汽车电子与工业自动化应用。

XC27x5X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第2卷(共2卷):外围设备
Infineon 的 XC27x5X 系列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基于 C166SV2 内核,提供 32 位高性能处理能力,适用于汽车动力传动、工业控制及新能源系统等场景。其外围设备卷涵盖丰富功能模块,包括通用定时器单元(GPT1/GPT2)支持多模式计数与 PWM 生成,实时时钟(RTC)支持 48 位计时与系统时钟功能,以及模数转换器(ADC)实现 10 位精度与多通道同步转换。产品集成 CAN/LIN 通信接口、捕获 / 比较单元(CCU6)及硬件安全模块,支持汽车动力传动、工业控制及新能源系统等场景。外设配置灵活,如 ADC 可通过外部多路复用器扩展输入通道,RTC 提供异步操作确保低功耗运行。开发工具链支持完整调试,符合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适用于高可靠性要求的汽车电子与工业自动化领域。

数据表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基础版
Infineon 的 XC27x5X 系列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基于 C166SV2 内核,提供 32 位高性能处理能力,支持 15ns 单周期指令执行及 16×16 位乘法运算,适用于汽车动力传动、工业控制等场景。其集成 832KB 片上 Flash(含 64KB 数据 Flash)、50KB RAM 及硬件安全模块,满足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外设包括 24 通道 10 位 ADC、多通道 PWM、支持 UART/LIN/SPI 的 USIC 接口及双 CAN 节点,适用于发动机管理、变速箱控制及混合动力系统。产品采用 LQFP 封装,工作温度范围 - 40℃至 + 125℃,通过灵活的外部总线控制器支持多主系统扩展,并配套完整开发工具链,助力高可靠性汽车电子与工业自动化应用。

32位性能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基础线
Infineon 的 XC2785X 系列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基于 C166SV2 内核,提供 32 位高性能处理能力,支持 15ns 单周期指令执行及 16×16 位乘法运算。其集成 832KB 片上 Flash(含 64KB 数据 Flash)、50KB RAM(含 PSRAM/DSRAM/DPRAM)及硬件安全模块,满足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外设包括 24 通道 10 位 ADC、多通道 PWM、支持 UART/LIN/SPI 的 USIC 接口及双 CAN 节点,适用于发动机管理、变速箱控制及混合动力系统。产品采用 LQFP 封装,工作温度范围 - 40℃至 + 125℃,通过灵活的外部总线控制器支持多主系统扩展,并配套完整开发工具链,助力高可靠性汽车电子与工业自动化应用。

应用手册
汽车应用指南我们让汽车清洁、安全和智能。
Infineon 的汽车应用指南全面展示了其在清洁、安全和智能出行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涵盖安全系统、车身控制、动力总成及新能源汽车等核心领域。安全应用包括基于 AURIX™多核微控制器的安全气囊、电子驻车制动及 77GHz 雷达系统,结合 OPTIREG™电源管理 IC 和 XENSIV™传感器,满足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车身与便利应用提供中央 / 分布式控制模块、LED 照明及智能车窗解决方案,集成 PROFET™开关和 LITIX™ LED 驱动,支持汽车网络协议如 CAN FD 和 FlexRay。动力总成部分聚焦高效内燃机与电动化技术,包括 48V 微混系统、自动变速箱控制及高压 DC-DC 转换器,采用 OptiMOS™ MOSFET 和 EiceDRIVER™驱动模块优化能效。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覆盖牵引逆变器、车载充电器及电池管理,结合 CoolMOS™与 HybridPACK™模块提升系统可靠性。此外,Infineon 通过 OPTIREG™ TPM 和 eSIM 技术强化车联网安全,支持 OTA 升级及 V2X 通信。所有产品均遵循严格的零缺陷质量标准,助力客户实现安全、高效的汽车电子设计。

应用文档
EMC和系统-ESD设计指南用于电路板布局
Infineon 的《EMC 和系统 - ESD 设计指南用于电路板布局》提供了优化 PCB 设计以降低电磁干扰(EMI)和增强系统级 ESD 保护的实用指南。文档强调电源与接地层的合理布局是 EMC 设计的基础,建议采用多层板结构以减少阻抗,并通过去耦电容和平面分割技术抑制高频噪声传播。对于高速信号,推荐使用微带线或带状线结构控制特征阻抗,并通过终端匹配电阻减少反射,同时避免长距离平行走线以降低串扰风险。系统级 ESD 保护需结合板级 TVS 二极管和电容,在连接器入口处就近布置以缩短放电路径,同时注意寄生参数对保护效果的影响。针对微控制器的特殊设计,文档建议未使用引脚应配置为输出低电平或浮空隔离,并避免敏感信号靠近板边或噪声源。通过遵循这些指南,可有效提升电子产品的 EMC 性能与可靠性。

XC2000系列16位带SCU驱动器的电源管理功率管理带SCU驱动器
Infineon 的《XC2000 系列 16 位带 SCU 驱动器的电源管理》应用指南详细介绍了基于 XC2000/XE166 微控制器的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软件设计,旨在帮助用户高效配置时钟管理与低功耗模式。文档重点阐述了 SCU 驱动支持的正常模式、停止模式及待机模式(含快速启动 FSM 模式),通过优化时钟切换策略和唤醒逻辑,实现动态功耗控制。配置工具可自动生成参数文件,支持晶体 / 陶瓷谐振器、外部时钟或内部 5MHz 时钟源,通过 PLL 倍频技术实现最高 80MHz 系统频率,并提供多阶段 K2 分频方案以确保平滑频率过渡。应用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 ESR 引脚触发唤醒及 LIN 通信唤醒机制,结合 PSRAM 代码执行实现低功耗与快速响应。文档还指出需注意的限制,包括编译器兼容性、PSRAM 代码依赖及 MISRA 合规性问题,为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提供全面设计参考。

XC2000/XE 166系列应用于XP166XC2000/XCE166的EEPROM仿真驱动程序
Infineon 的《XC2000/XE166 系列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提供了利用 Flash 存储器模拟 EEPROM 功能的解决方案,适用于需要非易失性数据存储的嵌入式应用。该驱动支持分页写入(每页 128 字节)、地址掩码验证及循环擦写机制,通过数据块管理延长 Flash 使用寿命。用户可配置参数包括起始地址、页数量及块大小,支持基本模式(自动处理擦除)和高级模式(手动控制擦除时序),满足不同场景需求。驱动程序通过地址掩码技术确保数据有效性,并提供错误处理及系统复位后的恢复机制,保障数据完整性。应用示例展示了初始化、读写操作及中断处理流程,验证了在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中的可行性,帮助用户在无 EEPROM 硬件的条件下实现低成本、高灵活性的数据存储方案。

AP1618313: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
AP1618313 聚焦于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在一些嵌入式系统中,可能缺乏专门的 EEPROM 硬件,此驱动可利用微控制器内部闪存模拟 EEPROM 功能。文档详细介绍了驱动的工作原理,包括数据读写、擦除及保存的实现方式。同时,给出了配置方法和代码示例,方便开发者集成到项目中。借助该驱动,能有效实现数据的掉电保存,提升系统的数据存储可靠性,降低成本。

AP1617011:基于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的电源管理
AP1617011 文档围绕基于 SCU 驱动的电源管理展开。SCU 在系统中至关重要,可监控系统运行状态。此驱动能根据系统不同状态,如空闲、活动、睡眠等,动态调整电源电压和频率。在空闲时降低功耗,活动时保证性能。文档介绍了驱动的工作原理、配置流程和初始化步骤,还提供代码示例和常见问题解答。有助于开发者高效实现电源管理,提升系统能效和稳定性。

AP1616811:系统控制单元(SCU)电源管理驱动程序
AP1616811 着重介绍了系统控制单元(SCU)电源管理驱动程序。该驱动可依据系统的运行状态,像空闲、活跃、睡眠等,智能调节电源供应。当系统空闲时,降低功耗以节省能源;系统活跃时,确保提供稳定的电源来保障性能。文档对驱动的架构、工作原理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给出了配置参数和代码示例。借助该驱动,开发者能够有效管理系统电源,提升系统的能源使用效率和整体稳定性。

AP16113XC2000/XE166/XC166系列带有MAC单元的XC2000、XE166和XC166微控制器家族的DSP优化指南
Infineon 的《AP16113 XC2000/XE166/XC166 系列 DSP 优化指南》针对带有 MAC 单元的微控制器家族,提供了高效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开发方法。文档详细解析了 C166S V2 内核的 MAC 单元架构,包括 16×16 位乘法累加、40 位累加器及哈佛架构设计,支持单周期指令执行以提升 DSP 性能。针对不同编译器(如 Tasking Viper、经典 Tasking 和 Keil),指南对比了全汇编、混合 C / 汇编、内部函数及库函数等开发方式,强调 Tasking Viper 可自动生成 MAC 代码,而其他编译器需手动优化。优化技术分为芯片无关(循环展开、数据交错)与芯片相关(指令重排、PSRAM 利用)两类,通过消除流水线冲突、减少内存访问延迟及利用 DPRAM 特性提升代码效率。文档还提供了 FIR 滤波器等示例代码,展示如何通过 MAC 指令集及工具链优化实现低功耗、高性能的嵌入式 DSP 应用。

AP16111XC2000 系列的中断响应时间
Infineon 的《AP16111 XC2000 系列的中断响应时间》详细解析了该系列微控制器的中断处理机制,重点优化实时性能。文档定义中断响应时间为请求信号生成到 ISR 首条指令执行的间隔,通过架构设计与编译器配置实现高效响应。XC2000 的中断流程分为外设 / 外部请求、仲裁和 CPU 处理三阶段,其中跳表缓存(Jump Table Cache)技术可跳过向量表访问,节省 4 个周期,结合快速寄存器组切换(本地寄存器组预配置)进一步减少上下文切换开销,最佳响应时间低至 14 个 CPU 周期(80MHz 时 175ns)。文档提供编译器配置示例,如 Keil 的_FAST_ABANKx_和 Tasking 的_localbank指令,指导用户通过寄存器组切换与缓存技术优化中断服务。此外,还讨论了影响响应时间的因素,包括外设时钟延迟、仲裁优先级及内存访问模式,为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实时性场景提供设计参考。

AP16103 家族XC2000/XE66系列引脚配置、电源和复位
Infineon 的《AP16103 XC2000/XE166 系列引脚配置、电源和复位》指南提供了该家族微控制器的硬件设计关键要点。文档重点阐述了测试引脚 / TRST 和 / TESTM 的连接要求,强调 / TESTM 需直接接 VDDPB 以确保正常模式运行。电源部分详细说明了单电源(如 TLE7274)和双电源(如 TLE4296+TLE4266)配置方案,涵盖电压域划分及去耦电容选型,确保稳定供电。复位机制方面,ESR0 引脚默认作为外部复位输入,支持通过寄存器配置实现灵活的复位触发策略,包括 PORST 和 RSTOUT 延迟功能,满足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需求。文档还提供启动模式配置示例,通过 P10 引脚组合选择内部 Flash 或引导加载模式,并强调 ESR1/ESR2 在特殊复位场景中的应用,如软件触发 PORST 或外部复位输出控制。通过优化引脚配置与电源管理,该指南助力用户设计高性价比、低功耗的嵌入式系统。

XC2000/XE166系列针脚配置、电源供应和复位引脚配置
Infineon 的《XC2000/XE166 系列针脚配置、电源供应和复位》指南提供了该家族微控制器的硬件设计核心要点。文档强调测试引脚 / TRST 需下拉至地以避免误触发调试模式,/TESTM 必须接 VDDPB 确保正常运行。电源系统支持单电源(如 TLE7274)和双电源(如 TLE4296+TLE4266)配置,通过域 A/B 独立供电实现 5V 与 3.3V 混合应用,推荐使用 1μF(VDDIM)和 470nF(VDDI1)去耦电容确保稳定性。复位机制方面,ESR0 默认作为外部复位输入(支持 100ns 脉冲检测),ESR1/ESR2 可通过寄存器配置为复位输出或灵活 I/O。启动模式通过 P10 引脚组合选择,如内部 Flash 启动需配置 P10.0 和 P10.1 为高电平,而 UART/SPI 引导模式需特定引脚组合。文档还提供配置示例及电容列表,指导用户优化布局与电源管理,满足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需求。

XC2000系列AP16179XC2236N 驱动卡描述
Infineon 的《AP16179 XC2236N 驱动卡描述》详细介绍了适用于工业电机控制的硬件平台,支持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该驱动卡提供数字隔离的 JTAG、CAN 和 UART 接口,支持 5kV 隔离以保障调试安全,并配备 5V/24V 双电源域确保稳定性。其核心为 XC2236N 微控制器,集成 8MHz 外部晶振与电流修剪振荡器,支持 Bootstrap Loader 通过 JTAG、UART 或 CAN 下载程序。接口方面,6 路 PWM 信号(CAPCOM6E)与 ADC 通道可直接驱动逆变器,霍尔传感器和编码器接口实现电机位置反馈,USIC 接口支持多种串行通信协议。用户界面包含电位器(ADC0 通道 13)与 LED(P10.13),PCB 布局提供清晰的信号路由与测试焊盘,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电机驱动等高可靠性场景。

XC2000系列应用16181使用I2C温度传感器与XC22xx微控制器
Infineon 的《AP16181 XC2000 系列应用指南》详细介绍了 XC22xx 微控制器与 LM75A I2C 温度传感器的接口设计。该方案通过 USIC1 通道 1 配置为 400kHz I2C 主设备,使用 P0.5(SCL)和 P0.6(SDA)引脚实现通信,支持读取 9 位精度温度数据(±2℃精度)。文档提供 DAvE 工具配置步骤,包括协议选择、波特率设置及 FIFO 参数优化,确保可靠数据传输。示例代码展示了通过 FIFO 读取温度值的流程,验证了从 LM75A 获取温度数据的功能,适用于工业控制与嵌入式系统的温度监测场景。该方案结合硬件设计与软件配置,为基于 XC2000 系列的温度测量应用提供了完整参考。

应用程序16164通过CAN BSL(引导加载程序)进行闪存编程
Infineon 的《AP16164 通过 CAN BSL 进行闪存编程》指南详细介绍了利用 CAN 总线对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进行固件更新的方法。文档涵盖硬件配置要求,包括使用 UConnect-CAN XE164 作为主机板与 XE167FM EasyKit 作为从机板的连接方案,支持波特率检测与多帧数据传输。通过 CAN BSL 模式(需配置 P10 引脚或软件触发),主机可通过初始化帧、确认帧和数据帧将代码下载至从机 PSRAM,再由内置 Flash 驱动完成扇区擦除(0x03 命令)、页编程(0x01 命令)等操作。示例代码展示了基于 Tasking 编译器的三部分程序设计:主程序控制通信、接收程序处理闪存操作、应用程序实现功能验证。文档还提供脚本文件自动化流程,并针对硬件问题(如晶振启动时间不足)提出解决方案,适用于工业设备远程升级等高可靠性场景。

AP1616410:通过 CAN 总线引导加载程序(BSL)对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进行闪存编程
AP1616410 主要针对通过 CAN 总线引导加载程序(BSL)对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进行闪存编程展开。CAN 总线具备高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适合复杂工业环境。此文档详细介绍了 CAN 总线和 BSL 的原理,说明了 CAN 接口的配置和 BSL 的初始化方法。同时,阐述了闪存编程的数据格式、传输协议和操作步骤,并配有代码示例和调试建议,助力开发者高效完成固件更新。

XC2000系列时钟生成和电源管理时钟生成和电源管理 四川大学驱动程序介绍
Infineon 的《XC2000 系列时钟生成和电源管理 SCU 驱动程序》提供了高效配置系统控制单元(SCU)的解决方案,支持正常模式与低功耗模式(Stop-Over/Standby)切换。正常模式下,驱动程序可选择晶振、外部时钟或内部 5MHz 时钟源,通过 PLL 倍频实现最高 80MHz 系统频率,并支持时钟输出验证。低功耗模式通过Scu_GoFromNormalModeToPowerSavingMode函数实现,支持唤醒定时器、ESR 引脚或外部事件触发,其中 Stop-Over 模式典型功耗 0.7mA,Standby 模式低至 70μA。驱动程序通过Scu_Cfg.h配置参数,包括时钟源、PLL 分频因子及唤醒频率,并支持 Tasking VX/Classic 和 Keil 编译器。应用示例展示了 LED 控制与低功耗结合的场景,通过Scu_HandleStopover_Ps函数实现 50ms 亮灯与秒级休眠循环。文档还强调需注意 PSRAM 代码依赖、编译器优化限制及晶振启动时间等问题,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低功耗应用。

基本系统测试代码通过超级终端/MTTtY控制
指南提供了基于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调试解决方案,支持通过 UART/LIN 接口与终端工具交互。测试代码可实现 IO 口配置(输入 / 输出)、电平控制(高 / 低)、ADC 测量(10 位精度)及频率检测等功能,通过命令行操作(如 O/P/C/T 等)实时监控硬件状态。硬件需配置 USIC0 通道 0 为 19200bps 异步模式,支持脚本文件批量初始化引脚,适应不同项目需求。文档详细说明启动配置(P10 引脚组合)及命令示例,适用于原型开发阶段的功能验证与连续性测试,帮助工程师快速定位硬件问题。

AP1615110:系统基础测试代码
AP1615110 所涉及的系统基础测试代码,是保障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工具。它全面覆盖系统的软硬件层面,硬件方面可对处理器、内存等性能进行测试,软件方面能检查程序逻辑和数据处理的准确性。文档详细说明了代码结构、使用方法以及运行环境配置。开发者使用这些代码,可在开发前期及时发现潜在问题,避免后续开发过程中问题的积累,有效提升系统开发的效率和质量。

AP16155XC2000/XE166系列微控制器上的ADC结果处理
详细解析了该系列 ADC 模块的高效数据管理机制。文档重点介绍了 ADC 结果的存储策略,支持 8 个独立结果寄存器映射通道数据,并通过有效标志位(VF)实时监控数据有效性。等待读取模式(WFR)通过使能结果寄存器的 WFR 位,防止数据覆盖,确保转换请求仅在结果被读取后执行。FIFO 缓冲区功能支持多阶段数据缓存,通过级联结果寄存器实现数据队列存储,有效处理 CPU 延迟问题,且支持数据滤波(DRC)累积最多 4 次转换结果以提升抗干扰能力。此外,文档提供中断处理方案,通过结果事件中断(IEN)及时触发数据读取,结合硬件测试场景与软件配置示例,指导用户实现高精度模数转换与可靠数据处理。

AP1615510: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
AP1615510 聚焦于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在众多应用场景中,ADC 转换结果的准确处理至关重要。该文档详细介绍了 ADC 模块的硬件特性与工作模式,阐述了对转换结果进行校准、滤波、缩放等处理的方法,还给出了相应的算法实现和代码示例。同时,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帮助开发者高效处理 ADC 结果,提升系统性能和可靠性。

AP1615010:深入理解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AP1615010 文档旨在帮助开发者深入理解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模拟 - 数字转换器)。它先介绍 ADC 的基本原理,如采样、量化等,让开发者了解其工作机制。接着详细说明 ADC 的硬件结构与寄存器配置方法,方便开发者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置。此外,文档还提供代码示例与应用案例,以及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助力开发者更好地运用 ADC 实现模拟信号采集。

XC2000/XE 166 系列了解XC2000/XA166 ADC
详细解析了该系列微控制器的模数转换模块,支持 10 位精度与 16 通道输入,采用逐次逼近技术实现高效信号采集。其双内核架构(ADC0 与 ADC1)可独立或同步工作,支持并行采样与同步转换,适用于电机控制等相位测量场景。转换请求通过顺序源(1/4 级队列)与扫描源(16 通道)灵活触发,结合仲裁器优先级管理确保实时性。结果处理支持数据滤波(DRC)累积最多 4 次转换值,通过 8 个独立结果寄存器实现数据存储,并可配置 FIFO 缓冲区提升数据吞吐效率。此外,ADC 集成极限检测(LCC)与中断机制,可基于阈值范围触发中断,有效降低 CPU 负载。文档通过软件示例展示了如何利用 DAvE 工具配置通道参数及中断服务,指导用户实现高精度模数转换与可靠数据管理。

应用16145使用增强的中断处理DAvE
指南展示了如何通过 DAvE 工具优化 XC2000/XE166 微控制器的中断响应机制,结合硬件特性与软件配置实现高效实时处理。文档重点解析了中断跳转表缓存(ITC)与快速银行切换技术:前者通过预存中断服务地址减少分支延迟,后者通过寄存器组预配置加速上下文切换。通过 DAvE 工具,用户可直观配置 ADC 模块的中断优先级、通道参数及仲裁策略,例如将 ADC 通道中断分配至不同优先级组并绑定独立寄存器组,显著降低系统延迟。示例代码针对 XC2287 设备,展示了如何利用 Keil 编译器实现通道转换与中断处理的无缝衔接,验证了快速中断(FINT0/1)与本地寄存器组切换(BNKSEL)的协同优化效果。文档还指出,Tasking Viper 编译器暂不支持快速中断功能,需通过常规中断实现等效逻辑。该方案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实时性场景,助力开发者构建低延迟、高可靠性的嵌入式系统。

AP16130 入门套件XC2000和XE166系列音乐入门 (IIC)
指南详细解析了 USIC 模块在 IIC 通信中的配置与应用。文档首先介绍了 USIC 的通用架构,包括输入阶段、波特率生成器及数据移位单元,支持标准模式(100kbps)与快速模式(400kbps)的 IIC 通信。重点阐述了主从模式配置:主模式通过发送起始条件、地址及数据实现控制,从模式则需配置 7 位或 10 位地址并响应主机请求。示例代码展示了主从设备间数据传输流程,涵盖发送 / 接收函数及中断处理机制,支持单字节与多字节通信,并通过状态寄存器监控通信状态。文档还提供了寄存器配置示例,指导用户通过波特率计算、引脚设置及协议控制寄存器实现可靠 IIC 通信,适用于嵌入式系统中传感器、外设等低速设备的连接与数据交互。

AP16119基于XC2000和XE166微控制器家族的快速傅里叶变换
指南提供了高效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解决方案,重点优化了基 - 2 时间抽取(DIT)与频率抽取(DIF)FFT 算法。文档详细解析了实值 FFT 与逆 FFT 的实现流程,通过将 N 点实值信号转换为 N/2 点复数信号,结合 XC2000/XE166 的 MAC 单元与 16×16 位乘法指令,显著提升计算效率。浮点转定点(1Q15 格式)与位反转预处理技术确保数据精度与内存优化,支持 2 至 2048 点变换。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通过预计算正弦表与索引表减少运行时开销,适用于电机控制、音频处理等高实时性场景。基准测试显示,1024 点实值 FFT 仅需约 109k 周期,验证了该方案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实用性。

AP16121基于XC2000和XE166系列的FIR和IR滤波器的实现
指南详细解析了数字滤波器在该系列微控制器上的高效实现方案。文档针对 FIR 滤波器,重点介绍了横向结构(直接形式)与格型结构的设计方法,结合 XC2000/XE166 的 MAC 单元与 16×16 位乘法指令,通过位并行累加优化卷积运算,支持多速率(抽取 / 插值)滤波应用。对于 IIR 滤波器,文档对比了直接形式 1/2、转置形式 2 及级联双二次型结构的性能差异,其中直接形式 2 以更少的内存占用(N 字静态存储)实现递归计算,而级联双二次型通过分段量化有效降低误差敏感性。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利用 DPRAM 存储状态变量及系数,通过指针间接寻址与 MAC 指令实现高效内存访问,适用于音频处理、电机控制等高实时性场景。基准测试表明,直接形式 2 在 80MHz 主频下处理 10 阶滤波器仅需约 43 周期,验证了该方案的实用价值。

应用程序16129适用于XE166/XE2000音乐入门
详细解析了 USIC 模块在该系列微控制器上的多协议通信配置方案。文档重点介绍了 USIC 支持的 UART(全双工 / 半双工)、同步串行(SSC)及 IrDA 等协议,涵盖输入输出配置、波特率生成及中断控制机制。通过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初始化 USIC 通道,实现数据传输与接收,包括 LIN 总线的主从模式配置及 EEPROM 的 SPI 编程。文档强调 USIC 的灵活性,支持动态切换协议(如通过设置 BRGL 寄存器调整波特率)及多从机控制(通过 SELO 信号),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设备等场景。示例代码提供了寄存器配置模板(如 U2C0_ASC_Full_Duplex_vInit 函数),指导用户通过直接映射或 FIFO 模式实现高效数据交互,同时验证了 USIC 在 XC2287 等开发板上的实际应用效果。

AP16110XC2000系列使用SSC引导加载程序编程片上闪存
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的片上闪存编程解决方案。该方案通过基于 SPI 的硬件工具实现系统内编程,支持设置模式与编程模式双操作。硬件部分包含串行闪存(M25P80)和 EEPROM(AT25128N),通过 USIC 模块与目标微控制器通信,采用缓冲门电路(SN74AHC125)实现电平转换,确保 5V 与 3.3V 设备兼容。软件方面,设置模式利用 Memtool 工具通过 ASC 接口配置编程工具,将引导程序写入 EEPROM 并存储用户代码至串行闪存;编程模式下,目标控制器通过 SSC BSL 自动加载引导程序,执行用户代码的擦写操作,并通过 CRC 校验确保数据完整性。文档详细解析了分层软件架构(功能层、设备层、协议层)及关键算法实现,适用于量产与原型开发场景,验证了该方案在 XC2000 系列上的可行性与高效性。

AP1611010: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同步串行控制器(SSC)引导程序
AP1611010 围绕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同步串行控制器(SSC)引导程序展开。该引导程序负责系统启动阶段的初始化和应用程序加载,通过 SSC 与外部存储设备通信。文档详细阐述了引导程序的工作机制、SSC 接口的配置参数及寄存器设置方法。同时提供了完整的代码框架和初始化流程示例,以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帮助开发者实现基于 SSC 的可靠引导,保障系统稳定启动。

CAN-网关功能,无需CPU交互多CAN
指南展示了 MultiCAN 模块如何实现双 CAN 总线间的自主数据转发,通过硬件配置减轻 CPU 负载。文档重点介绍了网关模式下的消息对象配置:源对象接收数据后,通过设置 GDFS 位自动触发目标对象的发送请求,并支持 ID(IDC)、DLC(DLCC)及数据(DATC)的选择性复制。示例代码演示了 XC2287 微控制器的配置流程,包括节点初始化(波特率、引脚分配)与消息对象参数设置(MO11/MO14 用于 ID 转换),验证了跨总线(500kbps)的透明数据传输。扩展功能支持 FIFO 队列与远程请求处理(FRREN),通过指针 CUR 实现多对象链式转发,适用于汽车电子等多总线系统的高效数据交互。

适用于16120XC2000和XE166系列可扩展焊盘-电气规格130nm CMOS 中的可扩展输出驱动器技术
指南展示了 MultiCAN 模块如何实现双 CAN 总线间的自主数据转发,通过硬件配置减轻 CPU 负载。文档重点介绍了网关模式下的消息对象配置:源对象接收数据后,通过设置 GDFS 位自动触发目标对象的发送请求,并支持 ID(IDC)、DLC(DLCC)及数据(DATC)的选择性复制。示例代码演示了 XC2287 微控制器的配置流程,包括节点初始化(波特率、引脚分配)与消息对象参数设置(MO11/MO14 用于 ID 转换),验证了跨总线(500kbps)的透明数据传输。扩展功能支持 FIFO 队列与远程请求处理(FRREN),通过指针 CUR 实现多对象链式转发,适用于汽车电子等多总线系统的高效数据交互。

勘误表
XC2700 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阿尔法线
针对 XC2000 家族 Alpha 线产品的设计偏差与改进提供了系统性说明。文档重点解析了功能偏差、电气规范差异及应用建议,涵盖 ADC、MultiCAN、USIC 等模块的典型问题。例如,ADC 模块在特定仲裁序列下可能重复触发转换请求(ADC_A.001),需确保转换时间不小于两个仲裁周期;MultiCAN 在动态重新分配列表对象时可能引发传输异常(MultiCAN_TC.031),建议避免操作活动节点的首元素。文档还提供了时序验证建议(如 MultiCAN 的双同步延迟)和寄存器配置优化(如 USIC 通道的 FIFO 奇偶校验处理),指导用户通过软件调整规避硬件限制。该勘误表适用于 XC27x6X 系列(AB/AC 版本),为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提供了关键设计参考。

XC2080ED,XC2090ED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线
针对 XC2000 系列 High Line 产品的设计偏差提供系统性说明。文档重点解析了功能偏差、电气规范差异及应用建议,涵盖 FlexRay、MultiCAN、USIC 等模块的典型问题。例如,FlexRay 模块在特定同步帧接收场景下可能误判同步结果(FlexRay_AI.087),需通过调整 gSyncNodeMax 参数规避;MultiCAN 模块在动态列表操作时可能引发传输异常(MultiCAN_TC.031),建议避免操作活动节点的首元素。文档还修正了电气参数,如 SWD 电压容差调整(SWD_X.P002),并提供应用优化建议,如 ADC 模块通过选择高频时钟与休眠模式降低功耗(ADC_AI.H002)。该勘误表适用于 EES-AA/ES-AB 等版本,为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提供关键设计参考。

XC27x5X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基础版
针对 XC2000 系列 Base Line 产品的设计偏差提供系统性说明。文档重点解析了功能偏差、电气规范差异及应用建议,涵盖 DPRAM 数据异常(DPRAM_X.002)、ECC 错误误报(ECC_X.002)及 MultiCAN 仲裁异常等典型问题。例如,DPRAM 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返回未定义数据,需通过奇偶校验替代 ECC 模式规避;MultiCAN 在动态列表操作时可能导致传输异常,建议避免活动节点的首元素操作。文档还修正了电气参数,如 SWD 电压容差调整(SWD_X.P002),并提供应用优化建议,如 ADC 模块通过高频时钟与休眠模式降低功耗(ADC_AI.H002)。该勘误表适用于 AA/ES-AB/AB 版本,为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提供关键设计参考。

产品简报
XC2000ED 产品介绍
文档详细阐述了该系列微控制器的仿真与校准支持方案。作为 XC2000 家族的超集仿真设备,XC2000ED(如 XC2080ED/XC2090ED)集成 MCDS(Multi-Core Debug Solution),支持多处理器系统的实时调试与性能分析。其片上跟踪缓冲区(TMEM)可实现非侵入式、周期精确的信号跟踪,适用于复杂触发条件下的问题定位与优化。文档重点介绍了 MCDS 通过逻辑扩展实现多总线、多处理器系统的深度可见性,支持硬件触发、数据过滤及 trace 存储,兼容 ETAS、HITEX 等工具链。该设备提供多种封装选项(如 LQFP176/144),可通过 HITEX 在线商店购买开发套件,满足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的调试需求。

易于扩展高度集成适用于汽车应用的 16/32 位微控制器
详细介绍了 XC2000 系列的三大子系列:XC2200(车身与舒适性)、XC2300(安全性)和 XC2700(动力总成)。XC2200 提供 128KB 至 1.6MB 闪存及多 CAN 节点支持,适用于车身控制与网关,具备低功耗与灵活电源管理;XC2300 集成 ECC、MPU 及冗余模块,满足安全气囊、EPS 等 ASIL 标准应用;XC2700 以 128MHz 高性能核心支持动力总成,集成多通道 ADC 与 CCU6E,适用于发动机管理与变速箱控制。该系列具备 MultiCAN、USIC 及 FlexRay 通信能力,支持 AUTOSAR 标准,并通过 DAVE 工具与入门套件提供开发支持,满足汽车电子高可靠性与扩展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