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XC27x4X Series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31):
产品手册
PSOC™汽车微控制器用于人机界面、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的汽车微控制器
英飞凌的 PSOC™汽车微控制器是专为车载人机界面(HMI)、智能传感及通用应用设计的高集成解决方案。其基于 ARM Cortex-M0/M0 + 内核,支持 AEC-Q100 认证,集成高压 LDO、LIN/CAN-FD 通信及第五代 CAPSENSE™技术,可实现电容 / 电感多模式传感及抗液体干扰的触摸控制。产品家族包括 HVMS(高压混合信号)、HVPA(高压精密模拟)、Multitouch(多触控)及 Fingerprint(指纹识别)系列,适用于车门把手、方向盘开关、车载触摸屏、电池管理等场景。安全方面符合 ISO 26262(ASIL B/C)及 ISO 21434 标准,提供硬件加密、安全启动等功能。搭配 ModusToolbox™开发平台及评估套件,支持快速原型设计与量产开发。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英飞凌微控制器产品组合覆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及汽车领域,提供多样化解决方案。工业领域包括 XMC 系列(XMC1000 基于 Cortex-M0,XMC4000 基于 Cortex-M4,支持高精度模拟和电机控制),以及 PSoC 4000/4100 系列(集成 CapSense、无线充电功能)。汽车应用聚焦 AURIX™ TC3x(TriCore 架构,支持 ASIL-D 安全等级,适用于 ADAS 和动力系统)和 TRAVEO™ T2G(高性能车身控制,集成多核处理与安全功能)。所有产品满足 AEC-Q100 标准,提供硬件加密、多核锁步等安全特性,适配工业自动化、车载信息娱乐及新能源汽车等高可靠性场景。

产品描述
XC27x4X系列32/16位PowerTrain微控制器
英飞凌 XC27x4X 系列微控制器是 XC2700X 家族成员,专为汽车动力系统(如小型发动机管理、电动泵与通风系统)设计,聚焦高性能与成本优化。其核心采用 16 位 CPU,主频达 80MHz,支持单周期指令执行与 MAC 单元,提供 320KB 片上 Flash、32KB RAM 及双电源域设计,满足 3V 至 5V 系统需求。集成双同步 ADC(10 位 / 8 位,转换时间 < 1μs)、多 PWM 单元、6 通道 USIC(支持 UART/SPI/IIC/LIN)及双 CAN 节点,适配复杂动力控制场景。安全特性包括内存保护单元(MPU)与校验模块(MCHK),封装提供 64/100 引脚 LQFP 选项,工作温度 - 40℃至 + 125℃,适用于严苛环境。该系列支持全开发工具链,确保快速原型与量产开发。
XC27x4X系列32

用户手册
XC2700 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卷1(共2卷):系统单元
英飞凌 XC2700 系列微控制器是一款集成 16/32 位高性能内核的单芯片解决方案,专为汽车动力系统及工业控制设计。其 CPU 支持单周期指令执行与 32 位 DSP 运算能力,配备 MAC 单元和五级流水线架构,主频达 80MHz,适用于复杂算法处理。片上集成 768KB Flash、32KB PSRAM 及 16KB DSRAM,支持灵活的存储配置与代码执行优化。外设包括双 ADC(10/8 位)、多通道 PWM 定时器、MultiCAN 控制器及 USIC 通信接口,满足工业实时控制需求。安全特性涵盖内存保护、校验模块及符合 ASIL 标准的故障检测机制,支持硬件加密与安全启动。开发工具链提供全流程支持,适配严苛环境下的快速原型与量产开发。
XC2700 衍生产品16 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卷1(共2卷)

XC2700 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第2卷(共2卷):外围设备
英飞凌 XC2700 系列 16/32 位微控制器第二卷聚焦外围设备功能,涵盖通用定时器单元(GPT1/GPT2)、实时时钟(RTC)及模数转换器(ADC)等核心模块。GPT 模块支持多模式定时、捕获 / 比较及增量编码接口,适用于电机控制与信号测量。RTC 提供 48 位计时能力,支持异步模式及软件校时,可在低功耗下维持系统时间。ADC 单元具备双内核并行转换能力,支持 10 位高精度采样、多通道扫描及数据滤波,适用于传感器信号处理。文档详细解析各外设寄存器配置、中断机制及应用场景,提供完整开发参考,满足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需求。
XC2700 衍生产品16 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第2卷(共2卷)

C166S 版本2  16位微控制器
英飞凌 C166S V2 是一款高性能 16 位微控制器,基于 C166 系列架构,支持代码兼容以降低开发成本。其 CPU 采用 5 级流水线设计,支持单周期指令执行,并集成 16x16 位乘法累加单元(MAC),显著提升 DSP 处理能力。芯片提供多寄存器银行和快速上下文切换功能,优化实时任务响应效率。内存系统包含内部 DPRAM、SRAM 及外部总线控制器(EBC),支持灵活配置外部存储器接口。此外,C166S V2 具备完善的中断管理与硬件保护机制,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其模块化设计为客户定制化外设集成提供便利。
C166S 版本2

XC27x4X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价值线
英飞凌 XC27x4X 系列微控制器是专为汽车动力系统及工业控制设计的高性能 16/32 位单芯片解决方案。其基于 C166SV2 内核,支持 32 位 DSP 运算能力,主频达 80MHz,集成 768KB Flash、32KB PSRAM 及 16KB DSRAM,提供双 ADC(10/8 位)、多通道 PWM 定时器、MultiCAN 控制器及 USIC 通信接口,适配复杂实时控制场景。安全特性涵盖内存保护单元(MPU)、校验模块(MCHK)及符合 ASIL 标准的故障检测机制,支持硬件加密与安全启动。开发工具链提供全流程支持,适配严苛环境下的快速原型与量产开发。

数据表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价值线
英飞凌 XC27x4X 系列微控制器是面向汽车动力系统及工业控制的高性能 16/32 位单芯片解决方案,基于 C166SV2 内核,主频达 80MHz,集成 768KB Flash、32KB PSRAM 及 16KB DSRAM,支持 32 位 DSP 运算能力。其外设包括双 ADC(10/8 位)、多通道 PWM 定时器、MultiCAN 控制器及 USIC 通信接口,适配复杂实时控制场景。安全特性涵盖内存保护单元(MPU)、校验模块(MCHK)及符合 ASIL 标准的故障检测机制,支持硬件加密与安全启动。开发工具链提供全流程支持,适配严苛环境下的快速原型与量产开发。
16 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价值线
英飞凌 XC2764X 是一款 16/32 位高性能单芯片微控制器,基于 C166SV2 内核,主频达 80MHz,支持 32 位 DSP 运算能力,集成 768KB Flash、32KB PSRAM 及 16KB DSRAM,提供双 ADC(10/8 位)、多通道 PWM 定时器、MultiCAN 控制器及 USIC 通信接口,适配复杂实时控制场景。其安全特性涵盖内存保护单元(MPU)、校验模块(MCHK)及符合 ASIL 标准的故障检测机制,支持硬件加密与安全启动。该系列专为汽车动力系统及工业控制设计,适用于电机控制、电池管理等严苛环境,开发工具链提供全流程支持,确保快速原型与量产开发。
16 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价值线
英飞凌 XC2734X 是一款高性能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基于 C166SV2 内核,主频达 80MHz,支持 32 位 DSP 运算能力,集成 768KB Flash、32KB PSRAM 及 16KB DSRAM。其外设包括双 10/8 位 ADC、多通道 PWM 定时器、MultiCAN 控制器及 USIC 通信接口,支持复杂实时控制场景。安全特性涵盖内存保护单元(MPU)、校验模块(MCHK)及符合 ASIL 标准的故障检测机制,支持硬件加密与安全启动。该系列专为汽车动力系统及工业控制设计,适用于电机控制、电池管理等严苛环境,开发工具链提供全流程支持,确保快速原型与量产开发。
16 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

32位性能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价值线
英飞凌 XC2764X 是一款 16/32 位高性能单芯片微控制器,基于 C166SV2 内核,主频达 80MHz,支持 32 位 DSP 运算能力,集成 320KB Flash、16KB PSRAM 及 16KB DSRAM。其外设包括双 10/8 位 ADC、多通道 PWM 定时器、MultiCAN 控制器及 USIC 通信接口,支持 3 个 CAN 节点和 6 个串行通道,适配复杂实时控制场景。安全特性涵盖内存保护单元(MPU)、校验模块(MCHK)及符合 ASIL 标准的故障检测机制,支持硬件加密与安全启动。该系列专为汽车动力系统及工业控制设计,适用于电机控制、电池管理等严苛环境,开发工具链提供全流程支持,确保快速原型与量产开发。
32位性能16 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

应用手册
汽车应用指南 我们使汽车清洁、安全、智能。
英飞凌汽车应用指南聚焦安全、车身、动力系统及电动汽车领域,提供全面半导体解决方案。安全应用涵盖气囊系统、电子助力转向及雷达技术,其中 AURIX™多核微控制器支持 ASIL-D 安全等级,集成硬件加密与故障检测机制。车身系统包括智能照明、座椅控制及网关模块,采用 PROFET™功率开关与 LITIX™ LED 驱动优化性能。动力系统方案覆盖 48V 微混动、自动变速箱及汽油直喷技术,结合 OptiMOS™ MOSFET 提升能效。电动汽车领域提供高功率 IGBT 模块与 DC-DC 转换器,支持高效电驱系统。所有产品均通过 AEC-Q100 认证,符合 ISO 26262 标准,助力汽车清洁、安全与智能化发展。
汽车应用指南 我们使汽车清洁、安全、智能。

应用文档
EMC和系统-ESD设计指南用于电路板布局
英飞凌 EMC 与系统 ESD 设计指南聚焦 PCB 布局与系统级防护,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文档强调通过抑制噪声源、阻断耦合路径及降低敏感设备敏感度实现电磁兼容,建议采用多层板设计以优化电源与信号完整性,利用去耦电容、铁氧体磁珠等元件减少高频干扰。针对高速信号,推荐使用微带线 / 带状线结构及阻抗匹配端接技术,确保信号完整性并减少辐射。系统级 ESD 保护需结合板级 TVS 二极管与低电感电容,布局时优先在信号入口处设置防护,同时注意微控制器未使用引脚的静态配置以避免异常电流。文档提供仿真工具与公式附录,助力设计验证,适用于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

XC2000系列16位带SCU驱动器的电源管理功率管理币SCU更动器
英飞凌 XC2000 系列 16 位微控制器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集成了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支持灵活的时钟配置与多模式低功耗管理。该驱动通过 SCU 配置工具简化硬件设置,允许用户选择晶体 / 陶瓷谐振器、外部时钟或内部 5MHz 时钟源,并通过 VCO 生成最高 80MHz 的系统频率。省电模式包括 Normal Stopover、Standby 及 Fast Startup Mode(FSM),支持通过外部中断、LIN 消息或系统定时器唤醒,其中 FSM 模式典型待机电流低至 45-130μA。驱动提供代码优化机制,要求关键代码存储于 PSRAM/SBRAM 以确保低功耗运行,并支持错误处理与外设动态禁用功能。文档通过示例展示了基于 LIN 唤醒的 FSM 应用流程,验证了其在汽车电子等场景中的实用性。配置工具可自动生成参数文件,确保时钟分步调整的稳定性,同时支持 ESR 引脚的灵活复用与滤波设置。

XC2000/XE 166系列适用于XC2000/XE166的EEPROM仿真驱动程序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通过 Flash 存储器实现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功能,支持页级读写与擦除操作。驱动采用循环覆盖机制,将 Flash 划分为多个数据块,通过交替使用活动块和非活动块实现类似 EEPROM 的无限擦写能力。每个写入操作自动添加地址头验证数据有效性,支持多页逻辑地址映射,典型擦写寿命达 48 万次(4KB 扇区)。驱动提供基本模式与高级模式:前者自动处理擦写流程,后者允许用户控制擦除时机以优化实时性。配置参数包括起始地址、块大小及掩码值等,支持动态管理存储区域。应用示例展示了基于中断或轮询的读写流程,验证了其在汽车电子等需频繁数据更新场景中的实用性。
XC2000 XE 166系列适用于XC2000

AP1618313: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
AP1618313 的 EEPROM 仿真驱动程序专为在没有物理 EEPROM 芯片的系统中模拟 EEPROM 功能而设计。它利用微控制器的闪存来存储数据,实现数据的非易失性保存。该驱动提供了简单易用的接口,方便开发者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文档详细介绍了驱动的工作原理、配置方法和代码示例,有助于开发者快速将其集成到项目中,在保证数据持久存储的同时,降低了硬件成本。

AP1617011:基于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的电源管理
在现代电子系统中,高效的电源管理是提升设备性能、延长续航的关键。AP1617011 聚焦于基于系统控制单元(SCU)驱动实现的电源管理方案。SCU 作为系统的核心控制枢纽,能够精准感知系统不同模块的运行状态。此驱动程序可根据系统实时的工作负载,像在低负载的待机模式下,动态降低供电电压和频率,大幅减少功耗;而在高负载运行时,迅速调整以保证稳定性能。文档中对驱动的详细工作原理进行剖析,涵盖寄存器配置、中断处理等内容。同时,给出清晰的初始化流程和代码示例,方便开发者集成到项目中。此外,还针对可能出现的电源管理异常情况,如电压波动、功耗异常等,提供了相应的调试和优化建议。借助 AP1617011 的方案,开发者能够有效优化系统电源使用效率,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尤其适用于对功耗敏感的嵌入式系统和移动设备开发。

AP1616811:系统控制单元(SCU)电源管理驱动程序
AP1616811 中的系统控制单元(SCU)电源管理驱动程序是实现高效电源管理的关键。它能依据系统运行状态,如空闲、轻载、重载等,智能调节电源供应。在空闲时,降低电压和频率以节省电能;重载时,保证稳定供电维持性能。文档详细介绍驱动架构、工作原理和配置方法,还提供代码示例和调试指南。开发者使用该驱动,可优化系统功耗,提升设备续航能力和整体稳定性。

AP16113XC2000/XE166/XC166系列带有MAC单元的XC2000、XE166和XC166微控制器家族的DSP优化指南
英飞凌 XC2000/XE166/XC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DSP 优化指南聚焦其 MAC 单元的架构与应用。该单元集成 16×16 位乘法累加器,支持哈佛架构与双操作数访问,显著提升 32 位信号处理能力。文档提供多种开发方式:全汇编实现需手动管理寄存器与循环(如 FIR 滤波例程),混合 C 与汇编通过内联函数简化开发流程,而 Tasking Viper 编译器可自动生成 MAC 代码,支持 C 语言直接编程。优化技术包括芯片无关方法(如循环展开减少分支开销)与芯片相关策略(如利用 PSRAM 消除等待周期)。通过数据交错存储、软件流水线及内存带宽优化,可有效减少指令冲突,提升实时处理效率。指南适用于汽车电子、电机控制等高计算需求场景,助力开发者充分发挥 16/32 位混合架构优势。

AP16111的AP16111XC2000 系列的中断响应时间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中断响应时间优化指南详细解析其架构特性,定义响应时间为从请求信号生成到首条指令进入 CPU 流水线的周期数。文档指出,中断处理包含外设 / 外部请求、仲裁及 CPU 核心处理三阶段,典型响应时间为 14 个 CPU 周期(@80MHz),受请求源类型(3-11 外设周期)、跳转表缓存(节省 4 周期)及寄存器切换方式(6-19 周期)影响。通过配置快速寄存器切换(BNKSELx)与跳转表缓存(FINTxADDR/CSP),可显著减少上下文切换开销。编译器支持(如 Tasking Viper 与 Keil)通过特定关键字(如_localbank、_cached)实现寄存器组优化,进一步提升实时性能。该指南适用于汽车电子等对中断响应要求严苛的场景。

应用于16103XC2000/XE 166系列引脚配置、电源和复位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引脚配置、电源与复位设计指南聚焦其硬件特性与应用优化。文档详细说明测试引脚(如 / TRST 需下拉至地)、双电源域(VDDPA/VDDIM/VDDI1)及复位机制(ESR0 默认复位输入,ESR1/2 可配置为输出)。单电源方案采用 TLE7274 稳压器,双电源配置支持 5V 与 3.3V 混合供电,通过抑制功能同步电压域。复位设计支持 ESR 引脚触发 PORST 或实现复位输出延迟,通过寄存器配置实现灵活控制。启动模式由 P10 引脚组合决定,需外部上拉电阻确保可靠启动。文档提供典型配置示例,强调去耦电容选择(如 VDDIM 需 1μF 陶瓷电容)及散热设计要求,适用于汽车电子等对可靠性与灵活性要求严苛的场景。
应用于16103XC2000 XE

XC2000/XE 166系列针脚配置、电源供应和复位针脚配置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引脚配置、电源与复位设计指南提供全面硬件配置方案。测试引脚 / TESTM 需接 VDDPB,/TRST 需下拉至地以避免误触发调试模式。电源系统支持单 / 双电压域,单电源方案采用 TLE7274 稳压器,双配置通过 TLE4296 与 TLE4266 实现 5V/3.3V 混合供电,强调 VDDIM 需 1μF 陶瓷电容、VDDI1 需 470nF 至 680nF 电容。复位机制中,ESR0 默认作为复位输入(需外部上拉或滤波),ESR1/2 可配置为复位输出以触发 PORST 或实现延迟复位。启动模式由 P10 引脚组合决定,需外部电阻确保可靠采样,支持内部 Flash 启动或 UART/SPI/CAN 引导加载。文档提供典型配置示例,强调散热设计与去耦电容布局,适用于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

XC2000系列AP16179XC2236N 驱动卡描述
英飞凌 XC2236N 驱动卡专为工业电机控制设计,集成 16 位 XC2236N 微控制器,支持 32 位 DSP 运算能力,提供多接口适配工业应用。硬件配置包括双电源域(VCC 与 VCCIO)、数字隔离 JTAG/CAN/UART 接口(支持 5kV 隔离)及 USIC 同步串行通信。驱动卡提供六路 PWM 输出(CAPCOM6E)、ADC 通道及紧急关闭信号(CTRAP),适配三相逆变器控制。用户接口含电位器(ADC13)与 LED(P10.13),支持实时参数调节。霍尔传感器与编码器接口通过 T3 定时器实现增量式位置检测,USIC 支持 ASC/SSC/IIC 协议。PCB 布局优化信号完整性,适用于电机驱动、工业自动化等高可靠性场景。
XC2000系列AP16179XC2236N

XC2000/XE 166系列16位微控制器通过CAN BSL(引导加载程序)进行闪存编程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支持通过 CAN 引导加载程序(BSL)实现闪存编程,适用于工业与汽车应用。该方案需通过硬件配置(如 P10 引脚组合)或软件触发进入 CAN BSL 模式,利用 CAN 总线完成代码传输与烧写。系统包含主从架构:主机通过 UConnect-CAN XE164 工具发送指令,从机(如 XE167FM 开发板)接收并执行擦除 / 编程操作,支持 100K-1Mbps 波特率。通信协议定义初始化、确认及数据帧格式,支持扇区擦除、页编程及应用复位功能。示例代码包含 CAN_Loader 程序(PSRAM 运行)与 Flash 驱动,实现安全可靠的在线升级。文档提供硬件配置指南、烧写脚本及常见问题解决方法,适用于需远程更新的高可靠性场景。
XC2000XE 166系列16位微控制器通过CAN

AP1616410:通过 CAN 总线引导加载程序对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进行闪存编程
AP1616410 聚焦于借助 CAN 总线引导加载程序(CAN BSL)对 XE16x 系列微控制器进行闪存编程。CAN 总线具有高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强等优势,适用于复杂工业环境。此文档详细阐述了 CAN BSL 的工作原理、通信协议,以及对 XE16x 微控制器闪存编程的具体步骤。同时,提供了代码示例与调试建议,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通过 CAN 总线进行闪存编程的技术,实现微控制器固件的高效更新。
AP1616410:通过 CAN 总线引导加载程序对 XE16x

XC2000系列AP16168时钟生成和电源管理 四川大学驱动程序介绍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 SCU 驱动程序提供灵活的时钟生成与电源管理功能,支持正常模式与多种省电模式(停止模式、待机模式)。正常模式下可选择晶体 / 外部时钟、内部 5MHz 时钟或 CLKIN1 输入,通过 VCO 生成最高 80MHz 系统频率,支持时钟输出调试。省电模式通过 SCU_GoFromNormalModeToPowerSavingMode 函数配置,支持唤醒定时器、ESR 引脚或 CAN/LIN 等外部事件触发,唤醒后执行用户自定义代码(如 Scu_HandleStopover_Ps)。驱动通过 SCU_CFG.h 配置时钟参数(P/N/K2 分频系数)与电源模式(如停止模式低功耗、待机模式 SWD 禁用),支持 Tasking VX/Classic 及 Keil 编译器。应用示例展示通过停止模式实现 LED 周期性控制,验证其低功耗特性,典型停止模式电流 0.7mA,唤醒响应时间 160μs。文档提供详细配置指南与工具链使用说明,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需高效电源管理的场景。
XC2000系列AP16168时钟生成和电源管理

基本系统测试代码通过超级终端/MTtty控制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基本系统测试代码通过超级终端或 MTTTY 工具实现硬件功能验证,支持多种控制命令与脚本配置。测试代码通过 ASC/LIN 接口(P7.3/P7.4)与 PC 通信,波特率 19200bps,支持端口输入输出配置、ADC 通道读取、内存读写及频率测量等功能。例如,O 10 0 1可设置 P10.0 为高电平,A 0 15读取 ADC0 通道 15 数据,F 0 1测量引脚频率。硬件需配置为 ASC 引导模式,支持 100/144 引脚封装,通过脚本文件可批量初始化引脚状态,适用于原型板调试与功能测试。文档提供详细命令说明与通信电路设计示例,帮助工程师快速验证系统基本功能。
基本系统测试代码通过超级终端

AP1615110:系统基础测试代码
AP1615110 提供的系统基础测试代码在系统开发中意义重大。它可对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基础功能进行全面检测。代码涵盖了处理器性能、内存读写、外设接口通信等多项测试。通过运行这些测试代码,开发者能在早期发现系统潜在问题,如硬件故障、软件逻辑错误等。文档详细说明代码的使用方法和运行环境,助力开发者提高开发效率,确保系统稳定可靠地运行。

AP16155XC2000/XE系列XC2000/XE166系列微控制器上的ADC结果处理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方案提供灵活的数据管理机制,支持多模式存储与滤波功能。其 ADC 模块通过结果寄存器(RESRx)与 FIFO 缓冲区实现数据缓存,支持单 / 多通道转换结果的顺序存储与读取。等待读取模式(WFR)可避免数据覆盖,确保 CPU 及时处理关键数据。数据减少滤波器(DRF)支持 4 次采样累加,提升信号抗干扰能力,结果可通过标准或调试视图访问。FIFO 结构支持多阶段缓冲,允许输入 / 输出寄存器独立配置,结合中断机制(SRx)实现实时数据通知。文档通过示例代码与测试场景,演示了单 / 多 FIFO 配置、DRF 与 WFR 协同工作及中断响应流程,适用于电机控制、传感器信号处理等高可靠性应用。

AP1615510: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
在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应用中,模拟 - 数字转换器(ADC)发挥着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的关键作用,而对 ADC 转换结果的有效处理则是确保系统准确运行的重要环节。AP1615510 文档专门针对这两款微控制器的 ADC 结果处理展开深入探讨。该文档首先详细介绍了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中 ADC 模块的硬件特性,包括采样率、分辨率、通道数量等,让开发者清晰了解 ADC 的工作能力上限。接着阐述了不同工作模式下 ADC 的转换原理,如单次转换、连续转换等模式,为后续结果处理提供理论基础。对于 ADC 结果处理,文档给出了多种实用方法。在数据校准方面,介绍了通过硬件或软件方式消除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的技巧,以提高转换结果的准确性。滤波处理部分,讲解了均值滤波、中值滤波等常见算法的应用,可有效去除信号中的噪声干扰。缩放处理则说明了如何根据实际需求将 ADC 输出的数字值转换为具有实际物理意义的测量值。文档还提供了丰富的代码示例,这些示例代码采用了清晰的结构和详细的注释,方便开发者参考和移植。同时,针对在 ADC 结果处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如数据溢出、处理速度慢等,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优化建议。通过 AP1615510 文档,开发者能够全面掌握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 ADC 结果的处理方法和技巧,提升系统的信号采集和处理能力,从而更好地应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对信号精度要求较高的领域。
AP1615510: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AP1615010:深入理解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AP1615010 助力开发者深入认识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文档先介绍 ADC 基本原理,包括采样、量化和编码等环节,让开发者明白其工作机制。接着详细讲解硬件结构和寄存器配置,方便开发者根据需求进行设置。还提供应用案例和代码示例,以及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并运用 ADC 完成模拟信号数字化采集。
AP1615010:深入理解 XC2000 和 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XC2000/XE 166 系列了解XC2000/XA166 ADC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ADC 模块提供高性能模拟信号处理能力,支持双内核独立或同步工作,适用于汽车与工业应用。其转换请求阶段通过仲裁器管理多源触发(顺序、扫描及同步请求),支持动态优先级配置与灵活的触发机制。转换阶段通过通道控制寄存器与输入类配置实现 10/8 位精度及可编程采样时间,支持多通道并行转换。结果处理阶段集成数据减少滤波器(DRF)与 FIFO 缓冲区,支持 4 次采样累加抗干扰,通过等待读取模式(WFR)避免数据覆盖。模块还提供中断驱动机制,结合极限检测功能实现实时数据监控。同步转换功能支持双内核并行采样,适用于电机控制等相位测量场景。文档通过软件示例演示了多请求源配置与数据处理流程,指导开发者高效利用 ADC 资源。
XC2000 XE 166 系列了解XC2000 XA166

AP16145使用增强的中断处理与DAvE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增强中断处理方案通过中断跳转表缓存与快速寄存器组切换技术,显著提升实时响应能力。中断跳转表缓存(ITC)支持两个高优先级中断源(12-15 级)直接跳转至服务程序,减少两次分支开销。快速寄存器组切换(BNKSELx)通过预配置寄存器组,使中断服务可直接切换至专用寄存器银行,优化上下文切换效率。DAvE 工具提供图形化配置界面,支持中断优先级分配、寄存器组绑定及快速中断映射,如将 ADC 通道中断配置为本地寄存器银行 1 或 2,或映射至跳转表缓存实现零延迟响应。示例代码展示了通过 DAvE 生成的中断服务程序,结合 Keil 编译器实现通道转换、结果处理及多源中断管理,验证其在汽车电子等高实时性场景中的实用性。

AP16130 入门套件XC2000和XE166系列音乐入门(IIC)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USIC 模块支持灵活的 IIC 通信配置,适用于多设备互联场景。其 USIC 通道结构包含输入 / 输出阶段、波特率生成器及数据处理单元,支持标准模式(100 kbps)与快速模式(400 kbps)。主从模式配置通过寄存器 PCRH/PCRL 实现 7 位或 10 位地址识别,主设备可通过发送起始条件、地址及读写指令与从设备交互。示例代码展示了主发送 / 从接收、主接收 / 从发送等典型通信流程,包括数据格式定义(如 TDF_MStart、TDF_MTxData)及缓冲区操作。文档提供详细寄存器配置指南与波特率计算方法,适用于汽车电子、传感器网络等需高效串行通信的应用,助力开发者快速实现 IIC 协议集成。

AP16119基于XC2000和XE166微控制器家族的快速傅里叶变换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FFT 实现基于基 - 2 时间抽取(DIT)与频率抽取(DIF)算法,支持实值信号的快速频域分析。其 FFT 库通过 MAC 单元优化复数运算,将 N 点实值 FFT 转换为 N/2 点复数 FFT 以降低计算复杂度,通过浮点到 1Q15 定点转换减少存储开销。实值正向 FFT 通过奇偶分拆与蝶形运算实现,逆 FFT 则通过复数逆变换与对称性恢复原始信号。文档提供位反转函数与正弦表生成方法,典型 8 点 FFT 耗时 380 周期,1024 点仅需 109,131 周期,适用于电机控制、音频处理等实时信号处理场景。

AP16121基于XC2000和XE166系列的FIR和IIR滤波器的实现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支持高效的 FIR 与 IIR 滤波器实现,利用 MAC 单元优化数字信号处理性能。其横向 FIR 滤波器采用抽头延迟线结构,通过直接形式实现快速卷积运算,支持多速率滤波(抽取与插值),典型 16 点 FIR 滤波仅需 2N+23 周期。IIR 滤波器提供多种架构选择,直接形式 2(Direct Form 2)以 N 级状态变量实现递归运算,内存占用较直接形式 1 减少 50%。级联双二次型结构通过分段处理降低量化误差,提升稳定性,每级双二次滤波耗时 12 (N/2-1)+23 周期。文档提供基于 Viper 编译器的内联函数优化示例,支持浮点转 1Q15 定点格式,并对比不同实现的内存占用与运算效率,适用于电机控制、音频处理等实时滤波场景。

应用程序16129XE166/XC2200音乐入门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USIC 模块支持多协议串行通信,涵盖 UART、LIN、IrDA、SPI 等接口,适用于汽车与工业控制场景。其灵活架构包含输入 / 输出阶段、波特率生成器及数据处理单元,支持主从模式与半双工 / 全双工通信。文档详细说明 UART 配置(如 19200 波特率设置)、LIN 总线同步机制及 SPI 与 EEPROM 的通信流程,提供寄存器配置示例与中断处理策略。USIC 通过 MAC 单元优化数据传输,支持动态帧长控制与多从设备选择,典型应用包括电机控制、传感器数据采集等。附录提供完整 C 代码,演示 USIC 在不同协议下的初始化与数据交互,验证其在实时系统中的高效性。

Bootstrap加载器XC2000系列使用SSC引导加载程序编程片上闪存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 USIC 模块支持多协议串行通信,涵盖 UART、LIN、IrDA、SPI 等接口,适用于汽车与工业控制场景。其灵活架构包含输入 / 输出阶段、波特率生成器及数据处理单元,支持主从模式与半双工 / 全双工通信。文档详细说明 UART 配置(如 19200 波特率设置)、LIN 总线同步机制及 SPI 与 EEPROM 的通信流程,提供寄存器配置示例与中断处理策略。USIC 通过 MAC 单元优化数据传输,支持动态帧长控制与多从设备选择,典型应用包括电机控制、传感器数据采集等。附录提供完整 C 代码,演示 USIC 在不同协议下的初始化与数据交互,验证其在实时系统中的高效性。

AP1611010: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同步串行控制器(SSC)引导程序
AP1611010 聚焦于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 SSC 引导程序。SSC 在通信中作用关键,该引导程序能在系统启动时完成必要初始化,借助 SSC 接口与外部设备通信并加载程序。文档详细介绍引导程序的工作流程、SSC 寄存器配置方法,还给出代码示例。开发者可依此实现可靠的系统引导,确保系统启动阶段的数据传输稳定,提高开发效率与系统可靠性。

CAN-网关功能,无需CPU交互多功能
英飞凌 MultiCAN 模块的 CAN 网关功能支持双 CAN 总线间的自动数据传输,无需 CPU 干预。通过配置消息对象的网关模式(MMC=0100B),可实现标识符、数据长度及数据域的跨总线复制,并自动触发目标对象的传输请求(GDFS=1)。示例代码展示了 XC2287 微控制器的初始化流程,包括节点配置、波特率设置及消息对象分配,支持 500Kbps 通信速率。网关功能通过硬件列表控制器实现高效数据转发,支持 FIFO 扩展与远程请求处理,可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多总线系统中,减轻 CPU 负载并提升实时性。

可扩展焊盘-电气规格130nm CMOS 中的可扩展输出驱动器技术
英飞凌 XC2000/XE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可扩展输出驱动器技术通过 130nm CMOS 工艺优化,支持多档驱动强度(Extra-Strong/Strong-Sharp/Strong-Medium/Strong-Soft/Medium/Weak)与边沿控制,可通过 P2_POCON 寄存器灵活配置以平衡信号完整性与电磁兼容性能。文档提供详尽的时序与辐射测试数据,显示强驱动模式(如 Extra-Strong)在高频时钟场景下的优势,而弱驱动模式(如 Weak)在低速率控制信号中显著降低 EMI。测试结果表明,驱动强度与负载电容直接影响上升 / 下降时间(如 Weak 模式在 5.0V 下 10pF 负载时上升时间达 75ns),建议根据数据速率、温度及负载选择最弱可用驱动。该技术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对噪声敏感场景,通过分层决策图表与配置指南,助力工程师实现高效低噪的系统设计。
可扩展焊盘-电气规格130nm CMOS

更多产品信息
32位性能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价值线
英飞凌 XC2000 系列衍生产品 XC2764X 为 16/32 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备 32 位性能,通过新增基本设备类型 SAK-XC2060N-40F80L 扩展产品线。该型号集成 320KB 闪存、16KB PSRAM/DSRAM 及丰富外设(如 CCU60/1 模块、多 CAN 节点与串行通道),支持汽车与工业控制场景的实时处理需求。文档作为数据手册补充,明确订单可自动替换为新标记版本,功能与原产品一致,强调其高性价比与灵活性。通过优化硬件配置与兼容性设计,XC2764X 在保持 32 位运算能力的同时,提供灵活的存储与接口选项,适用于对性能与成本敏感的嵌入式应用。
32位性能16 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

更多技术信息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价值线
英飞凌 XC2734X 作为 XC2000 系列的高性价比衍生产品,集成 16/32 位架构与 32 位处理性能,新增基本设备类型 SAK-XC2030N-40F80L,包含 320KB 闪存、16KB PSRAM/DSRAM 及丰富外设(如 CCU60/1 模块、7+2 通道 ADC 与 3 CAN 节点),支持汽车与工业控制场景的实时运算需求。文档明确原型号订单可自动替换为新标记版本,功能参数与原产品完全兼容,确保设计延续性。通过优化存储与接口配置,XC2734X 在保持高性能的同时降低成本,适用于对计算能力和成本敏感的嵌入式应用,如电机控制、车身电子等领域。
16 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

32位性能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价值线
英飞凌 XC2764X 作为 XC2000 系列的高性价比衍生产品,通过新增 SAK-XC2060N-40F80LR/L 两种基本设备类型扩展产品线。该型号集成 320KB 闪存、16KB PSRAM/DSRAM 及 CCU60/1 模块,支持 11+5 通道 ADC 与 3 CAN 节点,适用于汽车与工业控制场景的实时运算需求。文档明确原型号订单可自动替换为新标记版本,功能参数完全兼容,包含铜键合类型以优化封装可靠性。通过灵活的存储与接口配置,XC2764X 在保持 32 位性能的同时降低成本,适用于对计算能力和成本敏感的嵌入式应用,如电机控制与车身电子系统。
32位性能16 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衍生产品

勘误表
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Alpha系列
英飞凌 XC2000 系列 Alpha Line(如 XC2700 衍生产品)为 16/32 位架构微控制器,集成 32 位处理性能,适用于汽车与工业控制场景。其勘误表揭示了多个功能偏差:ADC 在特定配置下可能重复触发转换请求;MultiCAN 模块存在远程帧处理异常及仲裁顺序错误;USIC 的 FIFO 缓冲配置可能导致奇偶错误。此外,文档指出中断处理中使用本地寄存器组可能引发系统停滞,需通过调整堆栈位置或禁用相关中断规避。应用提示强调需合理配置 USIC 引脚避免信号毛刺,并建议在 MultiCAN 节点禁用时确保总线空闲以防止误触发。该系列通过硬件复位与软件初始化协同优化可靠性,适用于对实时性与稳定性要求严苛的嵌入式系统。
16 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

XC2080ED,XC2090ED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高线
英飞凌 XC2080ED/XC2090ED 作为 XC2000 系列高线产品,集成 16/32 位架构与 32 位处理性能,适用于汽车与工业控制场景。其 FlexRay 通信模块支持高速同步通信,但存在同步帧处理异常(如接收同步帧后忽略有效非同步帧)及速率校正错误等问题。MultiCAN 模块在远程帧处理中可能产生误触发,需通过初始化设置避免总线干扰。USIC 的 FIFO 缓冲配置可能导致奇偶错误,建议初始化 RAM 以消除误报。此外,文档强调需合理配置 USIC 引脚避免信号毛刺,并指出调试接口在待机唤醒后可能失效,需通过外部引脚或软件重置恢复。该系列通过硬件复位与软件初始化协同优化可靠性,适用于对实时性与稳定性要求严苛的嵌入式系统。

XC27x4X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价值线
英飞凌 XC27x4X 作为 XC2000 系列价值线产品,集成 16/32 位架构与 32 位处理性能,适用于汽车与工业控制场景。其 DPRAM 存在特定地址未定义数据风险,需通过避免奇偶模式或优化代码规避。ECC 模块在内存访问时可能错误置位,建议通过读取无错误地址清除标志。USIC 模块在 IIC 模式下加载数据可能导致 7 位传输,需提前写入缓冲区或禁用延迟计数器。此外,复位引脚 P2.[2:0] 与 P10.[12:0] 在复位期间短暂切换为输入,需外部上拉确保稳定。文档强调通过初始化配置与软件规避策略提升系统可靠性,适用于对成本敏感但需高性能的嵌入式应用。
XC27x4X衍生产品1632位单芯片微控制器,具有32位性能XC2000系列价值线

产品简报
XC2000ED 产品介绍
英飞凌 XC2000ED 是 XC2000 系列的超集仿真设备,专为汽车与工业控制场景的实时调试与校准设计,支持 MCDS 多核调试解决方案,可实现片上跟踪与非侵入式调试。其校准功能通过 ETK 工具或 XCP 协议实现,支持并行 / 串行接口及 CAN 总线,确保数据重定向至易失性内存以维持代码一致性。设备提供 176/144/100/64 引脚封装选项,通过 HITEX 在线商店销售,包含易开发套件与焊盘插座解决方案。XC2000ED 兼容主流工具链(如 Lauterbach、iSystem),适用于复杂嵌入式系统的性能分析与故障诊断,助力工程师在真实环境中高效优化代码。

易于扩展高度集成适用于汽车应用的 16/32 位微控制器
英飞凌 XC2000 系列微控制器专为汽车应用设计,分为 XC2200(车身与舒适性)、XC2300(安全性)和 XC2700(动力总成)三个子系列,提供 16/32 位性能与高度集成化解决方案。XC2200 支持多 CAN 节点(最多 6 个)与灵活串行接口,适用于车身控制模块与网关,集成 MPU 以满足 AUTOSAR 标准。XC2300 针对安全关键应用,采用 ECC 内存保护与冗余模块,符合 ISO 26262 标准,适用于安全气囊与 EPS 系统。XC2700 聚焦动力总成,提供高性价比的发动机管理方案,支持 LIN/SPI 通信与同步 ADC,覆盖两轮至四轮车辆需求。系列产品均具备增强的 MultiCAN 与 USIC 通信能力,支持 FlexRay 协议,并通过指令缓存提升 30% 性能。开发工具包括 DAVE™与免费 TASKING VX-Toolset Lite,助力快速原型开发与代码优化。
易于扩展高度集成适用于汽车应用的 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