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ARM Cortex-M0 和 Cortex-M0+

楼主(2025-03-31):
ARM Cortex-M0 和 Cortex-M0+ 是面向低功耗、低成本嵌入式应用的处理器核心,尽管同属 Cortex-M0 系列,但 M0+ 是 M0 的优化升级版。
  • Cortex-M0
    • 采用 3级流水线(取指、解码、执行)。
    • 基础功耗较低,但动态功耗相对较高。

  • Cortex-M0+
    • 优化为 2级流水线(取指+解码、执行),减少流水线层级以降低功耗。
    • 引入 单周期 GPIO 访问(通过特定总线),提升 I/O 响应速度。
    • 动态功耗降低 30%,睡眠模式功耗进一步优化。

网友A:
它们虽然是针对低成本市场,但仍然是完整的32位架构

网友B:
如果需要简单调试跟踪,考虑带MTB的Cortex-M0+

网友C:
专为电池供电和节能应用优化了低功耗的设计

网友D:
ARM Keil MDK,IAR Embedded Workbench,GCC ARM Embedded都支持它们的开发

网友E:
可以支持多种操作系统:FreeRTOS
Zephyr
Mbed OS
其他RTOS(如RT-Thread等)

网友F:
他们具有极小的硅片面积,适合替代8/16位MCU

网友G:
低成本低功耗而设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简单调试跟踪,考虑带MTB的Cortex-M0+

MTB是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他们具有极小的硅片面积,适合替代8/16位MCU

8位单片机有3毛的,32位的不可能这么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