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3 的内部运放,增益低

楼主(2025-03-31):
有一个驻极体麦克风放大器(见附件)。该电路与 LM-358 配合良好,

但是当我使用 STM32F303 的内部运算放大器时,增益非常低。
是在 STANDALONE 模式下使用 STM32 运放。是不是有哪里配置问题?

网友A:
运放增益是可调的,典型的增益范围可能在 1 至 32 之间。您需要检查并配置增益寄存器。

网友B:
估计是配置问题。

网友C:
STM32F303的内部运放支持多种增益设置,但在STANDALONE模式下,增益的调节可能受到外部电路的影响。如果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增益未按预期设置。

网友D:
STM32F303的内部运放与外部电路不匹配,可能会导致增益下降。

网友E:
可能是电源电压不稳定或接地不良导致的。

网友F:
优化外部电路,可能需要添加电阻、电容等元件来优化电路性能。

网友G:
如果STM32F303的内部运放无法满足增益要求,可以考虑使用外部运放来提供更高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