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CubeIDE中log (x) 或 exp (x)在哪个文件里

楼主(2025-04-01):
IDE, MCU, ST, STM, AI
如题
我在main.c中包含了math.h,还是提示函数未定义。

log (x) 或 exp (x)在哪个文件中定义?

网友A:
用 STM32CubeMX 工具重新生成项目配置,并择正确的库和设置。

网友B:
检查项目属性中的编译器和链接器是否设置为包含数学库。

网友C:
你编译的时候有加上 -lm 选项吗?math.h 里的数学函数需要链接数学库。

网友D:
这些数学函数一般是在 libm.a 里实现的,你检查下工程的链接设置看看是否包含了数学库。

网友E:
试试 logf(x) 或 expf(x),有时候 float 版本的函数会更容易链接成功。

网友F:
你用的是 STM32CubeIDE 里的 GCC 编译器吗?如果是,检查下 Project Properties 里面的 Libraries 选项。

网友G:
试着在 main.c 里手动加上 -lm 选项,比如 #pragma comment(lib, "m"),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H:
你可以在 math.h 里搜索 log 和 exp,看看它们的定义是不是有 extern,如果有,那说明它们在库里实现了。

网友I:
你的 printf 结果正常吗?有些时候 newlib 版本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某些数学函数不可用。

网友J:
可以用 nm 或 objdump 工具看看 libm.a 里面有没有 log 和 exp 相关的符号。

网友K:
你用的是哪个 STM32 系列?有些低端型号的 newlib-nano 可能默认不包含完整数学库。

网友L:
试试 -u _printf_float 这个选项,有时候 STM32 的 newlib-nano 版本默认裁剪掉了浮点运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