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BDisk无法被识别到?

楼主(2025-04-01):
STM32CubeIDE+FreeRTOS+USB_OTG_FS +USB Host+FATFS,无法识别 usbdisk。
STM32CubeIDE+USB_OTG_FS +USB Host+FATFS,可以识别 usbdisk。
以上两种配置都可以在 MDK5 中识别 usbdisk。

网友A:
可能是FreeRTOS的任务优先级或资源分配不当引起的。

网友B:
USB Host库或FATFS库与FreeRTOS可能不兼容。

网友C:
FreeRTOS的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D:
代码问题?

网友E:
检查并修改与USB Host和FATFS相关的代码,以确保它们能够正确初始化并处理USB盘。

网友F:
检查并更新USB Host库和FATFS库到最新版本。

网友G:
这听起来像是 FreeRTOS 任务调度的问题,USB 相关的任务优先级调整过吗?

网友H:
你在 STM32CubeIDE 里用 FreeRTOS 版本时,USB Host 任务是不是被挂起了?可以试着手动唤醒看看。

网友I:
STM32CubeIDE 里加了 FreeRTOS 之后,USB 相关的回调函数可能没正确触发,试试在 usb_host.c 里加调试信息。

网友J:
FreeRTOS 版本下 USBH_Process() 是在哪个任务里调用的?有可能是任务没正常运行。

网友K:
MDK5 里能正常运行的话,可能是 STM32CubeIDE 的 usb_host.c 里 FreeRTOS 相关的初始化流程有差别。

网友L:
试试在 FreeRTOS 版本的 MX_USB_HOST_Init() 里加 osDelay(500);,有时候 USB 设备需要一点初始化时间。

网友M:
你在 FreeRTOS 版本里有开启 USE_STATIC_ALLOCATION 吗?如果开启了,可能 USB 任务栈大小不够。

网友N:
试试在 STM32CubeIDE 里,把 USBH_HID 这些组件去掉,仅保留 USBH_MSC 看看是否有影响。

网友O:
USBH_UserProcess() 里的 ApplicationState 逻辑在 FreeRTOS 版本里可能会有竞态问题,试试加 volatile 关键字。

网友P:
用 USBH_DEBUG_LEVEL 开启详细日志,看看 USB 设备有没有成功枚举,或者是否卡在某个步骤了。

网友Q(2025-11-06):
USB Host库或FATFS库与FreeRTOS是否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