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不能自定义脚本?

楼主(2025-04-01):
在 STM32CubeIDE 调试配置窗口中自定义调试脚本时,收到错误“"Provided file doesn't exist"”。即使我指定了与 “Automated Generation” 选项相同的文本,也会收到此错误。

网友A:
可能是文件路径问题。

网友B:
检查路径中是否包含任何特殊字符或空格。

网友C:
文件名或扩展名不正确?

网友D:
IDE版本或插件问题,旧版本的 IDE 可能包含已知的错误或不支持某些功能。检查是否有可用的插件更新或补丁。

网友E:
清理项目,然后重新构建试试。

网友F:
关闭 STM32CubeIDE 并重新打开,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G:
调试配置错误?

网友H:
文件访问无权限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