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零点推导问题

楼主(2025-04-01):
s是知道怎么推导出来的,但是根据s=jw,s中的那个负号怎么不见了?还有j为啥也没有呢?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A:
好好看书  我说的数学书
自己再推到一遍

网友B:
角频率是个标量。推导时省略了模的计算,±j 的模都是正数1. 所以省略了

楼主(2025-06-06):
引用 网友B:
角频率是个标量。推导时省略了模的计算,±j 的模都是正数1. 所以省略了

悟了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