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HC32L19X_IDE_Rev1.2.0 PACK后,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4-01):
安装HC32L19X_IDE_Rev1.2.0后,在烧录程序时,报下面的错误,hc32l19x_ide_Rev1.0.0就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主:

图片传不上来。错误如下:
错误1:
Can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
C:\Keil v5\ARM\Packs\HD5C\HC32L19x\1.2.0\Flash\FlashHC32L19X_256
K.FLM
错误2: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网友A:
有1.3.0的,那这个最新的

网友B:
芯片不对

网友C:
型号选对,然后就是插上调试烧录器后,有没加载FLM文件

楼主:
用hc32l19x_ide_Rev1.0.0就没有问题。

网友D:
hc32l19x_ide_Rev1.0.0就没有问题。

网友E: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F(2025-05-08):
Flash设备描述文件加载失败,错误提示 Can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 表明IDE无法找到或加载指定的Flash描述文件(.FLM),可能原因文件路径错误或文件损坏,安装包中的Flash描述文件与当前IDE版本不兼容。

网友G:
错误提示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表明烧录过程中与目标芯片的通信失败,可能芯片型号选择错误

网友H:
烧录器驱动或固件版本不匹配吧,也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I:
目标芯片处于低功耗模式或读保护状态。

网友J:
确保Flash描述文件(如 FlashHC32L19X_256.K.FLM)存在于路径 C:\Keil v5\ARM\Packs\HD5C\HC32L19x\1.2.0\Flash\ 下。(C盘不一定,可以按照你的路径来对比查看)

网友K:
若文件损坏,尝试重新安装HC32L19X_IDE_Rev1.2.0,或从官方渠道下载对应版本的Flash描述文件替换。

网友L:
确保烧录器驱动与HC32L19X_IDE_Rev1.2.0兼容,建议使用最新版本的驱动

网友M:
通过烧录器软件检查并更新固件至最新版本

网友N:
在IDE中确认已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如HC32L19X系列)。确保目标芯片未处于低功耗模式或读保护状态。若芯片已设置读保护(Level-2),需更换为未设置读保护的芯片进行烧录。

网友O:
在烧录器软件中尝试降低烧录速度(如从高速切换至低速)。若目标芯片设置了读保护或进入低功耗模式,需连接烧录器的RST线至目标板的RST引脚。

网友P:
可能PACK文件损坏或不完整。

网友Q:
芯片型号是否选择正确,以及调试烧录器是否已正确连接并加载了必要的文件。

网友R: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S:
PACK之间可能不兼容。

网友T:
安装过程中的错误?卸载已安装的PACK,并重新按照官方指南进行安装。

网友U:
开发环境与HC32L19X_IDE_Rev1.2.0 PACK可能不兼容。

网友V:
检查开发环境中是否已正确配置了与HC32L19X相关的工具链和编译器设置。

网友W:
检查需要中断优先级、时钟配置。

网友X(2025-06-30):
MDK 版本不兼容

网友Y(2025-09-03):
安装HC32L19X_IDE_Rev1.2.0 PACK时报错,可能是由于系统环境不兼容、依赖库缺失或文件损坏等原因。请检查系统配置和安装包完整性。

网友Z:
安装HC32L19X_IDE_Rev1.2.0 PACK后报错,可能是软件版本不兼容、环境配置错误或缺少依赖库。请检查软件版本、环境配置及依赖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