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和别家的发明专利电路非常像,会涉嫌侵犯专利吗?

楼主(2025-04-01):
公司买的一台GGFH-10C压力容器配套真空测量仪表,打算用在一个大型创新课题项目上面。经过同事测量分析样机,电源部分标识有 G1、VC、BG 接口的电路板绘制部分电路图如下,发现与一个发明专利电路有雷同之处,这样会涉嫌侵犯专利不?假如真的是使用了涉嫌侵犯专利的设备,是否会影响整个项目的创新性。哪位专家知晓。
截止2025年04月07日,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查询以上专利为有效状态

想多了,你随便冗余几个电阻电容不就好了,或者把你的运放丝印抹掉,谁知道你是个运放怎么告你。想太多大胆干,大不了提桶跑路。

网友A:
这种相似的专利很多,除非有时间和精力,要不根本没法打官司。

网友B:
你要是器件只有这些电路可就要小心了,要是中间加的这一部分,说实话很少有人会拆开分析

网友C:
专利侵权都发生在同行,假如专利申请人与你们生产的产品同一个行业,那就麻烦了!如果是不相干的行业,人家根本不知道你用的是人家的专利

网友D:
MOS驱动,都是教材里的,稍做改动就成专利了?

网友E:
这个电路 OPA 的正/负输入是不是故意画颠倒了?

网友F:
电路的专利,更多是为了拿专利证书完成专利数量的任务吧。
听说两个电解电容极性相反串联当一个无极性电容都是专利,那得多少人侵犯这个专利。
担心侵权,可以把其中某个二极管换三极管。

网友G:
不用怕这种专利没有用,电路应用设计没有什么专利,原理都一样,

网友H:
这个电路的主要功能是什么?看不太明白

网友I:
要完全符合专利才算是侵权,否则都不算,有的是办法规避

网友J: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和别家的发明专利电路非常像,会涉嫌侵犯专利吗?

好多电路都是抄来抄去的,除非真的危及到他人的利益了, 否则别人也不会来花这个时间来耗。若真怕别人来搞事,那就修改下这电路,要知这实现功能的电路可不止一种。

网友K(2025-08-14):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和别家的发明专利电路非常像,会涉嫌侵犯专利吗?

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