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N32H48x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5-04-01):
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使用官方的例程,可以下载,但是我使用图形话工具生成的,就提示我下载算法有问题,啥原因

网友A:
现在都是带着bug上线。也没有啥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带着bug上线。也没有啥办法吧

这个bug也太严重了

网友B:
难道是配置工具真有bug?

网友C(2025-07-31):
SWD接口未正确连接?

网友D:
复位电路干扰。。

网友E:
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

网友E: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避免权限不足导致驱动加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