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B 报错

楼主(2025-04-01):
大神们,GD32F303CB 报错,帮忙解决下,请看编译附件图片

网友A:
检查是否所有需要的源文件都已正确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B:
检查链接器设置有没有遗漏或错误的库文件路径。

网友C:
可能是头文件路径不正确。

网友D:
代码语法可能存在错误。

网友E:
建议参考GD32F303CB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F:
清理和重新生成项目。

网友G:
宏定义不正确?

网友H:
硬件配置或连接问题可能导致编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