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与MATLAB串口通信有时不成功

楼主(2025-04-02):
用 STM32CubeIDE 写程序通过串口从 MATLAB 中获取数据。
第一次在 STM32CubeIDE 中运行程序,并通过串口从 MATLAB 中获取正确的数据
//MATLAB serial codes=serial('COM5','BaudRate',9600);fopen(s);data=fscanf(s);d23=str2num(data)x=plot(d23);
但是第二次运行用 程序获取数据时,显示“COM 端口不可用”之类的错误。
所以现在我要经常关闭 MATLAB 窗口,然后再次打开 MATLAB 。
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错误提示

网友A:
你试试在 MATLAB 里先执行 fclose(s); delete(s); clear s; 释放串口资源,然后再运行看看还能不能获取数据?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是 MATLAB 没有正确关闭串口连接,导致端口被占用。你可以在 MATLAB 代码的最后加上 fclose(s); delete(s); clear s; 试试看。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可能是 MATLAB 在程序崩溃或者中断时没有释放串口。你可以在命令窗口输入 instrfind 看看是否还有未关闭的串口连接。

网友D:
你是不是每次运行都重新创建了 serial 对象?建议先检查 instrfind,如果端口已经打开,先 fclose 释放再创建新的对象。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MATLAB 有时候会占住 COM 口,建议你运行 delete(instrfindall); 先清理一下所有串口对象再试试。

网友F:
你可以在 MATLAB 代码里加个 try...catch 语句,这样即使出错也能确保正确关闭串口,避免下次打开时被占用。

网友G:
你试过在 STM32CubeIDE 端手动复位 STM32 开发板吗?有时候板子上的串口没有正确关闭,复位一下可能会好用。

网友H:
可能是 MATLAB 的串口对象在程序结束后没有及时释放,你试试手动关闭 MATLAB 进程,看看是不是还能打开 COM 口?

网友I:
你要不试试把 serial 换成 serialport?MATLAB 2019 之后推荐用 serialport 代替 serial,据说稳定性更好。

网友J:
你也可以试试在 MATLAB 里 fopen(s); pause(1); fclose(s); 反复开关串口,看能不能手动释放 COM 口资源。

网友K:
串口未正确关闭导致的?

网友L:
用逻辑分析仪来监测串口通信的信号是否异常。

网友M:
在 MATLAB 中,每次使用完串口后,都应使用 fclose(s) 命令来关闭它。

网友N:
检查串口是否被占用。

网友O:
在 MATLAB 中,使用 try-catch 结构来捕获并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可以帮助你更优雅地处理串口不可用的情况,而不是让程序崩溃。

网友P:
重启 MATLAB 或电脑试试。

网友Q:
用HAL 库或 LL 库试试吧。

网友R:
在 MATLAB 中不要同时尝试打开同一个串口的多个实例。

网友S:
检查 STM32CubeIDE 中的串口设置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