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 初始化代码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25-04-02):
使用 cubeMX 为 USB 初始化生成代码。不知何故,一些 #include 无法正常工作。找不到该文件。
但是如果我 ctrl + 单击,被定向到正确的文件。
我尝试刷新、重建索引都不管用。然后突然之间,所有 hal-driver 文件都产生了错误。
现在提示这条消息:
无法识别文件格式。这时咋了?

网友A:
包含路径设置有误?

网友B:
STM32CubeMX 在生成代码时可能未正确设置包含路径。这些路径应该指向包含 HAL 库和其他必要头文件的目录。

网友B:
如果你更改了 STM32CubeMX 中的设置并重新生成了代码,但没有更新 STM32CubeIDE 中的项目设置,可能会遇到问题。

网友C:
在 STM32CubeIDE 中清理和重建项目看看。

网友D:
STM32CubeMX 和 STM32CubeIDE 的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E:
查看 IDE 日志和输出。

网友F:
更新 STM32CubeMX 和 STM32CubeIDE到最新了吗

网友G:
检查你的项目文件夹中是否包含完整的 HAL 库文件。如果不确定,可以尝试重新从 STM32CubeMX 生成代码。

网友H:
可以尝试在 STM32CubeIDE 中删除现有项目,然后重新从 STM32CubeMX 导入项目。

网友I:
文件系统权限问题可能会导致 IDE 无法正确读取或写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