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AT32F403/403A] 使用普通GPIO实现模拟SPI功能

楼主(2025-04-02):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MCU硬件资源(包括总线资源和引脚资源等)受限时,如果需要使用SPI总线进行MCU和外围器件的通信,在硬件SPI损坏或缺失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软件模拟SPI总线,即通过普通的GPIO引脚的电平翻转和延时操作实现SPI数据的读取和写入。
以下实现模拟SPI的功能已在AT32F403ACCT7平台上成功验证。
首先你需要对4个GPIO引脚进行普通输入输出模式的配置,即CS信号-PB6脚,CLK信号-PB7脚,MOSI信号-PB9脚,MISO信号-PB8脚,如下图所示:
其次你需要实现数据的读取和写入操作,我的这个demo例程是通过IS3980S芯片实现数字量信号的读取操作,即MCU和IS3980S之间以模拟SPI方式实现数据读写操作,所以变量等的命名基本上都带有“IS3980S”字符串,但这毫无影响,以下是GPIO的定义实现:
对于MCU输出的引脚,定义了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的宏;
对于MCU输入的引脚,定义了读取外部电平信号的宏。

另外,定义了非精确的延时操作函数和延时时间,如下图:

IS3980S_DELAY_TIME为延时时间,决定了模拟SPI的时钟频率,其值越小,时钟频率越大,而能支持的最大时钟频率由MCU主频决定。在实际项目开发时,需要通过使用示波器抓取CLK信号的波形来判断波形失真情况,以及根据硬件上设计的RC滤波电路来计算截止频率,加上产品规格需求,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来模拟SPI设计是否能符合项目需求。

对于读取函数,即MCU从外围器件读取数据,主要原理是在操作CS信号为低电平期间,通过控制CLK信号并在其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刻(demo为上升沿,参考器件手册)读取MISO信号的电平,并存储到8位无符号变量read_byte里面,主要代码如下所示 :
读取函数的返回值read_byte即为读取到的一个字节数据。

对于写入函数,即MCU向外围器件写入数据,函数入参write_byte即为需要写入的一个字节数据,主要原理是在操作CS信号为低电平期间,通过控制CLK信号并在其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刻(demo为上升沿,参考器件手册)输出MOSI为高电平或低电平,主要代码如下所示:
模拟SPI应用场景很多,相对于硬件SPI,以下对两者的优缺点进行了简单说明,大家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选择。
模拟SPI
优点:
移植性强:如以上代码所示,一般只需要修改底层驱动配置,即可在其他MCU上使用;
灵活性高:普通GPIO即可实现,在SPI总线资源不够时可以考虑。
缺点:
处理器负载高:需要频繁地控制GPIO电平翻转;
传输速度慢:受MCU主频和GPIO电平翻转速度影响。

硬件SPI
优点:
传输速度快:能够达到几十MHz的速度,适合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处理器负载低:使用硬件模块进行通信,执行效率高。
缺点:
成本较高:需要专门的硬件模块,增加成本;
灵活性较低:硬件SPI模块损坏后,就无法实现SPI总线通信。

通过软件模拟的方式实现SPI通信,可移植性强,灵活度高。

楼主: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请审核。

网友A:
spi还是硬件好,软件太鸡肋了

网友B:
既然申请原创程序写的就不能再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把SPI驱动和上层的设备驱动都揉一块去了,设想一下如果还有一个SPI设备也要挂载在你现在的总线上你程序应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申请原创程序写的就不能再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你把SPI驱动和上层的设备驱动都揉一块去了,设想一下 ...

阁下的解耦操作,值得学习;
本文章主要是以编写外围芯片IS3980S驱动的方式实现模拟SPI功能.

网友C:
给模拟SPI点赞,有时候SPI接口不够用可以参考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模拟SPI点赞,有时候SPI接口不够用可以参考这个方法。

是的,也是间接实现外围器件芯片驱动程序的方法

网友D:
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需要适当的延时以确保数据稳定。

网友E:
建议在关键部分关闭中断,以确保时序不受干扰。

网友F:
时序控制、电平匹配、抗干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需要适当的延时以确保数据稳定。

是的,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在关键部分关闭中断,以确保时序不受干扰。

是的,可以结合实际应用代码通过关全局中断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序控制、电平匹配、抗干扰设计。

是的,代码不仅需要考虑功能,也需要考虑性能

网友G:
理论上IO口都可以模拟常用的外设,但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H:
用普通IO模拟SPI通信,效率有点低了。

网友I:
在布线时,尽量减少信号传输线的长度和干扰,避免信号反射和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IO口都可以模拟常用的外设,但是效率太低了。

是的,模拟I2C和模拟UART等都可以实现,效率上肯定没有标准总线高,但在有些对速率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布线时,尽量减少信号传输线的长度和干扰,避免信号反射和串扰。

是的,PCB信号线走线也是比较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普通IO模拟SPI通信,效率有点低了。

效率上肯定没有标准总线高,但在有些对速率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网友J:
在传输数据之前,确保片选信号(CS)处于使能状态。
在传输完成后,释放片选信号。

网友K:
减少信号线长度,避免与高频信号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减少信号线长度,避免与高频信号并行。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传输数据之前,确保片选信号(CS)处于使能状态。
在传输完成后,释放片选信号。 ...

是的,片选信号低电平active

网友I:
使用GPIO模拟SPI功能可能会受到CPU速度和软件延时精度的限制,导致传输速率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GPIO模拟SPI功能可能会受到CPU速度和软件延时精度的限制,导致传输速率较低。 ...

确实如此, GPIO的电平翻转速度也会影响,一般1MHZ速率以内的应用基本没问题

网友L:
如果某个GPIO被错误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某个GPIO被错误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

引脚驱动程序肯定得配置正确才行哦

网友M:
如果目标设备对时序有严格要求,建议使用硬件定时器来生成时钟信号,而不是依赖简单的延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目标设备对时序有严格要求,建议使用硬件定时器来生成时钟信号,而不是依赖简单的延时函数。 ...

有道理,可以根据SPI从设备对时序的精度要求通过硬件定时器触发CLK信号

网友N:
如果系统中有其他高优先级任务(如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影响GPIO模拟SPI的时序稳定性。

网友O:
如果不需要高速通信,适当降低时钟频率可以提高软件模拟的可靠性。

网友P:
在SPI传输期间,尽量减少中断处理,以免影响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系统中有其他高优先级任务(如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影响GPIO模拟SPI的时序稳定性。 ...

应用于工业自动化EtherCAT总线产品,目前运行还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不需要高速通信,适当降低时钟频率可以提高软件模拟的可靠性。

是的,500KB时钟速率,CLK波形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Q:
软件模拟SPI的速度远低于硬件SPI,因为每次操作都需要通过GPIO逐位传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Q:
软件模拟SPI的速度远低于硬件SPI,因为每次操作都需要通过GPIO逐位传输数据。 ...

是的,通信速度上没办法比,只能在低速场景应用

网友R:
默认实现了CPOL=0、CPHA=0的模式。如果目标设备要求其他模式,需要调整时钟信号的初始状态和采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默认实现了CPOL=0、CPHA=0的模式。如果目标设备要求其他模式,需要调整时钟信号的初始状态和采样点。 ...

是的,按从设备的规格要求来

网友S:
根据具体的SPI设备,选择正确的CPOL和CPHA值。
CPOL=0表示空闲时钟为低电平,CPOL=1表示空闲时钟为高电平。
CPHA=0表示在时钟的第一个边沿采样数据,CPHA=1表示在时钟的第二个边沿采样数据。

网友T:
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同步,避免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U:
GPIO 引脚的电平与 SPI 从设备的电平兼容。如果电平不匹配,可能需要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S:
根据具体的SPI设备,选择正确的CPOL和CPHA值。
CPOL=0表示空闲时钟为低电平,CPOL=1表示空闲时钟为高电平。 ...

嗯,是的,可以直接通过调用宏函数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U:
GPIO 引脚的电平与 SPI 从设备的电平兼容。如果电平不匹配,可能需要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

确实需要考虑

网友V:
GPIO引脚的驱动能力能够满足SPI设备的要求。

网友W:
使用普通 GPIO 模拟 SPI 功能,就是通过软件控制 GPIO 引脚的电平变化来模拟 SPI 的通信时序。

网友X:
楼主分享的这个模拟SPI的方法非常实用,特别是在硬件资源受限的情况下

网友Y:
在不使用SPI时,将GPIO引脚配置为低功耗模式。

网友Z:
对于大量数据传输,可以考虑一次性缓冲多个字节,减少逐位操作的开销。

网友AA:
SPI通信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时钟频率、高低电平持续时间等。软件模拟SPI需要精确控制GPIO的状态变化时间。

网友AB:
在等待从设备响应时,设置超时机制,避免无限等待。

网友AC:
普通 GPIO 引脚的驱动能力和速度可能有限,对于高速 SPI 通信或需要驱动大负载的情况,可能需要使用外部驱动器。

网友AD:
普通IO模拟SPI效率利用率太低了,除非应用本身就很单一。

网友AE:
使用定时器或软件延时来生成SCK信号的时钟脉冲。

网友AF:
对于点屏这类只发不收的应用,内存足够的情况下,可以使用TMR配合DMA,往GPIO的scr直接搬数据(CS SCK DAT DC最好是同一个GPIO组),做到几乎跟硬件SPI一样的效果

网友:
使用软件延时来控制时钟信号的频率

网友AG:
资源受限的微控制器、多从设备灵活配置、原型验证。

网友AH:
如果MCU支持DMA或硬件PWM生成时钟信号,可以通过这些外设辅助完成SPI通信。

网友Q:
对MOSI/MISO/SCK加磁珠或TVS二极管抑制噪声。

网友D:
优化软件代码,减少不必要的延迟。

网友AI:
如果需要精确的时序,可以使用微控制器的定时器来产生SCK脉冲。

网友AJ:
将GPIO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用于SCK(串行时钟)和MOSI(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信号。
将GPIO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用于MISO(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Z:
对于大量数据传输,可以考虑一次性缓冲多个字节,减少逐位操作的开销。

对于大量数据传输,可以考虑加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对MOSI/MISO/SCK加磁珠或TVS二极管抑制噪声。

硬件上加RC滤波,设置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Y:
在不使用SPI时,将GPIO引脚配置为低功耗模式。

低功耗产品需要要这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对于点屏这类只发不收的应用,内存足够的情况下,可以使用TMR配合DMA,往GPIO的scr直接搬数据(CS SCK DAT D ...

good idea

网友AK:
在高速传输时,GPIO引脚的切换速度可能成为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在高速传输时,GPIO引脚的切换速度可能成为瓶颈。

嗯,只能用于低速场景,另外CLK速率太高,其波形会失真

网友AL(2025-06-20):
可以实现的,但是效率很低,就和模拟I2C一样。

楼主(2026-02-02):
引用 网友AL:
可以实现的,但是效率很低,就和模拟I2C一样。
是的,低速场景和MCU资源有限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AM:
楼主的分享很有用,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经常需要在硬件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工作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