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好音源更需好功放,MCU系统支持下的音响感触

楼主(2025-04-02):
记得几年前,在某矿山企业帮忙检修其巷道内的语音通话系统,结果发现由传统甲乙类功放支持的系统,在井下地磁场、动力电缆等产生的干扰下,能听清语音通话内容就已经非常困难了,至于音质什么的根本是不存在的。后来采用电缆分开敷设、接地、换装带有屏蔽层电缆等手段进行弥补,也仅仅只是让音频信号听清而已,至于杂音和干扰声却始终无法屏蔽掉。只到前年,该矿山单位将此套语音通话系统全部更换为采用MCU系统和D类功放相结合的结构后,在完全是数字信号的加持下,困扰多时的噪音干扰问题才得到有效控制。
通过上面这个本人实际遇到的问题来看,采用MCU系统做为音源信号传输或者是音源数据存储控制的形式,如果再采用转换电路将数字信号变化为模拟量由传统的功放电路推动(例如最为常见的TDA2030、LM358/386等),那么极有可能会让原本干净的音源受到污染,从而导致MCU系统的努力大打折扣。要想规避掉这种情况,采用与之对应的D类功放电路直接同MCU系统相衔接,则会使得音响系统得到最大限度的品质提升。
如图所示,这是一家单位采用经典单片机加外部存储器进行语音提示的系统,无奈采用的就是TDA2030功放造成提示音有些不够纯净,为此打算提交计划直接换成D类功放IC线路进行提示音质。

网友A:
2030就是个垃圾,没1875动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0就是个垃圾,没1875动听

没办法,关键是便宜还非常简便,几根线接完就搞定。

网友B:
如果条件可以,还是用1875,比较好一些

网友C(2025-08-29):
在 MCU 系统支持的音响中,好音源需好功放才能释放魅力。MCU 可精准控制功放的增益、分频参数,动态匹配音源信号;还能实时监测功放温度、电流,避免过载失真。搭配优质功放芯片,能让音源细节更清晰,低音更浑厚,高音更通透,带来层次丰富、无杂音的听觉感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 MCU 系统支持的音响中,好音源需好功放才能释放魅力。MCU 可精准控制功放的增益、分频参数,动态匹配音 ...

期待坛友开帖专门讲解一下这方面知识,坛友绝对专业人士!

网友D:
在音响系统中,好音源需好功放才能释放优质音效,而 MCU 是功放的 “智慧中枢”。它可精准控制功放的增益、频率响应与失真校正,实时适配音源信号;还能监测负载状态防过载,搭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优化音质,让细腻音效稳定输出,提升用户听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