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无法检测到电平的引脚变化

楼主(2025-04-02):
  目前以STM8S003F芯片做作为主机MCU 控制从机Elmos524.09超声波雷达芯片,做一款汽车倒车雷达系统;在开发时遇到了一点问题:   主机与从机之间通过特定的IO引脚进行通讯,通过引脚低电平时间的长短进行数据交流。
  目前主机可以正常的通过IO引脚向从机发送指令,从机也可以正常的返回相应的数据,且在IO引脚上的示波器也检测出了相应的波形;
  但是问题在于,在从机返回相应的数据波形以后,主机在检测引脚电平变化(也就是读取数据时),始终无法获取相应的电平信息,通过IAR编译器的DEBUG功能时。发现芯片在检测无法检测到电平的上升沿,以至于程序超时。系统采用us级的计数方式,示波器波形、硬件电路设计、接收函数代码在图片和附件中;
  求大佬指点!
  接收代码:

u16 receive_status_data(GPIO_TypeDef * GPIOx, GPIO_Pin_TypeDef PortPins)

{

  uint16_t start_time, low_time;
  uint16_t fall_edge = 0;
  uint16_t rise_edge = 0;
  uint16_t data = 0;
  u16 volatile tnow=0;

  uint8_t bit_count = 15;
  GPIO_Init(GPIOx, PortPins, GPIO_MODE_IN_FL_NO_IT);
Tim2_init();
  start_time = TIM2_GetCounter();
  // 读取10位状态数据
  for (int i = 0; i < bit_count; i++) {
    // 等待下降沿
    start_time = TIM2_GetCounter();
   // while ( 0 != GPIO_ReadInputPin(GPIOx, PortPins)){
    while ((GPIOx->IDR & PortPins)!=0){
       tnow = TIM2_GetCounter();
      if(tnow > start_time){
        if((tnow - start_time) >= 2000 ){

        return 0xFFFF;
        }
      }else {
        if((0xFFFF -start_time +tnow) >=2000){
        return 0xFFFF;
        }
      }
    }

    fall_edge = TIM2_GetCounter();

     // 等待上升沿
    GPIO_WriteHigh(GPIOA, GPIO_PIN_3);
     while ( (GPIOx->IDR & PortPins) == 0){
      // while ((GPIOx->IDR & PortPins)==0){
        tnow = TIM2_GetCounter();
      if(tnow > start_time){
        if((tnow - start_time) >= 2000 ){
         GPIO_WriteLow(GPIOA, GPIO_PIN_3);
        return 0xFFFF;
        }
      }else {
        if((0xFFFF -start_time +tnow) >=2000){

        return 0xFFFF;
        }
      }

    }
    rise_edge = TIM2_GetCounter();

    low_time = rise_edge - fall_edge; // 低电平时间
   // data_cmd.cdm=low_time;
    // 判断逻辑值
    data_cmd.cdm=low_time;
    if (low_time >= 95 && low_time <= 105) {
      data |= (0 << (bit_count - 1 - i)); // 0
    } else if (low_time >= 47 && low_time <= 52) {
      data |= (1 << (bit_count - 1 - i)); // 1
    } else {
      return   0xFFFF; // 无效位
    }

  }
// enableInterrupts();

  TIM2_Cmd(DISABLE);

  echo.encho_data= data;

  return data;

}

驱动 /接收引脚

驱动 /接收引脚

芯片引脚定义

芯片引脚定义

接收引脚波形

接收引脚波形

网友A:
检查引脚是否被正确配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A:
如果需要使用这些引脚作为外部中断的触发引脚,建议更换为上拉电阻的引脚或外部添加上拉电阻。

网友B:
检查引脚的中断配置是否正确。

请问如果不使用外部中断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 ?

网友B:
电源不稳定或接地不良可能会导致引脚电平检测不准确。

网友C:
检查与STM8S003引脚相连的外部电路是否存在问题,如接触不良、短路或开路等。

网友D:
引脚功能冲突?

网友E:
检查软件配置包括时钟设置、中断使能、引脚初始化等。

网友F:
使用示波器看看是否由硬件或软件引起。

网友G:
估计是芯片坏了,换一个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引脚是否被正确配置为输入模式。

您好 ,代码中之前考虑过这个问题 采用过寄存器的方法切换为输入模式时 依然会有错误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引脚电平变化太快 ,芯片无法捕获到引脚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