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医疗器械设计误区案例:光耦使用错误与解决方案

楼主(2025-04-02):
医疗器械设计误区案例:光耦使用错误与解决方案笃行致果  医工启示录 2025年02月28日 10:09 上海

在医疗器械设计领域,安全性是首要考量,而电气隔离则是保障安全的关键环节。光耦(Optocoupler)作为实现电气隔离的核心元件,其设计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设备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本文通过某医疗影像设备的失效案例,深入剖析光耦电路设计中的常见误区,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旨在帮助设计人员避免类似问题,提高医疗器械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案例背景
某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在客户现场初始运行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后频繁报错并失效。经诊断,故障源于光耦控制电路异常。如图1所示,主控制器通过光耦驱动辅助电源开关。故障发生时,主控制器输出低电平(光耦导通),辅助电源要求VCE应低于0.8V,但实测达1.1V,导致辅助电源无法正常启动。

图1 光耦控制电路(RS = 4.75KΩ,RL = 2.2KΩ)
设计误区
检查当初的设计,发现以下三个常见错误:
误区一:未考虑电源电压波动导致IF偏大
设计时假设电源V12为理想值12V,但实际电源存在±10%的波动(最低10.8V)。忽略此误差导致IF(Forward Current,正向电流)计算值偏高。
误区二:CTR取值未结合实际工作条件
设计直接采用规格书标称的CTR(Current Transfer Ratio,电流传输比)最小值(CTRmin = 100%)用于计算,然而该值仅在特定条件(见图2,Tamb = 25℃、IF = 5mA、VCE = 5V)下有效,与实际工况(IF ≈ 2mA、VCE < 0.4V)不符。
图2 CTR(电流传输比)参数
误区三:未预留长期老化裕量
设计假设光耦性能长期稳定,但医疗设备需满足十年使用寿命,光耦的CTR会随时间和温度逐渐衰减。
重新设计的改进方案
为解决光耦设计中的问题并提高设备的可靠性,现按照以下步骤重新进行设计:
步骤一:考虑电源电压最低的情况,列公式算出IF
根据公式,
得出结果如下表所示,
查阅光耦规格书(VISHAY公司的VO617A-3),结合实际的工作温度范围,选择图3中Tamb = 75℃的黄色曲线,取IF = 1.95mA。
图3  正向导通电压(VF)与正向导通电流(IF)关系曲线
说明:为简化计算,电阻的公差未纳入分析,实际设计中需额外评估其影响。
步骤二:确定CTR
因为光耦在此处工作于饱和状态,所以根据IF = 1.95mA和Tamb = 75℃,查阅光耦规格书(见图4),得到饱和状态下的归一化CTR系数NCTR ≈ 48%。
说明:这里的Tamb并非指医疗设备的外部环境温度,而是指设备内部光耦所处的局部环境温度。

图4 饱和状态下的归一化CTR系数(NCTR)曲线
医疗器械要求设计寿命十年,由于光耦性能衰减,需要考虑约20%的CTR降低。另外,考虑设计余量,对CTR进一步降额25%使用。

步骤三:计算电阻RL的值
这里的电源VCC也需要考虑±10%的偏差,列公式计算,
所以,电阻RL的值需要大于5.75KΩ才能满足设计要求。
本案例中实际产品将电阻RL从2.2KΩ增大到6.8KΩ后,问题彻底解决。
案例总结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1.电源容差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电源电压的波动范围,确保电路在极端情况下仍能正常工作。这包括对电源电压的最低值和最高值进行详细分析,以避免因电压波动导致的电路性能下降。2.参数条件适配:关键参数如CTR(电流传输比)等,必须根据实际工作条件进行修正。设计时不能简单地依赖规格书中的标称值,而应结合实际的温度、电流和电压条件,选择合适的参数值。
3.寿命可靠性:对于需要长期稳定运行的医疗器械,设计时必须预留足够的老化及环境因素裕量。光耦的性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因此在设计时应考虑额外的CTR降低,以确保设备在整个使用寿命内的可靠性。
读者思考
设计阶段,设备样机已经经过了严格的环境测试和可靠性测试,为什么还会在量产阶段发生问题呢?
参考文章
1. VO617A Datasheet - Vishay Semiconductors. (2022).
2. How to Use Optocoupler Normalized Curves - Vishay Semiconductors.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