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用可控硅控制继电器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5-04-02):
如图,右边的线接的是5V

网友A:
什么时候触发的?

网友B:
可能是断电时5V 掉电就自动跳闸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触发的?

这个不是软件控制的。

网友C:
这个感觉是一个输入信号的开关,加上5伏继电器吸合,然后输入信号接通。没有全部电路图看不大清楚,大概是这么回事。

网友D:
有自锁功能,只有通过断电才能复位。

网友E:
你的触发信号是什么?总不能够让我们猜吧?
这种用法,一般用于保护电路,一旦触发,必须断开可控硅负载电流才能关断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触发信号是什么?总不能够让我们猜吧?
这种用法,一般用于保护电路,一旦触发,必须断开可控硅负载电 ...

触发信号是一个按键,而且不用MCU控制。

网友F:
可控硅控制继电器的目的是通过较小的信号控制较大的电流,实现高电压或大电流设备的远程控制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