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1138

楼主(2025-04-02):
请问图片中红色框的两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两个三极管在电路中起到开关作用,控制电流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三极管在电路中起到开关作用,控制电流的通断。

不对,应该是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