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同步整流管问题

楼主:
ucc28950控制的移相全桥,DCM引脚按图中接,后级同步整流管利用体二极管导通,空载能输出电压,但是把RL5去掉,采用同步整流,变压器发出叫声,无电压输出, 国产管子烧坏,英飞凌管子能抗一下,该怎么去查这个原因?

网友A(2025-04-05):
遇到同步整流管问题确实很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步整流管问题确实很棘手

不知坛友有什么好的经验之谈吗?分享一下。

网友B:
对新器件不了解落伍了,会不会相位搞反了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新器件不了解落伍了,会不会相位搞反了造成短路?

这个问题还真不知道呀,找内部图看看。

网友C:
这图纸戴上老花镜看还是花的。

同步整流驱动IC 和电路是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