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ART 消息不会显示在调试助手上

楼主(2025-04-02):
在 STM32 物联网套件使用 USART 时遇到了这种奇怪的问题。使用 SMT32CubeIDE当在 CubeMX 上仅启用 LED_2 和 UART和简单的闪烁并发送 USART 消息时,不会显示在调试助手 (TeraTerm) 上,led闪烁正常。仿真可以看到UART_Transmit函数运行良好并返回HAL_OK。不确定为什么该消息没有显示在终端上。

网友A:
UART 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查看错误日志。

网友C:
检查 UART 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UART 引脚有没有损坏,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D:
使用万用表检查 TX 引脚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E:
调试助手设置与 STM32CubeMX 中的 UART 配置是否相匹配。检查调试助手是否正确打开了正确的 COM 端口。

网友F:
检查发送数据的代码是否存在逻辑错误。

网友G:
HAL 库的问题?

网友H:
如果你配置了 UART 中断或 DMA 来处理数据传输,看看这些配置是否是正确的,并且中断或 DMA 传输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I:
电源不稳定或接地不良可能会导致通信问题。

网友J:
对 STM32 板进行软件复位或硬件复位清除任何可能的挂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