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无法向模块发送任何 AT 命令。

楼主(2025-04-03):
使用 HC-05 蓝牙模块和 STM32F407。用AR指令更改蓝牙模块的名称。可以进入 AT 命令模式,但无法向模块发送任何 AT 命令。
int main(void){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char* data = "AT+NAME=charles \n\r";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 *)data, strlen(data), 2000);  /* USER CODE END 2 */  while (1)  {  }}

网友A:
估计是电压不足的问题吧。

网友B:
检查串口的波特率、串口号和数据格式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重新进入AT命令模式。

网友D:
电压不足会导致模块无法正常工作,从而导致发送AT指令无反应。

网友E:
波特率、串口号或数据格式等串口参数设置不正确,会导致发送AT指令无反应。

网友F:
模块坏了吗?

网友G:
更换模块吧估计要。

网友H:
电压不足,可以尝试更换更高的电压源。

网友I:
串口设置可能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