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深度睡眠的功耗问题

楼主(2025-04-03):
最近使用HC32F030做项目,在单片机进入深度睡眠,确保IO没有漏电流后,功耗依然有接近200UA,请问单片机内部还要关闭什么东西?请赐教。

@华胄小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没什么大用(或许是我技术有限),想我以前用过的八位机,稍微设置一下,电路即可达到10UA以下。
@华胄小子 :想尽了一切办法,关闭了所有可能的电流通道:比如全部引脚设为开漏输入,外部有高电压的就关闭上下拉,外部是低电压的就设为下拉,悬空的也是下拉,总之保证没有电位差,确保没有损耗电流。就这样电流还有27UA,根本无法达到数据手册中说的5UA。如果要配置一个唤醒引脚(也就是关闭下拉开启上拉,也是确保没有损耗丁点电流)则电流马上上升到100UA。
低功耗GPIO配置原则: 外部有上拉的,配置成输出高;外部有下拉的,配置成输出低;悬空的管脚,统一配置成下拉输入。没有上拉下拉的输出管脚配置成输出低。

网友A:
说明HC32F460的DMA不能同时使用多个通道

网友B: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C(2025-06-05):
在HC32F030进入深度睡眠(Deep Sleep)模式后,若功耗仍接近200μA,需系统排查内部模块的漏电路径

网友D:
未关闭的外设时钟:即使进入深度睡眠,若外设(如ADC、USART、TIM等)的时钟未完全关闭,仍会产生静态功耗。

网友E:
内部电压调节器:默认情况下,VREG可能处于低功耗模式而非完全关闭,导致持续漏电。

网友F:
未配置的引脚状态,若GPIO未正确配置为模拟输入(AIN)或高阻态(Hi-Z),可能通过上拉/下拉电阻或外部电路形成漏电路径。

网友G:
唤醒源配置不当,若配置了不必要的唤醒源(如RTC、LVD等),可能导致模块持续工作。

网友H:
未关闭的Flash/RAM保留区,深度睡眠模式下,若未明确关闭Flash或RAM的保留区,可能产生额外功耗。

网友I:
建议啊,在进入深度睡眠前,显式关闭所有外设时钟

网友J:
确保无外设时钟残留(可通过调试器观察时钟状态寄存器)

网友K:
深度睡眠模式下,可通过寄存器配置关闭VREG或切换至更低功耗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关闭VREG可能导致部分模块无法唤醒,需根据应用需求权衡。

网友L:
查阅芯片手册确认VREG的具体控制位。将所有未使用的GPIO配置为模拟输入或高阻态

网友M:
通常是内部未完全关闭的外设或功能模块导致。

网友N(2025-08-31):
HC32F030 的深度睡眠模式下,CPU 和大部分外设关闭,但部分模块若未正确禁用,会产生显著漏电流:

网友O(2025-11-11):
理论根源——谁在偷你的电?

网友P:
调试接口是隐藏的耗电大户

网友Q:
悬浮的GPIO引脚是另一个主要的电流“黑洞”。

网友R:
关闭所有外设时钟

网友S:
未关闭的外设时钟

网友T:
深度睡眠模式的典型功耗为5μA

网友U:
所有时钟关闭,仅保留上电复位、IO状态保持、IO中断有效,寄存器、RAM和CPU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网友V:
禁用所有外设的时钟,并将外设本身复位到默认状态。

网友W:
断开所有外部电路,只保留MCU的最小系统

网友X:
HC32F030深度睡眠模式下,所有时钟关闭,仅保留上电复位、IO中断功能及寄存器/RAM数据,功耗低至 5μA@3V

网友V:
非常经典且极具实践价值的问题

网友S:
面向电池供电场景的核心低功耗模式。

网友Y:
仅仅调用进入睡眠的函数是不够的,必须在进入前手动关闭所有不需要的外设。

网友Z:
低功耗模式

网友AA:
关闭所有外设,仅RTC计数,每秒唤醒一次

网友AB:
影响深度睡眠功耗的核心因素

网友AC:
电压调节器默认低功耗状态可能造成持续小电流泄漏,应检查设置或使用外部控制。

网友AD:
深度睡眠模式是HC32F030功耗最低的工作模式之一

网友AE:
配置唤醒源时,注意避免添加不必要的,如RTC、LVD等,以免模块过度工作。

网友AF:
优化良好的深度睡眠功耗可低至1~2μA

网友AB:
外设未完全关闭

网友Y:
主要功耗来源是低速时钟(LICK)和唤醒源的基础电路。

网友AG:
ADC/DAC未关闭时钟,内部比较器处于活动状态

网友AB:
一个浮空的输入引脚,可能会在阈值电压附近反复翻转,导致CMOS电路的上下管同时短暂导通,产生巨大的动态电流。

网友AH:
睡觉前断开无关设备,只留唤醒设备,这样省电又安全。

网友AI:
未使用IO配置为上拉输入或输出低电平,避免浮空耗电

网友AJ:
可能是电源未断开或外设未正确关闭,导致单片机持续接收信号。

网友AK:
电源消耗分析,找出偷电的设备或电路环节。

网友AL:
这HC32F030睡眠时超级省电,只有5μa,而且能快速唤醒,不丢数据。

网友AM:
调试接口可能导致设备功耗增加,需注意管理。

网友AN:
内容深度如何?是基础性的知识,还是涉及复杂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