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MCU系统时钟的重要性

楼主(2025-04-03):
电源、时钟、复位,这三点是一个MCU系统(早前都说是单片机电路)最为重要也最为基础的要素,电源的稳定与否决定了整个MCU系统的工作稳定性,复位电路决定了系统的运行平稳性和安全性,而时钟则决定了一个MCU系统的运行速度、精度和同步性。
在以前的模拟电路中,时钟电路多是采用LC三点式振荡电路或者陶瓷晶振电路,其精度和稳定性用现在的眼光看着实只能用“凑合”着用来形容,后来的数字电路中采用多谐振荡电路产生时钟频率的稳定性和精度有了大幅提升,例如CD4069反相器和有着“地表最强IC”之称的NE555时基电路都能产生波形非常不错的时钟波形。不过数、模电路的时钟电路都有着较为明显的短板,例如频率不能太高、精度衰减、体积和受环境温度影响等,于是MCU系统的时钟电路在克服上述缺点后,成了目前时钟电路的只要形式。
简单来说,MCU系统时钟电路的形式非常简单——两支电容外加一个石英晶振,或者是MCU内部集成有时钟发生电路,然后再借助软件编程将基准频率进行分频、升频等操作即可得到所需的时钟频率。不过一旦时钟电路出现异常,那么所带来的后果可就严重了:记得二十年前,有次接修一款工控设备的控制板卡,单独测试其性能非常稳定,可一旦联机就会出现本机和其它关联设备发生紊乱现象。为此将关联设备的电源、接地线等统统查了好几遍也一无所获,无奈之下采用换板操作后,故障才得以排除。后来手头有了示波器后,再对换下来的线路进行检查才发现了问题所在——晶振时钟电路虽然产生的振荡,可是由于晶振老化带来了频率上的偏差,从而导致和其它设备间产生了“失步”现象!

网友A:
外部时钟相当于是MCU的心脏

网友B:
所以时钟的文档性和可靠性很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时钟的文档性和可靠性很重要啊

的确如此,要不是单片机三大要素之一。

网友C:
非常同意,时钟对于MCU系统来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D:
没有时钟,根本没有办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时钟,根本没有办法工作的

那是当然了,毕竟时钟仅次于电源位列单片机三大要素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