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512B晶振有波形,LLFILT为1.2V,CRFILT为1.28V,win11不识别设备

楼主(2025-04-03):
最近在做USBHUB的一个功能,使用USB2512B,原理图如上:
目前的现象是:晶振有波形,的确是24M,很准。LLFILT为1.2V,CRFILT为1.28V,板子是在立创贴的,也按照有些坛友说的可能焊接不牢靠,又加助焊剂吹了一下。但现再就是win11电脑不识别设备,一点反应都没有。换了几块板子都如此。请各位大佬们给个建议,两天了,快急死了!

经过了两天的折腾,终于解决了,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这个芯片是需要配置才可以识别USB设备的。配置分为外部配置和内部配置。外部配置分别SMBUS模式和EEPROM模式还有硬件设置。SMBUS模式就是USB2512B作为I2C从机接受主机的配置,地址0X5C,EEPROM模式就是USB2512B芯片作为主机,事先把配置文件烧录至一个EEPROM芯片中。地址必须是0X00,另外就是硬件配置,通过对 CFG_SEL[1:0]这两个管脚进行上下拉设置,可以直接让设备识别从设备。也就是说我上述原理图只需要把24脚下拉,25脚上拉即可实现芯片默认设置,不需要用I2C了,我的配置如下。至于软件设置我还没去研究,暂时先这样,后续有情况在更新。

网友A:
vbus det 你接的3.3V?
应该是接左侧USB口的 1脚 5V

网友B:
上usb抓包工具,查看软件上有没有枚举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us det 你接的3.3V?
应该是接左侧USB口的 1脚 5V

今天下午试过了,用10K电阻上拉到5V也不行,连报错都不显示,就是电脑上啥现象都没有,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