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选型选中CW32L010F8P6不知怎么样

楼主(2025-04-03):
CW32L010F8P6有坑没?功耗、抗干扰、稳定性怎么样?准备换这个用,用低功耗,RTC.

网友A:
CW32L010系列性价比高,正在大量出货。建议尝试一下!

网友B:
CW32L010F8P6 是一款 低功耗、高集成度、高稳定性 的微控制器,特别适合需要低功耗和 RTC 功能的应用场景。其 抗干扰能力强、开发支持完善,但在硬件设计和开发过程中需注意细节,以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C:
性能不知道,反正是库函数写的一般般, 刚移置了产品到这个平台

已经可以了, 大部分都是union结构体, 可以直接位赋值

网友D:
L系列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