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IDE 中的一些功能不能用了

楼主(2025-04-03):
最近 STM32CubeIDE 中的一些功能不能用了,以前可以用的。不知道为啥??
不过前几天网络部门对防火墙做过一次升级,是否与此有关?但是keil没有受到影响。
STM32CubeIDE 联网是否需要哪些网站/端口的配置信息?
求解

网友A:
STM32CubeIDE功能异常可能与防火墙升级 有关,因为 CubeIDE 依赖网络访问 ST 的服务器和许可证服务

网友B:
如果防火墙升级后未放行以下关键地址,CubeIDE 的联网功能会受阻

网友C:
你可以尝试在浏览器中直接访问 https://online.st.com,若无法打开,则确认防火墙拦截

网友D:
使用 ping traceroute 测试网络连通性,看看是不是你的网络问题

网友E:
检查CubeIDE本地配置,清理缓存和临时文件

网友F:
防火墙升级可能导致CubeIDE缓存异常,可以删除缓存试试

网友G:
重新安装或修复 CubeIDE,从 ST 官网 下载最新版本。安装时选择 Repair(修复)选项

网友H:
Keil 通常离线使用(许可证为本地激活),且芯片包(Packs)可手动下载导入,不依赖实时联网。其实CubeIDE 需要实时访问 ST 服务器下载固件包、验证许可证,且默认使用在线库

网友I:
如果无法修改防火墙规则,可尝试离线使用:手动下载固件包:从 ST 官网 下载对应芯片的 .pack 文件(如 STM32CubeH7

网友J:
不能用了就升级cubeIDE,一般都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