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c不识别Nucleo-152RE 板上的 CDC USB 端口。

楼主(2025-04-04):
使用 STm32CubeIDE开发 Nucleo-152RE 板上的 CDC USB 端口。
在 Cube 中配置了所有内容,并生成了代码。
但是将 USB 插入电脑时,不会出现 com 端口。
还需要什么配置

网友A:
STM32F1系列本身不带原生USB功能,Nucleo-152RE板子上的USB接口是ST-LINK用的,不能直接当CDC用哦。

网友B:
你是不是把ST-LINK上的USB当成了设备模式用?F1上要想实现CDC通信,得自己飞线接USB DP/DM到芯片的PA11/PA12。

网友C:
Nucleo-F152RE芯片没USB外设,要做USB CDC得用带USB的型号,比如F103C8或F103RB这些。

网友D:
CubeMX里虽然可以配置USB CDC,但如果芯片本身没USB硬件支持,是不会生成真正能工作的代码的。

网友E:
你要做USB设备功能的话,可以考虑换用像STM32F103C8T6这种“黑板子”,原生USB支持,玩CDC会简单很多。

网友F:
如果你想用Nucleo板子做USB通信,唯一能用的就是ST-LINK提供的虚拟串口,可以看一下ST-LINK驱动有没有装好。

网友G:
你在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看到未知设备?如果是USB设备但驱动没装好,可能是描述符出错,Win上也识别不了。

网友H:
CubeMX配置USB CDC后,记得检查一下中断、NVIC和时钟部分有没有自动加进去,F1系列手动改动比较多。

网友I:
USB通信对时钟要求高,看下你有没有用外部晶振(HSE),并把USB时钟设成48MHz(比如用PLL)。

网友J:
其实F1要玩USB,推荐直接用STM32F103C8或STM32F103CB这些有USB的老芯片,资源少但搞CDC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