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04):
这是目前我遇到的两种连接断开情况,前面的是sta断开,后面就是mqtt断开
@鲁加  这种可能性较多,先理清环境和测试手法相关。
两种场景 你的复现问题的概率分别是多少?   是用W803-Pico开发板还是其他开发板?

想到如下几点 可以先做理清。
1:  确认路由器是否离你的 W803开发板距离过远?  近一点看能否改善?
2:周围 是否有很多其他路由器存在(可用类似wifi analysize手机app判断)?

3:有条件的话可尝试换个路由器,或者用手机热点, 让W803开发板去连接,看是否有问题?
     若与特定路由器相关,也可告知其 型号及所配置的加密方式

4:网络中是否 是否存在相同 mac地址的 设备 , 或自身开发板的mac被清掉了。
      如果你有wifi抓包设备最好,如果没有,可以:
      可在示例代码中调用 wm_sys_get_mac_addr(WM_MAC_TYPE_STA, *, *); 查看。
      若 自己开发板并未打开, 是否其MAC地址 仍长时间留在路由器已连线设备列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