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开启DEBUG之后RUN按钮无法点击

楼主(2025-04-04):
我是买的普中的开发板,用的是普中的ARM仿真器。编译下载之后点击了那个红色的DEBUG按钮,然后进入了DEBUG模式,但是RUN,STEP都无法点了,只有STOP(那个红色的叉)可以点,不知道为啥呢?

网友A:
因为一进入DEBUG,程序就开始跑了

网友B:
普中居然还在啊,我记得当年学51单片机时就是用的普中。

网友C:
CubeIDE 调试模式下无法运行(RUN/STEP 按钮灰色,只有 STOP 可用),这通常是由于调试器配置错误或芯片连接异常导致的

网友D:
普中 ARM 仿真器(通常是 CMSIS-DAP J-Link 兼容的调试器)可能未被 CubeIDE 正确识别,或者调试配置错误

网友E:
选择正确的仿真器(如 CMSIS-DAP J-Link,具体取决于普中仿真器的型号)

网友F:
通常选择 SWD(普中开发板一般用 SWD 接口)。可以尝试降低速度(如 1000 kHz 500 kHz

网友G:
一定要确保仿真器的 SWD 接口(SWCLKSWDIOGND)与开发板正确连接

网友H:
检查开发板供电是否正常(部分仿真器需要外部供电才能调试)

网友I:
芯片可能是处于复位状态或休眠模式,导致调试器无法控制。芯片未正确初始化(如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J:
按下开发板上的 复位按钮,然后重新点击 Debug。也许会OK

网友K:
main() 函数开头添加一个简单的 GPIO 闪烁代码,确认芯片能正常运行,如果 LED 不闪烁,可能是时钟或硬件初始化问题

网友L:
普中仿真器的驱动可能未正确安装,导致CubeIDE无法识别。Windows 设备管理器检查:将仿真器插入电脑,打开 设备管理器。查看通用串行总线设备或其他设备中是否有未识别的设备(如 CMSIS-DAP J-Link)。如果有黄色感叹号,右键更新驱动程序,手动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芯片可能是处于复位状态或休眠模式,导致调试器无法控制。芯片未正确初始化(如时钟配置错误)
...

哦?还有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普中仿真器的驱动可能未正确安装,导致CubeIDE无法识别。Windows 设备管理器检查:将仿真器插入电脑,打开  ...

用的是KEIL5,在KEIL5中可以识别仿真器啊,而且下载程序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