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 进行连续采样无法清除数据

楼主(2025-04-04):
用 ADC 进行连续采样。保留溢出数据后,我可以在 ADC 数据寄存器中看到有效的数据。
但是,当我清除数据时,在数据寄存器中看到的值是 0xFFF。
当启用全局 ADC1/2中断并使用 HAL_ADC_Start_IT() 启动 ADC 时,也是同样现象,无论保留还是清除数据。
系统时钟为104Mhz、ADC 的时钟预分频器设置为异步除频 2、分辨率为 12 位、采样时间为 640.5 个周期。 使用 STM32CubeIDE 和 STM32CubeMX,以及 ST-LINK v2。STM32G474VE

网友A:
你说的0xFFF看着像是ADC读取失败或者采样未完成时的默认值,我之前遇到过是因为没有等EOC(End Of Conversion)就读了DR寄存器。

网友B:
你用的是连续模式(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加上中断?这种组合下有时候ADC_EOC标志不会清零,得手动处理一下。

网友C:
我碰到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HAL库没有处理好ADC的overrun状态。你可以试试先清一下OVR标志位看看。

网友D:
你试过不开中断,改用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看看现象还一样不?有时候中断方式容易漏触发。

网友E:
STM32G4的ADC比F4复杂点,我之前用DMA模式采样就没这个问题,建议你也可以试下用DMA接收,稳定多了。

网友F:
你说清除数据是怎么清的?DR是只读的吧,你是重新start还是disable再enable的?流程可能要注意下。

网友G:
试试在HAL_ADC_ConvCpltCallback里用__HAL_ADC_CLEAR_FLAG清除EOCF、OVR之类的标志位,我那时候卡住就是因为这些没清。

网友H:
你有没有设置ADC的overrun模式?如果是KEEP,确实有可能数据会一直是旧的;可以试试OVERWRITE模式看看表现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I:
这个问题很像时钟没配好导致的采样异常。你用的是异步分频除2,如果系统频率是104MHz,那ADC时钟就是52MHz,建议你试下再低一点的频率。

网友J:
建议你用逻辑分析仪或者ST的STMStudio工具看看ADC状态寄存器变化,能更直观看到是不是conversion根本没完成。